[西门子] 艾默生变频器常见报警及维修方法

楼主(2024-01-16):
艾默生变频器故障代码:

1、POFF输入欠压

2、E001加速过流

3、E002减速过流

4、E003恒速过流

5、E004加速过压

6、E005减速过压

7、E006恒速过压

8、E007控制电源过压

9、E008输入缺相

10、E009输出缺相

11、E010模块保护

12、E011逆变过热

13、E012整流过热

14、E016读写故障

15、E018接触器未吸合

16、E019电流检测电路故障

艾默生变频器常见问题及维修方法:

1、电流检测故障 (如报E019,E001):

(1)控制板Q1坏。

(2)7840坏:在变频器通电时,用直流档,

(3)小板坏:在变频器通电时,用直流档,黑接7840的5脚,红分别接小板的脚从左到右应为2.5,2.5,2.5,3.4 1.5 ,0,1.6。

如值不对,小板坏:此时可更换小板坏中的三个小IC,如还不行,更换小板。

2、显示POFF:

驱动板上电POFF,测CVD电压正常应为2.6-2.7,如测得1.9,可能R51、R52、C36、C37排线中的某一个坏,其中的电解电容坏的最多。只在带电机运行时报POFF,驱动板变压器也有可能坏。

3、缓冲电阻坏:

缓冲电阻和滤波大电容是成对的。如果其一坏,另一个很可能也坏。缓冲电阻坏也有可能是继电器不吸合引起。

4、显示不稳:

先有显示,然后没有,风扇停下,电压只有12,此种现象一般是U1厚膜坏。

报故障E015:通电指示灯亮,键盘不亮,拨了风扇就好——风扇短路。

6、炸整流桥:

如果测得部分整流桥损坏,而逆变桥全是好的,

就有可能是正负母排之间打火引起。环境潮湿是主因,一般是有水滴在正负接线端子之间,或者是有水滴在正接线端子和散热器之间引起炸机的。此种坏机的接线端子绝缘性已变差,一定要更换,否则一上电又炸了。另一种原因就是滤波大电容短路(或炸裂或顶面凸起变硬),也要注意更换电容。

7、机器打嗝:

即风扇时快时慢,无显示。一般是控制板短路了,去掉控制板再上电,如还打嗝,有可能就是厚膜周边的器件坏。

8、风扇无力,转速慢:

EV1000的D6击穿。上电报8888:FECDF21U1板U8坏,有细小裂缝。带载停机报8888:变压器电感量变差或PC9原副边绝缘不够。

9、按运行报8888:驱动光耦短路。

10、 EV1000大体积:原故障是炸机,修好后运行无输出或E019,常坏的是U9。无输出有时Q2也坏。

11、EV1000小体积:原故障是炸机,修好后运行无输出,常是R13坏。故修炸机时,要养成习贯量一下R13是不是10欧。

变频器维修保养、全国连锁服务公司,附近安排上门服务,请扫码添加客服微信,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与指导!

本文摘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