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变频器过电流或过载故障检修方法

楼主(2024-01-16):
变频器的过电流或过载故障是变频器的常见故障,过电流是指流过变频器的电流值超过其额定范围。一般故障可分为加速、减速、恒速过电流等,其外部原因大多数是由于电动机负载突变、供电电路缺相、电动机内部短路等原因造成的。如果断开负载变频器还是过流故障,说明变频器逆变电路已环,需要更换变频器。

若变频器的供电电源缺相、输出端的电路断线或电动机绕组相间有对地短路性故障,则可能导致过电流现象。

电动机负载突变,可能会引起大的冲击电流流过变频器,从而造成过电流保护的现象,该故障在重新启动变频器后就会恢复正常,若变频器经常出现该故障,则应对负载进行检查或更换较大容量的变频器。

电磁干扰会影响电动机或变频器的电路,变频器在工作中由于整流和变频,周围产生了很多的干扰电磁波,这些高频电磁波对附近的仪表、仪器有一定的干扰。同理,若外围电磁波干扰电动机,则会造成电动机中的漏电流过大,引起变频器过流保护;若电磁波干扰变频器,则可能会导致变频器输出的控制信号出错,从而导致过流现象。

电动机在运行的过程中,在绕组和外壳之间、电缆和大地之间,会产生较大的寄生电容,电流会通过寄生电容流向大地(漏电流),从而引起过电流的现象。

变频器的容量选择不当,或与负载的容量不匹配时,则可能会引起变频器工作失常,从而出现过电流或过载的故障,甚至会损坏变频器。

过载故障包括变频器过载和电动机过载,造成过载故障的原因大多数是由于加速时间太短,直流制动量过大、电网电压太低、负载过重等造成的,负载过重是指所选的变频器和电动机无法拖动负载。

变频器本身损坏(变频模块损坏、驱动电路损坏、电流检测电路损坏),也可能会造成过电流的现象。当变频器出现通电就跳闸,其无法复位的故障时,则可能是变频器本身损坏造成的过电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