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变频器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24-01-16):
变频器常见故障分析如下:

    过流(OCT)
    过流是变频器报警最为频繁的现象。重新启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主要原因有:负载短路,机械部位有卡住;逆变模块损坏;电动机的转矩过小等现象引起。上电就跳,这种现象一般不能复位,主要原因有: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流检测电路坏。重新启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加速时,主要原因有:加速时间设置太短、电流上限设置太小、转矩补偿(V/F)设定较高。

    变频器容量设置不正确、加速时间太短、PID调节器的PI参数设定不合理,超调过大,造成输出电流振荡等引起的过电流或过负载。

    电机参数设置不当引起的电机过负载等。

    变频器本身原因最主要是其内部硬件出现故障,如电流传感器、取样电阻或检测电路等。

    主回路跳闸,这种故障表现为变频器运行过程中有大的响声(俗称“放炮、炸机”),或开机时送不上电,断路器或空气开关跳闸。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主电路(包括整流模块、电解电容或逆变桥)击穿所致,在击穿的瞬间强烈的大电流造成模块炸裂而产生巨大响声。

    变频器过热,其主要原因有:风道阻塞、风机堵转、周围环境温度过高、风扇散热能力差或损坏不转、温度检测器件异常或温度传感器性能不良、变压器刷边绕组存在匝间短路或绝缘受损等。

    变频器输出不平衡,输出不平衡一般表现为电机抖动,转速不稳,主要原因: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抗器坏等。

    变频器过载,当我们看到有过载现象时,其实首先应该分析是电机过载还是变频器自身过载,一般来说电机具有较强的过载能力,只要变频器参数表的电机参数设置合理,则就不会出现电机过载。变频器本身过载能力较差,则很容易出现过载报警,可以检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变频器开关电源损坏一般是由于变频器开关电源负载发生短路造成的。

    变频器控制电源掉电,模块通讯故障,模块故障造成模块旁通,功率模块柜柜门关不严发报警等。

如果遇到上述问题或想了解更多关于变频器的信息,建议咨询专业技术人员或阅读相关技术手册。

变频器维修保养、全国连锁服务公司,附近安排上门服务,请扫码添加客服微信,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与指导!

本文摘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