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通力电梯变频器V3F16L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24-01-16):
1第一经验

一、介绍

通力电梯变频器V3F16L KM769900G01是通力电梯公司独立设计生产的一款电梯专用变频器,适用功率7.5KW的永磁同步电机。也许是通力电梯公司考虑到保护知识产权的因素,没有给电梯变频器配置专门的操作面板。若要更改V3F16L KM769900G01变频器参数,就必须通过电梯中的电路板才能进行相应设置。V3F16L变频器在没有相关资料的情况下,进行维修难度系数较高,主要是因为电梯变频器不能独立于电梯之外试运行,除非有相应的测试平台。再加上V3F16L变频器没有配置操作面板,这就更加大了V3F16L电梯专用变频器维修的难度,维修后怎么运行测试是个问题!一般情况下,是拿到现场完整装入电梯控制柜后,让电梯试运行来进行测试变频器修复与否,稍显麻烦。

通力电梯变频器KM769900G01整机结构紧凑,将变频器打开后可以看到,变频器内部有5块电路板组成,分别是:KM964619G01接触器板,KM964622G01中间板,KM964615G01电容板,KM825950G01电源驱动板,KM774150G02主板;整流逆变一体化模块型号为BSM50GP120。值得注意的是,V3F16L变频器存在两种版本,新版本内部有5块电路板,老版本的内部只有3块电路板。

二、V3F16L通力变频器常见故障

由于V3F16L变频器直接拖动的负载电梯曳引电机,实际运行电流通常较大,因此,作为电梯控制的设备来讲,故障率相对较高。

常见故障如下:

1、电梯运行时出现严重抖动。

2、V3F16L变频器内部存在短路故障,导致供电电源跳闸。

3、电梯在检修状态下只能朝一个方向运转,若要朝另一个方向运转,一起动就立马停车。

4、电梯突然发生死机现象,若断电后再送电又能正常运转起来,但运转一会后又会发生死机现象。

5、不管是在检修状态还是在正常状态,电梯都不能正常运转。

需要说明的是,当界面板中的V3F指示灯亮时,并不代表V3F16L就一定正常。很多时候V3F指示灯亮,但最后查出问题的原因还是V3F16L变频器故障所致。

三、故障代码

在通力电梯正常运行中,一旦出现故障,维修人员可以通过通力电梯的LOP电路板的数码管读出当前故障代码和过去电梯出现的故障代码,通过故障代码分析引起故障的可能原因。通力电梯故障代码可整体划分为控制系统故障代码、驱动系统故障代码以及群控系统故障代码三个部分。

1、通力电梯控制系统发生故障时经常出现的故障码有:

0021:安全回路故障,当通力电梯的安全回路中的安全保护开关或之间的连线出故障时,或者检修开关处于检修状态没启动时就会出现0021故障码。当电梯在正常运行状态下出现故障不能走梯,并在LOP电路板的数码管上显示0021故障代码时,说明引起电梯故障的范围在安全回路部分,维修人员只要仔细检查安全回路就可以查出引发故障的元件。

0022及0023:当电梯出现0022故障代码时,说明电梯的厅门电气锁开关或之间的连接线存在故障,重点检查电梯的厅门电气锁开关或之间的连接线就可以查出故障的原因;当出现0023故障代码时,说明是轿门电气锁开关或之间的接线存在故障,只要检查轿门电气锁开关或之间的接线就可查出故障原因。

0025:当电梯出现0025故障代码时,说明通力电梯没有具备启动运行的条件,这时常伴随主接触器指示灯不亮或常亮的情况。对于这种故障,只要更换V3F16L变频器就可以排除0025故障了。

026:当电梯出现0026故障代码时,说明驱动系统存在故障。驱动系统包括V3F16L变频器、测速机、曳引电机、制动电阻等,上述器件只要有一个性能不良或存在故障就可能会出现0026故障代码,其中,V3F16L变频器更容易出现故障。V3F16L变频器出现故障时还会伴随V3F指示灯不亮的情况。

0048:当电梯出现0048故障时,说明电梯门光幕存在问题,这种故障一般会伴随不能关门的故障。另外,0048故障很多时候是门光幕表面积灰太多造成的,只要清理积灰或重新调整门光幕的位置即可解除0048故障。

2、通力电梯驱动系统经常出现的故障码有:

0101:当电梯出现0101故障码时,说明驱动系统中的V3F16L变频器检测到电梯故障,强制停止输出。对于显示0101故障代码的情况,通常更换新的V3F16L变频器就可以解决此故障。

0106:当电梯出现0106故障码时,说明V3F16L变频器或参数设置有问题,提示需要检查第6菜单有关参数设置正确与否,或者直接更换新的V3F16L变频器来解决0106故障。
2第二经验

如何检测电梯变频器故障,驱动柜是一个易损器件,当出现故障后怎样判断驱动柜是否出了故障呢,根据多年的维修经验总结出一下判断方法,和朋友们分享一下通力电梯变频器V3F16L的故障判断分析与维修。

    1、首先检查各供电电源、没发现异常;

    2、检查安全回路,没发现异常;

    3、检查IGBT模块时,发现三只电梯模块均损坏,一般电梯模块损坏后A2板损坏的几率很大,因此更换三只新的IGBT模块上去,并更换新的A2板后,给电梯送电,显示均正常,也没有故障出现,开慢车试运行,结果刚启动模块又炸裂,A2板又损坏!

    4、将好的A1、A2、A3、A4、A5电路板装到故障梯上,并再次更换新的IGBT模块,检查各接线无误后,送电核实并调整各参数后,开慢车试运行,结果A2板、3只新的模块再次炸毁!!损失惨重呀!!!

    5、对各个电梯继电器全面检查时,发现204继电器吸合后不能复位,而204继电器的两组常闭触点是将电机的绕组短接的,当电梯的驱动输出电压时,204应该吸合,短接电机进线端的两个常闭触点应在驱动柜输出电压前断开,但由于204继电器的机械故障,导致驱动柜输出电压时,短接电机进线端的两个常闭触点仍不能断开,造成负载短路,将模块炸毁!

    6、再次更换新的IGBT模块、204继电器。

    7、对A2板进行检查维修时,发现一电感烧断,有几个贴片元件击穿,用同型号的贴片元件更换后,将A2板装回。

    8、送电观察各指示状态,没发现异常,慢车试运行时,可以走慢车了,随后快车试运行,电梯运行平稳、各功能均恢复正常!

总结:当电梯出现炸模块故障时,一定要测底检查各个环节,确认检查无误后,才可试运行,如果只是简单的更换了A2板及新模块,就以为故障排除,麻痹大意就会造成极大损失!

通力无机房电梯启动时出现0025故障码,电梯慢车和快车都不能运行,LOP-CB界面板中的MAIN CONTACTOR指示灯不亮,电梯正常启动运行时这个发光二极管应点亮。下面就通力电梯启动时出现0025故障码进行进行故障分析,并讲解维修方法。
3第三经验

电梯变频器是一种专门用于电梯控制的仪器。电梯专用变频器是中小功率变频器中的高端产品,它使得电梯效率提高、运行平稳、设备寿命延长,结合PLC或微机控制,更显示无触点控制的优越性:线路简化、控制灵活、运行可靠、维护和故障监测方便,下面小编将着重为大家讲解V3F16L是通力电梯专用变频器,因为它是一个直接拖动电梯曳引电机的器件,通常工作在大电流的情况下,所以它是一个故障率较高的器件。

电梯变频器的主要作用:电梯要有舒适性,需要电梯缓慢加速,这就涉及到电机调速的问题

1、其他的调速方式,比如串电阻调速:它通过串接一个电阻,来降低电机内部的电压,实现转速的降低,弊病就是在串接的电阻上会耗费一定的能量;

2、用变频器就不存在这种情况,它直接控制输出的频率和电压来驱动电机,不存在额外的消耗。

下面小编将为大家详解通力V3F16L电梯变频器故障现象,通力V3F16L电梯变频器故障现象主要有有以下几方面:

1、电梯检修状态时只能向一个方向运行,向另外一个方向时一起动就会立即停止。

2、V3F16L内部短路时经常会引起电源跳闸现象。

3、电梯不论是检修状态还是正常状态,都不能运行。
4、电梯无缘无故的出现死机,关电送电后又可运行,但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在次死机。
5、当界面版中的V3F指示灯亮时,并不代表V3F16L就一定正常,很多时候V3F指示灯亮但最后查出的故障原因依然是V3F16L变频器故障所致。
6、提示V3F16L故障的故障代码通常是:0026:驱动故障;0025:主接触器不吸合。0101:驱动故障。

4、运行时震动厉害。

电梯变频器的日常维护:

1、预防雨水淋湿,通常是在刮台风时,窗门被风吹坏而使变频器淋到雨水;

2、电梯电气室温度不能太高,否则变频器元件容易老化,最好装有空调,后果相称不错;

3、变频器的散热风扇要定时清尘,变频器的维修方式采用在线电压检测及直流电阻测量两种方法,发现其有响声或不运行就要调换;

4、防雷电,这个就关联到整栋楼或全部小区防雷设施问题,被雷击的变频器个别损坏严峻;

4第四经验

如果前三个经验都解决不了,那么就实施最后一个方案“电梯不走,你走!”

投稿及电梯行业交流请加老白第三个微信:dianti333(加过其他2个的就不要加了)

文章推荐:

(1)看我这四张图片,师傅再也不用担心我看不懂三菱的图了!

(2)为什么物业公司都不愿意更换电梯维保单位呢?(多面剖析)

(3)资深电梯人:电梯安全运行,不可忽视的环节……(深度剖析)

(4)这样的限速器你见过吗【七十三期】电梯人那些事儿

如果你是在朋友圈看到这篇文章,并且,以前没关注我的话,可以长按一下这个二维码,不费电:

商务合作请致电本司营销总监:135-8595-9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