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工程师必学:西门子1200与WINCC7.x上位机的通讯 ...
PLC工程师必学:西门子1200与WINCC7.x上位机的通讯

楼主(2024-01-16):
更多精彩,点击关注“PLC发烧友”
导读:
若要通讯首先设置计算机地址与PLC地址,只要在同一网段就可以。(Wincc版本需要在7.2以上)
例如:PLC:192.168.0.102
PC: 192.168.0.103
一
PLC设置
在PLC属性中,设定IP地址,然后在保护机制中设定支持PUT/GET通信访问。(在CPU V4.0以上都需要勾选PUT/GET通讯连接),如若跨网段,需要设置路由器的IP地址。
连接机制—勾选 PUT/GET通讯访问
设置IP地址
建立DB数据块,创建变量,在DB数据块中,右击属性按钮,将优化块的访问取消,这样就可以采用绝对寻址(新版wincc可以不必取消优化,支持符号交互方式)。
取消勾选
创建需要通讯的变量
至此PLC端设置完成,下一步进行PC端WINCC软件配置即可!
二
Wincc设置
1.变量管理右击打开,如下图所示添加1200驱动。
添加驱动
2. 右击OMS+添加新的连接,如下图:
新建连接
3.右键连接,选择连接参
4.设置IP与访问点
5.设置PG/PC接口,选择上面设置的访问点,分配实际与PLC通讯的网卡,点击确定。如下图
PG/PC接口设置
启动运行系统连接前面出现以下绿色的勾(下图所示)则表示通讯成功,已正常连接到PLC。
总结:
以上就是1200PLC与WINCC建立通讯连接的整个过程(本例使用版本为WINCC7.5)。若内容如有错误请联系我们(技成科技—技术支持中心)。
文章来源: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罗浩;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违者必究!
往期推荐
DCS控制系统究竟长什么样?
上百张自动化原理动态图,看懂的都是高手!
带大家轻松悟透S7-1200 PLC模拟量输入,附演示!
称重传感器是什么?如何与PLC连接?怎样使用才能最精确?
漏电保护器老是跳闸怎么解决?老电工教你一招!
别再到处找变频器说明书了,115个品牌,1120本变频器说明书,一次打包带走!
点分享
点点赞
点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