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三菱指令大全,学PLC编程先记住它们!

楼主(2024-01-16):
更多精彩,点击关注“PLC发烧友”

西门子PLC编程指令

1、位逻辑指令

(1)-||-  常开接点(地址)
(2)-|/|-  常闭接点(地址)
(3)XOR  位异或
(4)-|NOT|-  信号流反向
(5)-( )  输出线圈
(6)-(#)-  中间输出
(7)-(R)  线圈复位
(8)-(S)  线圈置位
(9)RS  复位置位触发器
(10)RS  置位复位触发器
(11)-(N)-  RLO下降沿检测
(12)-(P)-  PLO上升沿检测
(13)-(SAVE)  将RLO存入BR存储器
(14)MEG  地址下降沿检测
(15)POS  地址上升沿检测

2、比较指令
(1)CMP?I  整数比较
(2)CMP?D  双整数比较
(3)CMP?R  实数比较

3、转换指令
(1)BCD_IBCD  码转换为整数
(2)I_BCD  整数转换为BCD码
(3)I_DINT  整数转换为双整数
(4)BCD_DIBCD  码转换为双整数
(5)DI_BCD  双整数转换为BCD码
(6)DI_REAL  双整数转换为浮点数
(7)INV_I  整数的二进制反码
(8)INV_DI  双整数的二进制反码
(9)NEG_I  整数的二进制补码
(10)NEG_DI  双整数的二进制补码
(11)NEG_R  浮点数求反
(12)ROUND  舍入为双整数
(13)TRUNC  舍去小数取整为双整数
(14)CEIL  上取整
(15)FLOOR  下取整

4、计数器指令
(1)S_CUD  加减计数
(2)S_CU  加计数器
(3)S_CD  减计数器
(4)-(SC)  计数器置初值
(5)-(CU)  加计数器线圈
(6)-(CD)  减计数器线圈

5、数据块指令
(1)-(OPN)  打开数据块:DB或DI

6、逻辑控制指令
(1)-(JMP)  无条件跳转
(2)-(JMP)  条件跳转
(3)-(JMPN)  若非则跳转
(4)LABEL  标号

7、整数算术运算指令
(1)ADD_I  整数加法
(2)SUB_I  整数减法
(3)MUL_I  整数乘法
(4)DIV_I  整数除法
(5)ADD_DI  双整数加法
(6)SUB_DI  双整数减法
(7)MUL_DI  双整数乘法
(8)DIV_DI  双整数除法
(9)MOD_DI  回送余数的双整数

8、浮点算术运算指令

(1)基础指令
①ADD_R  实数加法
②SUB_R  实数减法
③MUL_R  实数乘法
④DIV_R  实数除法
⑤ABS  浮点数绝对值运算

(2)扩展指令
①SQR  浮点数平方
②SQRT  浮点数平方根
③EXP  浮点数指数运算
④LN  浮点数自然对数运算
⑤SIN  浮点数正弦运算
⑥COS  浮点数余弦运算
⑦TAN  浮点数正切运算
⑧ASIN  浮点数反正弦运算
⑨ACOS  浮点数反余弦运算
⑩ATAN  浮点数反正切运算

9、赋值指令
(1)MOVE  赋值

10、程序控制指令
(1)-(Call)  从线圈调用FC/SFC(无参数)
(2)CALL_FB  从方块调用FB
(3)CALL_FC  从方块调用FC
(4)CALL_SFB 从方块调用SFB
(5)CALL_SFC  从方块调用SFC
(6)-(MCR<)  主控继电器接通
(7)-(MCR>)  主控继电器断开
(8)-(MCRA)  主控继电器启动
(9)-(MCRD)  主控继电器停止
(10)-(RET)  返回

11、移位和循环指令

(1)移位指令
①SHR_I  整数右移
②SHR_DI 双整数右移
③SHL_W  字左移
④SHR_W  字右移
⑤SHL_DW 双字左移
⑥ SHR_DW 双字右移

(2)循环指令
①ROL_DW  双字左循环
②ROR_DW  双字右循环

12、状态位指令
(1)OV -||-  溢出异常位
(2)OS -||-  存储溢出异常位
(3)UO -||-  无序异常位
(4)BR -||-  异常位二进制结果
(5)==0-||-  结果位等于"0"
(6)<>0-||-  结果位不等于"0"
(7)>0-||-  结果位大于"0"
(8)<0-||-  结果位小于"0"
(9)>=0-||-  结果位大于等于"0"
(10)<=0-||-  结果位小于等于"0"

13、定时器指令
(1)S_PULSE  脉冲S5定时器
(2)S_PEXT  扩展脉冲S5定时器
(3)S_ODT  接通延时S5定时器
(4)S_ODTS  保持型接通延时S5定时器
(5)S_OFFDT  断电延时S5定时器
(6)-(SP)  脉冲定时器线圈
(7)-(SE)  扩展脉冲定时器线圈
(8)-(SD)  接通延时定时器线圈
(9)-(SS)  保持型接通延时定时器线圈
(10)-(SF)  断开延时定时器线圈

14、字逻辑指令
(1)WAND_W  字和字相"与"
(2)WOR_W  字和字相"或"
(3)WAND_DW  双字和双字相"与"
(4)WOR_DW  双字和双字相"或"
(5)WXOR_W  字和字相"异或"
(6) WXOR_DW  双字和双字相"异或“

三菱 FX 系列PLC的基本逻辑指令

取指令与输出指令(LD/LDI/LDP/LDF/OUT)

(1)LD(取指令) 一个常开触点与左母线连接的指令,每一个以常开触点开始的逻辑行都用此指令。

(2)LDI(取反指令) 一个常闭触点与左母线连接指令,每一个以常闭触点开始的逻辑行都用此指令。

(3)LDP(取上升沿指令) 与左母线连接的常开触点的上升沿检测指令,仅在指定位元件的上升沿(由OFF→ON)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4)LDF(取下降沿指令) 与左母线连接的常闭触点的下降沿检测指令。

(5)OUT(输出指令) 对线圈进行驱动的指令,也称为输出指令。

取指令与输出指令的使用说明:
(1)LD、LDI指令既可用于输入左母线相连的触点,也可与ANB、ORB指令配合实现块逻辑运算;

(2)LDP、LDF指令仅在对应元件有效时维持一个扫描周期的接通。

(3)LD、LDI、LDP、LDF指令的目标元件为X 、Y 、M 、T、C、S;

(4)OUT指令可以连续使用若干次(相当于线圈并联),对于定时器和计数器,在OUT指令之后应设置常数K或数据寄存器。

(5)OUT指令目标元件为Y、M、T、C和S,但不能用于X。

触点串联指令(AND/ANI/ANDP/ANDF)
(1)AND(与指令) 一个常开触点串联连接指令,完成逻辑“与”运算。
(2)ANI(与反指令) 一个常闭触点串联连接指令,完成逻辑“与非”运算。
(3)ANDP 上升沿检测串联连接指令。
(4)ANDF 下降沿检测串联连接指令。

触点串联指令的使用的使用说明:
(1)AND、ANI、ANDP、ANDF都指是单个触点串联连接的指令,串联次数没有限制,可反复使用。
(2)AND、ANI、ANDP、ANDF的目标元元件为X、Y、M、T、C和S。
(3)OUT M101指令之后通过T1的触点去驱动Y4称为连续输出。

触点并联指令(OR/ORI/ORP/ORF)
(1)OR(或指令) 用于单个常开触点的并联,实现逻辑“或”运算。
(2)ORI(或非指令) 用于单个常闭触点的并联,实现逻辑“或非”运算。
(3)ORP 上升沿检测并联连接指令。
(4)ORF 下降沿检测并联连接指令。

触点并联指令的使用说明:
(1)OR、ORI、ORP、ORF指令都是指单个触点的并联,并联触点的左端接到LD、LDI、LDP或LPF处,右端与前一条指令对应触点的右端相连。触点并联指令连续使用的次数不限;
(2)OR、ORI、ORP、ORF指令的目标元件为X、Y、M、T、C、S。

块操作指令(ORB / ANB)
(1)ORB(块或指令):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触点串联连接的电路之间的并联。

ORB指令的使用说明:
(1)几个串联电路块并联连接时,每个串联电路块开始时应该用LD或LDI指令;

(2)有多个电路块并联回路,如对每个电路块使用ORB指令,则并联的电路块数量没有限制;

(3)ORB指令也可以连续使用,但这种程序写法不推荐使用,LD或LDI指令的使用次数不得超过8次,也就是ORB只能连续使用8次以下。

(2)ANB(块与指令):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触点并联连接的电路之间的串联。

ANB指令的使用说明:
(1)并联电路块串联连接时,并联电路块的开始均用LD或LDI指令;

(2)多个并联回路块连接按顺序和前面的回路串联时,ANB指令的使用次数没有限制。也可连续使用ANB,但与ORB一样,使用次数在8次以下。

置位与复位指令(SET/RST)
(1)SET(置位指令):它的作用是使被操作的目标元件置位并保持。

(2)RST(复位指令):使被操作的目标元件复位并保持清零状态。SET、RST指令的使用,当X0常开接通时,Y0变为ON状态并一直保持该状态,即使X0断开Y0的ON状态仍维持不变;只有当X1的常开闭合时,Y0才变为OFF状态并保持,即使X1常开断开,Y0也仍为OFF状态。

SET 、RST指令的使用说明:
(1)SET指令的目标元件为Y、M、S,RST指令的目标元件为Y、M、S、T、C、D、V 、Z。RST指令常被用来对D、Z、V的内容清零,还用来复位积算定时器和计数器。

(2)对于同一目标元件,SET、RST可多次使用,顺序也可随意,但最后执行者有效。

微分指令(PLS/PLF)
(1)PLS(上升沿微分指令):在输入信号上升沿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输出

(2)PLF(下降沿微分指令):在输入信号下降沿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输出。
利用微分指令检测到信号的边沿,通过置位和复位命令控制Y0的状态。

PLS、PLF指令的使用说明:
(1)PLS、PLF指令的目标元件为Y和M;

(2)使用PLS时,仅在驱动输入为ON后的一个扫描周期内目标元件ON,M0仅在X0的常开触点由断到通时的一个扫描周期内为ON;使用PLF指令时只是利用输入信号的下降沿驱动,其它与PLS相同。

主控指令(MC/MCR)

(1)MC(主控指令):用于公共串联触点的连接。执行MC后,左母线移到MC触点的后面。

(2)MCR(主控复位指令):它是MC指令的复位指令,即利用MCR指令恢复原左母线的位置。

在编程时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多个线圈同时受一个或一组触点控制,如果在每个线圈的控制电路中都串入同样的触点,将占用很多存储单元,使用主控指令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MC、MCR指令利用MC N0 M100实现左母线右移,使Y0、Y1都在X0的控制之下,其中N0表示嵌套等级,在无嵌套结构中N0的使用次数无限制;利用MCR N0恢复到原左母线状态。如果X0断开则会跳过MC、MCR之间的指令向下执行。

MC、MCR指令的使用说明:
(1)MC、MCR指令的目标元件为Y和M,但不能用特殊辅助继电器。MC占3个程序步,MCR占2个程序步;

(2)主控触点在梯形图中与一般触点垂直。主控触点是与左母线相连的常开触点,是控制一组电路的总开关。与主控触点相连的触点必须用LD或LDI指令。

(3)MC指令的输入触点断开时,在MC和MCR之内的积算定时器、计数器、用复位/置位指令驱动的元件保持其之前的状态不变。非积算定时器和计数器,用OUT指令驱动的元件将复位,22中当X0断开,Y0和Y1即变为OFF。

(4)在一个MC指令区内若再使用MC指令称为嵌套。嵌套级数最多为8级,编号按N0→N1→N2→N3→N4→N5→N6→N7顺序增大,每级的返回用对应的MCR指令,从编号大的嵌套级开始复位。

堆栈指令(MPS/MRD/MPP)
堆栈指令是FX系列中新增的基本指令,用于多重输出电路,为编程带来便利。在FX系列PLC中有11个存储单元,它们专门用来存储程序运算的中间结果,被称为栈存储器。
(1)MPS(进栈指令):将运算结果送入栈存储器的第一段,同时将先前送入的数据依次移到栈的下一段。
(2)MRD(读栈指令):将栈存储器的第一段数据(最后进栈的数据)读出且该数据继续保存在栈存储器的第一段,栈内的数据不发生移动。
(3)MPP(出栈指令):将栈存储器的第一段数据(最后进栈的数据)读出且该数据从栈中消失,同时将栈中其它数据依次上移。

堆栈指令的使用说明:
(1)堆栈指令没有目标元件;

(2)MPS和MPP必须配对使用;

(3)由于栈存储单元只有11个,所以栈的层次最多11层。

逻辑反、空操作与结束指令(INV/NOP/END)
(1)INV(反指令):执行该指令后将原来的运算结果取反。反指令的使用如图10所示,如果X0断开,则Y0为ON,否则Y0为OFF。使用时应注意INV不能象指令表的LD、LDI、LDP、LDF那样与母线连接,也不能象指令表中的OR、ORI、ORP、ORF指令那样单独使用。

(2)NOP(空操作指令):不执行操作,但占一个程序步。执行NOP时并不做任何事,有时可用NOP指令短接某些触点或用NOP指令将不要的指令覆盖。当PLC执行了清除用户存储器操作后,用户存储器的内容全部变为空操作指令。

(3)END(结束指令):表示程序结束。若程序的最后不写END指令,则PLC不管实际用户程序多长,都从用户程序存储器的第一步执行到最后一步;若有END指令,当扫描到END时,则结束执行程序,这样可以缩短扫描周期。在程序调试时,可在程序中插入若干END指令,将程序划分若干段,在确定前面程序段无误后,依次删除END指令,直至调试结束。

FX系列PLC的步进指令
1.步进指令(STL/RET)
步进指令是专为顺序控制而设计的指令。在工业控制领域许多的控制过程都可用顺序控制的方式来实现,使用步进指令实现顺序控制既方便实现又便于阅读修改。

FX2N中有两条步进指令:STL(步进触点指令)和RET(步进返回指令)。

STL和RET指令只有与状态器S配合才能具有步进功能。如STL S200表示状态常开触点,称为STL触点,它在梯形图中的符号为-|| ||- ,它没有常闭触点。我们用每个状态器S记录一个工步,例STL S200有效(为ON),则进入S200表示的一步(类似于本步的总开关),开始执行本阶段该做的工作,并判断进入下一步的条件是否满足。一旦结束本步信号为ON,则关断S200进入下一步,如S201步。RET指令是用来复位STL指令的。执行RET后将重回母线,退出步进状态。

2.状态转移图
一个顺序控制过程可分为若干个阶段,也称为步或状态,每个状态都有不同的动作。当相邻两状态之间的转换条件得到满足时,就将实现转换,即由上一个状态转换到下一个状态执行。我们常用状态转移图(功能表图)描述这种顺序控制过程。用状态器S记录每个状态,X为转换条件。如当X1为ON时,则系统由S20状态转为S21状态。

状态转移图中的每一步包含三个内容:本步驱动的内容,转移条件及指令的转换目标。

步驱动Y0,当X1有效为ON时,则系统由S20状态转为S21状态,X1即为转换条件,转换的目标为S21步。

3.步进指令的使用说明

(1)STL触点是与左侧母线相连的常开触点,某STL触点接通,则对应的状态为活动步;

(2)与STL触点相连的触点应用LD或LDI指令,只有执行完RET后才返回左侧母线;

(3)STL触点可直接驱动或通过别的触点驱动Y、M、S、T等元件的线圈;

(4)由于PLC只执行活动步对应的电路块,所以使用STL指令时允许双线圈输出(顺控程序在不同的步可多次驱动同一线圈);

(5)STL触点驱动的电路块中不能使用MC和MCR指令,但可以用CJ指令;

(6)在中断程序和子程序内,不能使用STL指令。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别再到处找变频器说明书了,1120册变频器说明书,打包发送!

2023-03-21

变频器、伺服故障查询只用一分钟,电气人标配!

2023-03-16

经典的三菱PLC程序案例,走过路过莫错过!

2023-03-13

【西门子】全套资料汇总,非常实用!

2023-03-10

点分享

点收藏

点点赞

点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