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输出点坏了怎么办,这几个方法都可以解决!

楼主(2024-01-16):
直观学PLC零基础轻松学PLC技术。公众号该公众号已被封禁
一般PLC从开始选型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留有余量点来处理这些问题的,虽然PLC可靠性非常高,但是不代表不会坏了,一般工厂设备考虑的基本上是继电器输出点,继电器使用寿命都是有限的,用了一段时间,是可能会坏掉的,这种情况下,可以换到备用点上,适当调整一下程序就好了。

1、PLC在早期是有点技术含量的小型电脑,记得广州一家电梯公司一个技术员,编写了一套电梯用的PLC控制系统程序,当时单位领导奖励了一套房子给他,因为那个时候都是从日本进口的。现在满大街都是懂PLC编程的电工,找个人改PLC程序并不困难,但是也要有程序备份,毕竟设备和工艺流程,了解起来要花时间和试错成本的,因此工厂买设备时候,一定要设备厂家提供PLC的源代码做备份,避免了这些尴尬问题。

2、一般PLC坏的大多数是输出回路的继电器,那种非常小型的,一般是5-24伏线圈电压的继电器,国内也有很多替代品,只要电压和触点一样,封装体积一致,能装上去的,就可以替换了,替换了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3、一些老师傅或者老领导,碰上一些关键器件的小问题,都不敢让下边的人去拆开处理的,生怕造成大问题。实际上电器产品,只要胆大心细,都不会带来麻烦的,PLC拆的时候,主要是要避免里边的电池和电池线不要松掉,不然数据会丢失,因为一些PLC是RAM保存数据的,这个要当心,其他地方不会有问题的,你更换继电器时候,碰的只是电源驱动板子,并不是主板,所以问题不大的。

4、更换继电器,一般一把电洛铁和一个吸锡器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如果换了继电器,还是不正常,可以简单跟进一下这个继电器的驱动电路,大多数是一些三极管之类的器件,还有保护二极管以及限流电阻,一起更换了,基本上都可以处理好的,三极管可能型号上会有差异,但是一般功率不大,比如有9013之类的,基本上可以替代的。有些是一个驱动IC直接驱动的,比如ULN2003,直接更换就好。

5、如果有程序,找到这款PLC的编辑软件和下载器,用电脑通电了链接起来,它有个在线诊断功能,可以直接监控到输出I/O的,把对应的输出点换到备用点上,然后把外边线路也改过去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