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供电与双回路供电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4-01-17):
双回路供电是指二个变电所或一个变电所二个仓位出来的同等电压的二条线路。当一条线路有故障停电时,另一条线路可以马上切换投入使用。

双电源供电和双回路供电,人们一般都认为是一码事,互相混叫。但是本人认为是有一些区别的。双电源供电当然是引自两个电源(性质不同),馈电线路当然是两条;一用一备如果指的是电源,那它就是双电源供电。

一用一备如果指的是馈电线路,就不能称之为双电源供电了。但是不是应该称之为双回路供电呢,我本人也觉得有些不妥,具体应该怎样称呼我也说不好。规范对双回路的供电不是这样解释的,双电源比双回路可靠,但对建筑单体来说,两者看起来好象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事实上是有很大区别的。

一、双电源供电

双电源供电当然是引自两个电源(性质不同),馈电线路当然是两条;一用一备如果指的是电源,那它就是双电源供电。

一般情况下,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批准双电源供电:

(1)重要的党、政、军机关,国防、科研重点工程项目,由于电源中断,将会造成严重后果的。

(2)重要的新闻、广播中心、交通通讯枢纽,公共事业、医疗卫生单位,由于电源中断,将会造成严重后果的。

(3)军工单位、工厂企业由于电源中断将会造成人身和设备事故,原料大量损失,产品大量报废,停产停工,长期不能恢复。

(4)重要的公共场所。

(5)根据生产的特点,对供电的连续性有特殊要求的。

二、双回路供电

双回路供电是指二个变电所或一个变电所二个仓位出来的同等电压的二条线路。当一条线路有故障停电时,另一条线路可以马上切换投入使用。多用于学校企事业单位,方便快捷。

例如:武汉轻轨有两个独立电站输电,采用“双回路”供电系统,即使遇到停电,也能保证其正常运营。

一用一备如果指的是馈电线路,就不能称之为双电源供电了。双电源比双回路可靠,但对建筑单体来说,两者看起来好象没有什么区别,很多情况下都是两路进线。

双电源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两路进线接自不同的区域变电站;

而对应,双回路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两路进线接自同一区域变电站的不同母线。

所以,“双回路”中的这个回路指的是区域变电站出来的回路。双电源是电源来源不同,相互独立,其中一个电源断电以后第二个电源不会同时断电,可以满足一二级负荷的供电。而双回路一般指末端,一条线路故障后另一备用回路投入运行,为设备供电。两回路可能是同一电源也可能是不同电源。

三、双电源供电与双回路供电的区别

我们首先从定义上了解下双电源与双回路:(1)双电源:一种由微处理器控制,用于电网系统中网电与网电或网电与发电机电源启动切换的装置,可使电源连续源供电。二路电源来自不同的变电所(或一路电源一路发电机)。

(2)双回路:一个负荷有两个供电电源的回路。两路电源来自同一变电所且不同段母线(有时因倒负荷,可能二段母线并列)。

首先,根据GB50052-2009,双电源现在的标准说法叫双重电源:一个负荷的电源是由两个电路提供的,这两个电路就安全供电而言是互相独立的。
其次,双电源的电源,应该是电业的变电所,而不是项目内部的变电所(项目整体作为负荷来考虑)。再次,电源的变压器必须是引自不同的母线段。有些地区变电所是有2台变压器,但两台变压器均由一段母线配出,采用的是单母线或者单母线分段的接线方式,是不能作为双电源来处理的。因此,双重电源应该是引自电业变电所的由其中不同母线段分别配出一路电源而组成的供电电源。而对于双回路就没有这个要求了。由一台变压器配出的2个回路或者环网、由同一母线段的2台变压器配出的2路电源都可以作为双回路考虑。双回路电源只能确保二级及以下负荷的供电需要。双电源供电方式是由两个独立变电所引来两路电源,或者由一个变电所两台变压器的两段母线上分别各引一路电源,这样引来的两路电源能够保证各路电源的独立性,当一路电源因故障停电时,另一路电源还能保证建筑物的可靠供电。双回路供电的供电方式可以是双电源供电,也可以是单电源双回路供电。在单电源双回路供电时,当供电电源或母线发生故障时整个建筑的供电电源将会中断。

综上所述:以及结合国内用电负荷的使用经验。双回路主要用于对用电要求比较高的二级负荷,如医院、银行等部门,常常在线路设计时做两路回路供电,在一路电源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另外一路电源有效保证了用电的连续性和可靠性。由此可见双回路的用电电源仅为一个,双电源则是两个独立的电源供电,在线路发生故障及有需求时,切换到另一路电源进行供电。双电源主要应用于要求更高的一级负荷。
双回路供电是指二个变电所或一个变电所二个仓位出来的同等电压的二条线路。当一条线路有故障停电时,另一条线路可以马上切换投入使用。
双电源供电和双回路供电,人们一般都认为是一码事,互相混叫。但是本人认为是有一些区别的。双电源供电当然是引自两个电源(性质不同),馈电线路当然是两条;一用一备如果指的是电源,那它就是双电源供电。

一用一备如果指的是馈电线路,就不能称之为双电源供电了。但是不是应该称之为双回路供电呢,我本人也觉得有些不妥,具体应该怎样称呼我也说不好。规范对双回路的供电不是这样解释的,双电源比双回路可靠,但对建筑单体来说,两者看起来好象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事实上是有很大区别的。

一、双电源供电

双电源供电当然是引自两个电源(性质不同),馈电线路当然是两条;一用一备如果指的是电源,那它就是双电源供电。

一般情况下,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批准双电源供电:

(1)重要的党、政、军机关,国防、科研重点工程项目,由于电源中断,将会造成严重后果的。

(2)重要的新闻、广播中心、交通通讯枢纽,公共事业、医疗卫生单位,由于电源中断,将会造成严重后果的。

(3)军工单位、工厂企业由于电源中断将会造成人身和设备事故,原料大量损失,产品大量报废,停产停工,长期不能恢复。

(4)重要的公共场所。

(5)根据生产的特点,对供电的连续性有特殊要求的。

二、双回路供电

双回路供电是指二个变电所或一个变电所二个仓位出来的同等电压的二条线路。当一条线路有故障停电时,另一条线路可以马上切换投入使用。多用于学校企事业单位,方便快捷。

例如:武汉轻轨有两个独立电站输电,采用“双回路”供电系统,即使遇到停电,也能保证其正常运营。

一用一备如果指的是馈电线路,就不能称之为双电源供电了。双电源比双回路可靠,但对建筑单体来说,两者看起来好象没有什么区别,很多情况下都是两路进线。

双电源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两路进线接自不同的区域变电站;

而对应,双回路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两路进线接自同一区域变电站的不同母线。

所以,“双回路”中的这个回路指的是区域变电站出来的回路。双电源是电源来源不同,相互独立,其中一个电源断电以后第二个电源不会同时断电,可以满足一二级负荷的供电。而双回路一般指末端,一条线路故障后另一备用回路投入运行,为设备供电。两回路可能是同一电源也可能是不同电源。

三、双电源供电与双回路供电的区别

我们首先从定义上了解下双电源与双回路:(1)双电源:一种由微处理器控制,用于电网系统中网电与网电或网电与发电机电源启动切换的装置,可使电源连续源供电。二路电源来自不同的变电所(或一路电源一路发电机)。

(2)双回路:一个负荷有两个供电电源的回路。两路电源来自同一变电所且不同段母线(有时因倒负荷,可能二段母线并列)。

首先,根据GB50052-2009,双电源现在的标准说法叫双重电源:一个负荷的电源是由两个电路提供的,这两个电路就安全供电而言是互相独立的。
其次,双电源的电源,应该是电业的变电所,而不是项目内部的变电所(项目整体作为负荷来考虑)。再次,电源的变压器必须是引自不同的母线段。有些地区变电所是有2台变压器,但两台变压器均由一段母线配出,采用的是单母线或者单母线分段的接线方式,是不能作为双电源来处理的。因此,双重电源应该是引自电业变电所的由其中不同母线段分别配出一路电源而组成的供电电源。而对于双回路就没有这个要求了。由一台变压器配出的2个回路或者环网、由同一母线段的2台变压器配出的2路电源都可以作为双回路考虑。双回路电源只能确保二级及以下负荷的供电需要。双电源供电方式是由两个独立变电所引来两路电源,或者由一个变电所两台变压器的两段母线上分别各引一路电源,这样引来的两路电源能够保证各路电源的独立性,当一路电源因故障停电时,另一路电源还能保证建筑物的可靠供电。双回路供电的供电方式可以是双电源供电,也可以是单电源双回路供电。在单电源双回路供电时,当供电电源或母线发生故障时整个建筑的供电电源将会中断。

综上所述:以及结合国内用电负荷的使用经验。双回路主要用于对用电要求比较高的二级负荷,如医院、银行等部门,常常在线路设计时做两路回路供电,在一路电源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另外一路电源有效保证了用电的连续性和可靠性。由此可见双回路的用电电源仅为一个,双电源则是两个独立的电源供电,在线路发生故障及有需求时,切换到另一路电源进行供电。双电源主要应用于要求更高的一级负荷。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西门子S7-200SMART/1200/1500PLC程序案例,欢迎下载学习!

2023-06-25

10000+全网最全CAD电气符号免费领取!

2023-06-19

50套电工试题,助你快速拿下电工证!

2023-06-03

105张高清实物接线彩图,家装电路+工业电路,全覆盖!

2023-05-25

【点此免费送】65套电气计算EXCEL表格汇总

2023-05-22

点个在看你最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