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新手篇 — 虚拟机系统的使用与常见问题

楼主(2024-01-17):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吧!

本文章会详细介绍虚拟机系统的使用与常见问题,有很多读者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软件装不上,自己的电脑中软件很多,又不想换电脑系统,那么虚拟机可以帮你解决这个烦恼,由于文章内容写的比较详细,内容会比较多,可以收藏加关注,以免用到时找不到。
PART01虚拟机使用界面

如图1所示。VMware workstation 17软件界面,软件操作这里不做过多的介绍,请参考VMware官网说明书,说明书可关注公众号并回复【虚拟机】,即可免费领取使用文档。

△ 图1

PART02
虚拟机VMware Tools安装

1.VMware Tools介绍

VMware Tools是VMware虚拟机中自带的一种增强工具,相当于VirtualBox中的增强功能(Sun VirtualBox Guest Additions),是VMware提供的增强虚拟显卡和硬盘性能、以及同步虚拟机与主机时钟的驱动程序。

只有在VMware虚拟机中安装好了VMware Tools,才能实现主机与虚拟机之间的文件共享,同时可支持自由拖拽的功能,鼠标也可在虚拟机与主机之间自由移动(不用再按ctrl+alt),且虚拟机屏幕也可实现全屏化

2.VMware Tools安装

打开虚拟机软件,选择安装VMware tools,如图2所示。

△ 图2

如果点了安装VMware tools等待一段时间后没有任何反应,则按照提示,按Windows徽标键+R,然后输入D:\setup.exe 然后点确认即可进入安装,如图3所示。

△ 图3

点击是,如图4所示。

△ 图4

选择下一步,如图5所示。

△ 图5

选择经典安装,如图6所示。

△ 图6

选择安装,如图7所示。

△ 图7

等待一段时间,安装完成,如图8所示。

△ 图8

PART03虚拟系统拷贝文件

1.主系统与虚拟机系统互传

主系统与虚拟机系统互传文件必须要安装VMware Tools,如果没有正常安装可能导致不能正常拷贝文件,通过鼠标左键把文件从主系统拖拽到虚拟机系统中,如图9所示。

△ 图9

2.U盘文件互传

插上U盘以后,需要选择连接到虚拟机,如图10所示。

△ 图10

电脑识别到U盘,如图11所示,U盘文件拷贝操作和主系统操作一致,这里不做介绍。

△ 图11

PART04虚拟机系统常见问题

1.lntel VT-x处于禁用状态

打开虚拟机显示“此主机支持Intel VT-x,但lntel VT-x处于禁用状态”,如图12所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入BIOS设置,不同的主机进入的方法不一样,可以通过百度的方法搜索进入BIOS的方法,例如输入:惠普电脑进入BIOS的方法,如图13所示,既可以搜索到对应的解决方法,这里以华硕的主板为例。

△ 图12

△ 图13

(1)查看电脑主板

下载一个腾讯电脑管家,通过腾讯电脑管家的工具,既可以查看主板是哪个品牌的,如图14所示。

△ 图14

(2)进入BIOS进行设置

华硕的主板开机连续按F2进入BIOS设置,操作如图15所示

△ 图15

进入高级,选择CPU设置,如图16所示。

△ 图16

在CPU设置中找到Intel(VMX)虚拟化技术修改为开启,如图17所示。

△ 图17

退出保存并重启,如图18所示。

△ 图18

2.其他问题

在百度上搜索“vmware虚拟机常见问题”就可以找到很多常见的问题处理,包括精确的搜索对应的问题,例如:打开虚拟机显示“此主机支持Intel VT-x,但lntel VT-x处于禁用状态”,如图19所示。

△ 图19

总结:

以上就是整个虚拟机系统的使用与常见问题,文章内容如有错误请联系我们。

往期推荐

变频器故障!你还在查手册?早Out啦!

2023-07-01

10000+全网最全CAD电气符号免费领取!

2023-06-19

这里有一份99.99%的电气人都适用的升职加薪必备工具包!

2023-06-16

电气工程师必备计算软件(自动生成),建议人手一份!

2023-06-12

50套电工试题,助你快速拿下电工证!

2023-06-03

点个在看你最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