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钟学会检测二极管、三极管、mos管、电阻、电容、电位器好坏!

楼主(2024-01-17):
在日常工作过程中,难免会遇到电路板,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但是你知道怎么去维修吗?手头上拿到一块板子,是不是感觉束手无策?接下来,我会带你学习如何检测线路板上的各种常用元器件,教会你快速上手电子产品的调试与维修!

PCB电路板

检测二极管好坏的办法
1、普通二极管的检测:包括(检波二极管、整流二极管、阻尼二极管、开关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是由一个PN结构成的半导体器件,具有单向导电特性。通过用万用表检测其正、反向电阻值,可以判别出二极管的电极,还可估测出二极管是否损坏。

普通二极管

2、稳压二极管的检测:将兆欧表正端与稳压二极管的负极相接,兆欧表的负端与稳压二极管的正极相接后,按规定匀速摇动兆欧表手柄,同时用万用表监测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值(万用表的电压档应视稳定电压值的大小而定),待万用表的指示电压指示稳定时,此电压值便是稳压二极管的稳定电压值。若测量稳压二极管的稳定电压值忽高忽低,则说明该二极管的性不稳定。

稳压二极管

3、双向触发二极管的检测:正、反向电阻值的测量 用万用表R×1k或R×10k档,测量双向触发二极管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其正、反向电阻值均应为无穷大。若测得正、反向电阻值均很小或为0,则说明该二极管已击穿损坏。

4、发光二极管的检测:用万用表R×1k档测量发光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则会发现其正、反向电阻值均接近∞(无穷大),这是因为发光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大于1.6V(高于万用表R×1k档内电池的电压值1.5V)的缘故。用万用表的R×10k档对一只220μF/25V电解电容器充电(黑表笔接电容器正极,红表笔接电容器负极),再将充电后的电容器正极接发光二极管正极、电容器负极接发光二极管负极,若发光二极管有很亮的闪光,则说明该发光二极管完好。

发光二极管

检测三极管好坏的办法
用指针式万用表测一般三极管,可将三极管看成两个“首首”相连或“尾尾”相连的二极管来看待,若“首”为正极“尾”为负极,则前者为PNP型,后者为NPN型。会测二极管就能判断三机管的好坏了,二极管怎么测?用两表笔分别接二极管两端,分别测得两个阻值,一个为几K至几十K,另一个应为无穷大。这基本就是好的。

普通三极管

R*1千欧档测集电结和发射结的正反向电阻,一般硅管几百千欧,锗管几千欧,若为0或很小,则已击穿,击穿故障主要是c极和e极之间,若为无穷大,则开路,三极间都有可能 。

检测MOS管好坏的办法
方法一:万用表检测MOS管好坏的简便方法

1.用黑表笔接在D极上,红表笔接在S极上,一般有一个500-600的阻值

2.在黑表笔不动的前提下,用红表笔点一下G极,然后再用红表笔测S极,就会出现导通

3.红表笔接D极,黑表笔点一下G极后再接S极,测得的阻值和1测的是一样的则说明MOS管工作正常

场效应管

方法二、万用表检测MOS管好坏的简便方法

1、把红笔接到MOS的源极S上,黑笔接到MOS管的漏极上,好的表针指示应该是无穷大。如果有阻值没被测MOS管有漏电现象。

2、用一只100KΩ-200KΩ的电阻连在栅极和源极上,然后把红笔接到MOS的源极S上,黑笔接到MOS管的漏极上,这时表针指示的值一般是0,这时是下电荷通过这个电阻对MOS管的栅极充电,产生栅极电场,由于电场产生导致导电沟道致使漏极和源极导通,故万用表指针偏转,偏转的角度大,放电性越好。

3、把连接栅极和源极的电阻移开,万用表红黑笔不变,如果移开电阻后表针慢慢逐步退回到高阻或无穷大,则MOS管漏电,不变则完好。

4、然后一根导线把MOS管的栅极和源极连接起来,如果指针立即返回无穷大,则MOS完好。

检测电阻好坏的办法
万用表拨到适当的电阻档位,电阻单独放置于绝缘物上,以测棒稳固接触电阻两端,读取电阻值,如在标示组值与误差范围内,则为正常。

电阻

测量时电阻两端导体与测棒金属部分不得与任何电路或导体(包括手或人体)接触,以免干扰测试而生错误数值。如使用测试夹,电阻也可悬空。

检测电容好坏的办法
1、将电容器与电源接通,如果接通的瞬间万用表的指针不摆动,则说明电容器失效或断路。若表针一直指示电源电压,但是却不作摆动,表明电容器已短路。若表针摆动正常,但不返回零位,说明电容器有漏电现象。因为所指示的电压数值越高,表明漏电量越大。

电容

2、测量容量小的电容器所用的辅助直流电压不能超过被测电容器的耐压,以免因测量而造成电容器击穿损坏。要想准确测量电容器的容量,需要采用电容电桥或Q表。上述的简易检测方法,只能粗略判断压力表电容器的好坏。

检测电容

3、容量大的固定电容器可用万用表的电阻档(R×1000)测量电容器两电极,看表针的摆动情况,摆幅越大,表明电容器的电容量越大。若测试棒一直碰触电容器引线,表针应指在∞附近,否则,表明该电容器有漏电现象,其电阻值越小,说明漏电量越大,则电容器质量越差。

线路板上的电容

4、在检查电容器的好坏时, 对耐压较低的电解电容器,电阻档应放在R×100或 R×1K档,把红表笔接电容器的负端,黑表笔接正端,这时万用表指针将摆动,然后恢复到零位或零位附近,这样说明电解电容器的质量是合格的。电解电容器的容量越大,充电时间越长,指针摆动得也越慢。

检测电位器好坏的办法
很简单,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外侧的两只引脚之电阻值应为电位器的标定最大电阻。然后测量中间的一只引脚与外侧的任意一只引脚间的阻值,并全行程调节电位器,同时观察电阻值变化,其变化应呈线性,无跳变。并且最小及最大阻值应与其铭牌标定相符!

电位器

电位器引脚:1,2,3买来的电位器有个总阻值,拿万用表接1,3总阻就是电位器阻值,一般总阻正负偏差5%,10%左右.不同电位器偏差不一样,然后接1,2或2,3脚随之旋转电位器轴电位器会产生从起始电阻到最大电阻的变化.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777个西门子经典编程案例,助力新手快速入门PLC!

2023-06-02

105张高清实物接线彩图,家装电路+工业电路,全覆盖!

2023-05-25

【免费领】36本CAD电气电子书,助你小白变大神!

2023-05-14

5000套电气CAD图纸免费领取!

2023-05-05

全套PLC的基本指令及程序设计,拿走不谢(内含86页PPT)

2023-02-14

点个在看你最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