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配方编程实例,非常实用!

楼主(2024-01-17):
功能应用场合
在伺服,步进等控制参数等因设备产品需要修改伺服位置,每次手动修改位置,比较麻烦,所以需要对每个数据能进行保存和读取。
硬件设备
1、三菱PLC
2、三菱触摸屏
使用软件
1、GX Work2
2、GT Work3
三菱PLC配方分析
控制要求分析
分析程序,就是对一个寄存器的数据能保存能读取,并且能够跟着配方,来做不同的数据保存读取,这里读取和保存,采用传送指令,要求能跟随配方做出更改,所以采用变址寄存器
三菱PLC配方指令使用分析
主要指令讲解
BMOV是成批传送指令,对指定点数的多个数据进行成批传送或者复制,这个相当于多个MOV指令同时传送数据,将S开始的n点的数据成批传送到D开始的n点中去,也能够传送编号范围重迭的数据。除了这些还支持双向传送功能,通过置位特殊寄存器实现,除了数据还能传送带有位组合的元件,我们知道MOV最多能传送16个位软元件,但BMOV则能实现超过16个的。
FMOV则是多点传送,将同一数据传送到指定点数的软元件中的进行多点传送指令。如下图所示,如果是传送32位数据使用DFMOV。意思是把一个数据复制到多个数据寄存器中,如对连续的数据进行清零处理,就可以使用FMOV K0 D0 K10,把从D0到D9进行初始化操作。
三菱PLC配方编程实例
PLC程序案例
将输入的编码进行减1,是我们配方中一般不存在0号配方,然后将配方传送到指针,也可以不进行减1操作
存档,是将参数写到D1000中,做保存,读档是将D1000的值传出来,删除是将所有数据进行清零,复制是将保存的一个配方的数据传送到另一个配方中
触摸屏部分案例
本案例采用软元件来做,M寄存器用按钮来操作,配方数和需要保存的数据用数字输入。
按钮采用位元件来制作,注意软元件和PLC这边使用的软元件要保存一致,数据这块因为我们要向内部输入数据,所以,勾选数据输入选项,同样的这里的寄存器要和三菱PLC这边保持一致。
文章来源: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于炳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违者必究!
往期推荐
西门子S7-200SMART/1200/1500PLC程序案例,欢迎下载学习!
2023-06-25
10000+全网最全CAD电气符号免费领取!
2023-06-19
这里有一份99.99%的电气人都适用的升职加薪必备工具包!
2023-06-16
变频器常见故障代码(内附查询方法)
2023-06-11
西门子、三菱指令大全,集齐了才知道PLC编程这么容易!
2023-06-10
135张电工接线图,告别一看就会、一接就废!
2023-06-03
点个在看你最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