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想学好PLC编程,要学会这个指令的用法!

楼主(2024-01-17):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了解更多内容

西门子现在正大力推广标准化编程方式,已推出不少编程框架,是未来编程的趋势,其中开始的环节就是将输入点输出点映射到DB块中,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直接扫描过程映像区,缩短扫描时间,提高了程序的运行效率,也符合未来编程合符号寻址的趋势。

批量的IO映射可以使用PEEK和POKE这两个指令,下面对这两个指令的用法进行介绍。

指令的适用条件

1、只能用在SCL语言编程环境;

2、软件从TIA PORTAL V11 SP2起支持该指令;

3、S7-1200 CPU 固件从 V2.2起支持该指令;

4、适用操作数,I、Q、M、DB;

5、DB必须是非优化访问的块。

PEEK指令介绍

1、指令格式

指令格式如下图1所示:

▲图1▲

PEEK指令用来读取输入(I)、输出(Q)、存储器(M)或数据块(DB)变量,支持位、字节、字、双字操作。PEEK指令将获取的数据值以返回值的方式赋值给对应的变量。需要注意的是,在指令列表红框中只有PEEK和PEEK_BOOL两个指令,而PEEK相当于PEEK_BYTE,当需要使用PEEK_WORD或者PEEK_DWORD,可以在将指令拖拽到程序编辑区后手动添加后缀,或者在程序中直接输入指令然后通过选择的方式选定,如下图2所示:

▲图2▲

序号1的指令为读取字节变量的PEEK指令,序号2的指令为读取字变量的PEEK指令,输入的方式为在序号1的基础上在PEEK后输入下划线会弹出数据类型的选项,包括BYTE、WORD、DWORD,这里选择WORD。也可直接在下划线后输入WORD。DWORD的输入格式亦是如此。图中的红色波浪线当填入正确的变量后会自动消失。

2、PEEK用法解析

如上图2所示,括号内的元素即为PEEK指令的形参和实参。除了PEEK_BOOL指令有四个输入参数,其余三个均为3个,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PEEK(_BYTE)(读字节变量,指令中BYTE 类型可省略,指令格式。)

PEEK(area:=_byte_in, // 寻址区域,BYTE类型

      dbnumber:=_dint_in, // DB块块号,非DB块寻址时填0,DINT类型或DB ANY类型

      byteoffset:=_dint_in);// 被读取变量的字节地址,DINT类型

PEEK_WORD(读字变量,指令格式。)

PEEK(area:=_byte_in, // 寻址区域,BYTE类型

      dbnumber:=_dint_in, // DB块块号,非DB块寻址时填0,DINT类型或DB ANY类型

      byteoffset:=_dint_in);// 被读取变量的字节地址,DINT类型

PEEK_DWORD(读双字变量,指令格式。)

PEEK(area:=_byte_in, // 寻址区域,BYTE类型

      dbnumber:=_dint_in, // DB块块号,非DB块寻址时填0,DINT类型或DB ANY类型

      byteoffset:=_dint_in);// 被读取变量的字节地址,DINT类型

PEEK_BOOL(读位变量,指令格式。)

PEEK(area:=_byte_in, // 寻址区域,BYTE类型

      dbnumber:=_dint_in, // DB块块号,非DB块寻址时填0,DINT类型或DB ANY类型

      byteoffset:=_dint_in // 被读取变量的字节地址

      byteoffset:=_dint_in);// 被读取变量的位地址,INT类型

参数area,根据所读区域的不同,分为四种类型,如下表1所示:

▲表1▲

PEEK使用例程

1、为了使大家能掌握该指令的使用,下面举例加以说明,以博图V16软件进行操作。将数据区DB1中的A的内容读到B中,C的内容读到D中,E的状态读到F中。

打开博图V16,新建一个名为PEEK指令测试的项目,添加一台S7-1215C的CPU,创建数据块DB1,分别建立A、B、C、D、E、F变量,如下图3所示:

▲图3▲

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将DB1的优化块访问的属性勾掉,否则无法在PEEK指令中使用。操作步骤为右击项目树下的DATADB,在弹出的选项列表中选择属性,又会弹出个对话框。勾掉优化的块访问前面的勾,再次选中DB1,点击工具栏的编译,如下图4所示:

▲图4▲

由上图最后一张图可见,当勾选掉优化块的属性并点击编译后,DB块就会显示出便宜地址列。新建名称为peektest的FC功能,语言选择scl,点确定。在打开的FC1程序编辑区输入三条peek指令,peek指令在指令列表的基本指令-移动操作-读/写存储器下。如下图5所示:

▲图5▲

上图中序号1和序号2的代码都加了转换指令,分别是将字转换为整数、双字转换为双整数,因为A、B、C、D的数据类型分别为INT和DINT。如果不用转换指令的话,指令下方会出现黄色波浪线以示报警。序号3为位变量的读取。上述指令均是读取DB块内的变量,而且都在同一个数据块DB1,所以area填16#84,dbNumber填1;数据A的字节地址偏移为0,数据C的字节地址偏移为4,数据E的字节地址偏移为12,位偏移为0,所以在byteoffset和bitoffset处分别填上上述数据。偏移量如下图6所示:

▲图6▲

2、仿真测试

仿真过程及测试的结果如下图7所示:

▲图7▲

图7后面两张图可以看出测试的结果,使DB1处于监控状态,A、C、E分别输入456、-45678、true,B、D、F也得到相应的值,当把A和E改为0和false后,B和F也变为0和false,说明PEEK指令执行正确。

总结:也许有的学员会说这不就是传送指令吗?用MOVE指令或直接赋值不是更简单?没错,但本篇文章只是向大家介绍指令的结构及基本用法,因篇幅所限,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介绍该指令的高级用法。

来源:技成培训网,作者:技成-何晓刚,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长按扫码免费领取

PLC经典案例与源程序

往期推荐

777个西门子经典编程案例,助力新手快速入门PLC!

2023-06-02

5000套电气CAD图纸免费领取!

2023-05-05

免费领取 | 64本经典西门子电子书,超全电子书库!

2023-03-02

105张高清实物接线彩图,家装电路+工业电路,全覆盖!

2023-02-13

10000+全网最全CAD电气符号免费领取!

2022-09-12

点个在看你最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