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老师傅不会告诉你的那些PLC小妙招!

楼主(2024-01-17):
1、PLC通讯端口损坏案例JICHENGPEIXUN
我们有一项工程,PLC端口烧坏。PLC通讯线是通过滑环引出的。考虑到前几天刚下过雨,怀疑是滑环进水引起的PLC通讯线短路,而烧坏PLC端口的。用摇表测量通讯线(线路两端均悬空),发现通讯线间有电阻,正常时应为无穷大,而测量时,电阻在5M~10M之间。从而认定PLC端口烧坏是滑环进水造成的,更换滑环后正常。

2、尽量避免多次调用同一子程序JICHENGPEIXUN
在程序中,多次调用同一个子程序,在语法方面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一做法,尤其是在带有形式参数时。下面通过一例来说明。

如下图1所示,网络13和14都调用protection子程序,这时,网络14调用时protection子程序的运行状态如图2所示。我们注意到,网络14调用时的形参#protection的数值(1169,网络13调用该子程序时的参数值)并不是网络14调用protection子程序所要的数值(应是481)。这样,就会造成我们所不希望的结果。

3、PLC输入的线间电容引起的误动作JICHENGPEIXUN
电缆的各导线间都存在电容,合格的电缆能把此容值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就是合格的电缆,当电缆长度超过一定长度时,各线间的电容容值也会超过所要求的值,当把此电缆用于PLC输入时,线间电容就有可能引起PLC的误动作,会出现许多无法理解的现象。

主要为:明明接线正确,但PLC却没有输入;PLC应该有的输入没有,而不应该有的却有,即PLC输入互相干扰。

最近,在调试一PLC系统时,就出现了一种现象。MIC传感器不动作,或动作后,另一传感器(FLY)的动作影响MIC传感器,即:MIC动作时,FLY传感器一动作,MIC就变成不动作了。也就是:传感器的动作彼此影响,怀疑是电缆质量不好,线间电容不合要求造成的。直接把MIC传感器接到PLC,不使用电缆后,一切动作正常。

消除线间电容影响的办法:

(1)使用电缆芯绞合在一起的电缆;

(2)尽量缩短使用电缆的长度;

(3)把互相干扰的输入分开使用电缆;

(4)使用屏蔽电缆。

4、PLC合理编程消除误操作JICHENGPEIXUN
消除手指颤动:可以通过PLC延时或微分指令检测按钮信号上升沿,从而避免此类误操作;

无意识操作:①优化显示功能,使用不同的指示灯来显示各种不同的工作状态:平光>运行状态,高频闪光(1秒1次)>试验状态,低频闪光(3秒闪1次)>步进状态。②输入信号联锁

5、变频器过电压处理案例JICHENGPEIXUN
减小给定使电机减速运行时,电机进入再生发电制动状态,电机回馈给变频器的能量亦较高,这些能量贮存在滤波电容器中,使电容上的电压升高,并很快达到直流过电压保护的整定值而使变频器跳闸。采取在变频器外部增设制动电阻的措施,用该电阻将电机回馈到直流侧的再生电能消耗掉。

6、变频器过电流处理案例JICHENGPEIXUN
我们用安川变频器带120个小电机,当其中一个小电机发生过流故障时,变频器就会过流故障报警,导致变频器掉闸,从而导致其它正常的小电机也停止工作,这是我们所不期望的。

处理方法:

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1:1的隔离变压器,当其中一台或几小电机发生过流故障,故障电流直流冲击变压器,而不是冲击变频器,从而预防了变频器的掉闸。经实验后,工作良好,再没发生以前的正常电机也停机的故障。

更多实用PLC小妙招小编已经给大家打包整理出来了!扫码即可领取!

内含280GPLC资料(西门子、三菱等)+编程软件

快人一步!全方位满足你的各种需求~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206套电力工程变配电电气设计施工CAD图纸,电气人根本离不开!

2023-07-13

80页PPT,帮你一键掌握PLC控制程序的设计

2023-07-09

115个品牌,1120本变频器说明书,一次打包带走!

2023-07-04

变频器故障!你还在查手册?早Out啦!

2023-07-01

10000+全网最全CAD电气符号免费领取!

2023-06-19

电气工程师必备计算软件(自动生成),建议人手一份!

2023-06-12

点个在看你最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