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手把手教你用博途软件仿真西门子PLC的S7通信 ...
「案例」手把手教你用博途软件仿真西门子PLC的S7通信

楼主(2024-01-17):
本文介绍博途软件来仿真西门子PLC的S7通信,通过这篇文章,你能了解S7通信的指令,以及在博途平台下如何实现数据的交换。
先上干货:博途软件安装包合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博途软件都是白搭,所以给大家准备了从博途V13-18各个版本的软件包合集,大家可根据自身需求下载!
博途软件包
多种版本
长按图片识别下载
一、基础知识介绍
在正式开始仿真之前,为了让读者更好理解该文章,简单介绍几个基础知识。
1、什么是博途基本仿真?
博途基本仿真,即SIMATICS7-PLCSIM,它是安装在博途平台下的一个软件,它除了支持程序的基本仿真之外,还支持西门子之间的S7通信。
2、什么是S7通信?
S7通信协议是西门子PLC内部集成的一种通信协议,相比TCP通信协议,它经过特殊的优化,更加适合西门子PLC之间来进行数据交换。
二、软硬件准备
在本案例中使用的软硬件如下所示:
序号
名称
描述
操作系统
W10专业版
博途编程软件
STEP7 V16 Pro
博途仿真软件
S7-PLCSIM V16
三、实现步骤
西门子PLC之间的S7通信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同一项目内,一个是不在同一项目内。这里以同一项目内的S7通信,来进行演示。
步骤1:新建博途项目
打开博途软件,新建项目,并命名为“同一项目内的S7仿真”,如图所示。
步骤2:添加两个PLC设备
在项目树下,添加新设备,在弹出窗口选择控制器,并选择一款PLC型号,命名为“客户端”,选择固件版本号为V4.4,点击确定。
注意:PLC的固件版本选择V4.0以上
步骤3:添加DB块
服务器:在服务器PLC的程序块下“添加新块”,选择“数据块”,命名为“服务器”,点击确定。
客户端:同上。
步骤4:DB块中添加数据
服务器:在步骤3中添加的DB块,去掉优化的块访问,并添加对应数据,
客户端:同上。
步骤5:建立连接设置
在设备和网络视图中,连接两个PLC,并PLC属性中,勾选两个PLC中的“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信访问”。
步骤6:指令设置
从指令选项卡中,将GET指令拖入到程序块中,并点击组态进行设置,并填写参数,如图所示。
发送数据指令同理,如图所示。
步骤7:开始仿真
客户端:在工具栏中,点击仿真,根据提示进行程序下载,并将PLC转至“RUN”,如图所示。
服务器:同上。
注意:PLCSIM最多同时支持2个项目存在。
步骤8:接收数据测试
在博途项目中,选择双视图模式,并依次打开两个PLC的数据块,并进行监控。在服务中修改字节1的数据,改成十六进制的“12”,在客户端中,点击接收,可以看到客户端中的字节1数据更改为十六进制的“12”,此时则说明接收数据成功。
步骤9:发送数据测试
在客户端中将字节2的数据改成十六进制“34”,并修改发送信号,可以看到在服务器中的字节2显示为十六进制“34”,此时说明发送数据程序。
总结
本文通过博途的基本仿真,为大家演示了同一项目内S7通信,并演示了其收发数据的过程。关于更多的通信指令的使用,通信的案例应用,请关注我们来学习。
博途软件包
多种版本
长按图片识别下载
文章来源: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刘郴;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违者必究!
往期推荐
【免费领】36本CAD电气电子书,助你小白变大神!
2023-05-14
没有这些装备,敢称自己是电气人吗?
2023-03-08
超实用工控小工具!电气工程师用了再也离不开!
2023-03-07
免费领取 | 64本经典西门子电子书,超全电子书库!
2023-03-02
105张高清实物接线彩图,家装电路+工业电路,全覆盖!
2023-02-13
点个在看你最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