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基础软件“卡脖子”点!深度国产化IEC61131-3可编程 ...
解锁基础软件“卡脖子”点!深度国产化IEC61131-3可编程系统软件加入战局!

楼主(2024-01-18):
出品丨工控小白作者丨弓示月本文内容综合整理自北京奥特思技术正文约9500,建议阅读时间25分钟
鲜有人知在自动化控制系统已国产化二三十年的今天,其底层技术中类似于“操作系统”的一款基础软件仍存在被国外垄断的问题,这迟迟未被攻克的关键一环卡在了IEC61131-3可编程系统的深度国产化进程上,它像珠穆朗玛峰北坡最后一处地势陡峭、难以征服的险峰,等待着意志最坚定、素质最过硬、条件最成熟的极少数攀登者向它发起最后的冲刺。
一个公司名字起得平凡无奇的技术型创业团队就凝聚着这样几位“极少数攀登者”,他们清一色研发出身,毕业于理工名校,效力过工控名企,胸有鸿鹄之志,怀揣橐驼之技,不畏疫情带来的创业风险,将全部身家投掷于IEC61131-3可编程系统深度国产化开发这项意义非凡的事业中来。
创业团队发起人张海伟工程师在合适契机下接受了笔者采访,使笔者有机会写写您不知道的关于IEC61131-3可编程系统的那些事。
控制层的操作系统
IEC61131-3可编程系统的核心地位无人能识?
何谓IEC61131-3可编程系统
IEC61131-3可编程系统是遵循IEC61131-3国际标准的可实现完整自动化控制方案的软件开发平台,是自动化控制设计和执行的基础软件,在业界被喻为“用于自动化控制的低代码的集成开发环境”和“可编程控制器的‘操作系统’”。
属性一:它是低代码的集成开发环境
位于为了更形象地说明IEC61131-3可编程系统的基础作用,业内人士分别引入互联网中的“低代码”概念和计算机程序设计领域的“集成开发环境”术语来定义这款产品。“低代码”开发是指无需编码或很少量代码即可快速生成应用程序;“集成开发环境”是指用于提供程序开发环境的应用程序,一般包括代码编辑器、编译器、调试器和图形用户界面等工具。以上两种特性IEC61131-3可编程系统软件兼而有之,可见其产品定位——生来即是一款为自动化工程师打造的可实现快速开发并同时提供良好调试环境的工具性软件。
张海伟说:“我们创业团队的使命是帮助工程师们将计算机控制技术更简单、便捷地运用在工业、农业等需要自动化的各个领域,以实现生产操作流程的自动控制。我们开发的自主可控的IEC61131-3可编程系统软件包括自动化控制程序的集成开发环境和运行环境,自动化控制程序设计人员可通过它编写符合现场控制要求的程序,并通过运行环境实现控制。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要使电气工程、自动化、化工和机械设计等不同专业出身的从事自动化控制的工程师们,能够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其核心工作上,即对工艺控制的理解和实现上,而尽量使其不因计算机和通讯方面专业技术的欠缺而受到禁锢与限制。比如,熟悉化工或机械控制的工程师,应该更专精于自己所在领域的工艺控制技术,而不应将精力过多耗费在基础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等细节知识的学习上。”
这种低代码集成开发环境通过封装隐藏诸如编译器、协议栈和基础控制算法等实现细节,使工艺工程师们在多数情况下仅通过可视化的“功能块”和“配置对话框”等软件功能组件,仅以拖拽“功能块”、填写“参数”等简单的操作方式,即可编写针对工艺控制的程序命令。
图1:控制系统示意图
属性二:它是可编程控制器的“操作系统”
业内人士还引入“操作系统”概念来说明IEC61131-3可编程系统软件的战略地位。可编程控制器是过程自动化、工厂自动化、农业自动化、楼宇自动化、能源自动化和交通自动化等领域的核心控制部件,IEC61131-3可编程系统之于可编程控制器,就相当于windows操作系统之于电脑,android操作系统之于手机,其所起的作用与操作系统一样,管理着可编程控制器的硬件和软件资源,并提供一个让工程师与系统交互的操作界面,使操作者能够便捷地完成自动化工艺逻辑设计。
这里所指的“可编程控制器”是包含边缘控制器、工控机、DCS控制站、PLC、运动控制器、机器人控制器、远程I/O和车辆控制器等在内的广义上的自动化控制器。
可编程控制器处于企业数字化系统的现场自动化控制层(简称现场控制层)。典型的数字化系统结构一般分为五层,如图2所示,由底至上分别是:现场设备层,包含伺服、变频器、传感器等产品;现场控制层,包含工控机、PLC、运动控制器、机器人控制器、DCS控制站等可编程控制器产品;过程监控层,主要产品是SCADA系统,系统中的可编程控制器是设备或者工段的控制核心,SCADA通过采集可编程控制器的数据并向其分发控制指令,形成控制系统的数据中心;生产管理层,主要产品是MES系统,它以生产工人听得懂的语言执行任务,如下多少单,每一单需要多少料等;企业决策层,如ERP、SCM、CRM等系统。
图2:数字化系统分层图
其中,现场控制层(核心产品是可编程控制器)主要承担对现场的逻辑控制、运动控制、数据通讯和视觉分析等任务,是数字化系统各层之间实现数据互联互通的重要桥梁。可编程控制器作为现场控制层的“大脑”,是通过IEC61131-3可编程系统完成各项控制工作的。所以,IEC61131-3可编程系统软件又被比作控制层“大脑”的“操作系统”,是控制领域中占绝对核心地位的基础软件。
难跨越的技术门槛
IEC61131-3可编程系统的国产大旗无人能扛?
市场对比
当前国内的各种可编程控制器大多采用国外的IEC61131-3可编程系统软件产品,如德国3S的CODESYS和德国KW(已被菲尼克斯电气收购)的MultiProg,市场呈现一边倒的态势,一边是份额独大的德国CODESYS软件,据统计,中国市场上有超过60%的自动化设备生产商都是CODESYS的用户,这家德企的软件业务每年保持近35%的业务增速;而另一边的国产软件可以说是自惭形秽,在张海伟创业团队开发此产品之前,国内市场尚无一款能战的、可商业化的IEC61131-3可编程系统软件产品出现,更别提分一杯美羹。
为什么这么多年国内一直没有自主的IEC61131-3可编程系统软件?有机会涉足国产IEC61131-3可编程系统软件开发的力量在哪儿?这些力量为什么没有实质性进展?张海伟向笔者道出了这款基础软件国产化、商业化的难点和各方力量存在的一些现实局限。
破局难点
打破国外IEC61131-3可编程系统在我国垄断的局面存在以下难点:
第一,技术门槛高。
IEC61131-3可编程系统实质上是集成开发环境,其核心是编译器,而编译器在计算机技术领域被业界公认为是与操作系统并称难度等级极高的产品。
第二,跨学科性强。
IEC61131-3可编程系统软件是计算机技术中难度极高的编译器和自动化控制领域应用结合的产品,单纯从事计算机技术的企业不懂自动化控制,缺少控制领域的专业人才;而从事自动化控制的企业,计算机技术又相对较弱,缺少计算机技术专业人才。这种跨学科性导致IEC61131-3可编程系统的开发门槛很高,有能力开发计算机编译器的软件研发人员大多数不懂工业控制,工业控制领域内能够进行计算机编译器开发的工程师也少之又少。
第三,队伍组建难。
我国自动化控制核心技术发展较晚,直接相关的核心技术开发人员大概在2000年初才开始出现,培养和储备的相关人才几乎全部集中在一线城市。鉴于前述IEC61131-3可编程系统的技术门槛很高,需要长时间聚集这些一线城市的专业人员来进行开发,这对企业的人力投资决策也构成一定挑战,特别是业务种类繁多的企业,很难在短期绩效考核目标的体系下维养一支专攻远期战略目标的队伍。
第四,市场推广难。
一方面,有能力做出产品的技术型人才不一定具备开拓客户的能力,哪怕面对的是一片“蓝海”,他们也无从下手;另一方面,即使将优秀的国产产品放到用户面前,用户对未经大量应用的产品仍心存疑虑,会担心国产产品不够完善。
潜在力量
目前,开发国产IEC61131-3可编程系统的潜在力量主要来自于三方面。
第一方面军,高校和研究所
部分高校、研究所宣称有自主开发的IEC61131-3可编程系统,并宣称在自有控制器上做了适配,但高校、研究所受自身科研定位的局限,与真正的商业应用较远,甚至是与产业脱节。
第二方面军,从事可编程控制器研制的厂家
这部分厂家大致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自主控制技术较为领先的大厂,这类厂家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控制系统的国产化,但其为自有控制器配套的IEC61131-3可编程系统,仅本着“够用就行”“配套自有产品即可”的原则而开发,并不追求IEC61131-3可编程系统本身的功能完善,也没有向外输出自己开发能力的意愿,因此,这类大厂的IEC61131-3可编程系统无法直接用以提高整个中国IEC61131-3可编程系统软件的水平。
另一类是自动化控制技术发展没那么快、更偏重现场硬件产品供应的厂商,这类厂家的小型PLC基本用上了自研的可编程系统,但其系统多采用执行效率较低的解释型技术、不够丰富灵活的编程语言和非标签化的变量组态方式,制约了其自主系统在中大型PLC产品上的应用,因此,这类厂家的中大型PLC及运动控制器产品开发仍要靠购买国外IEC61131-3可编程系统来实现。
第三方面军,无控制技术基因的其他领域厂商
比如互联网和通讯行业也有想进入控制技术领域的企业,但由于这类企业不懂控制,不懂工业现场的实际需求,导致其系统软件无法适用于要求严苛、“真刀真枪”的工业现场,其产品也最终沦为脚本编程工具,根本无法做到对现场的实际控制。
行业黑马
有些事只有创业团队才能做成。“在我们之前,国内还没有一家本土的IEC61131-3可编程系统提供商,我们很幸运开发出国内第一款可商用并在功能上对标德国CODESYS的IEC61131-3可编程系统。”张海伟介绍道。那么,从无到有,从无力迎战到扛旗而战,为什么唯独是这个创业团队做成了各方力量想做而未成之事呢?笔者总结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促成了这个创业团队的成功。
第一,技术得以积累。
该创业团队的核心成员全部任职过国内一线控制技术公司并至少全程参与过一次类似产品的开发工作,他们不仅具备高水平技术能力,还拥有丰富的开发类似产品的直接经验,同时深入理解产品的实际应用。
第二,团队目标一致。
初创公司采用合伙人制度,每一位团队成员都有强烈意愿——做一件有意义且有前途的事情,这种志同道合使得少之又少的跨专业人才得以聚集。
第三,外部需求契合。
IEC61131-3可编程系统市场被国外企业垄断已久,很多同样有视野、有远见的本土客户早已下决心发展自主可控产品,以便在任何时刻都不被国外产品的变化因素所干扰。这让创业团队的市场推广工作不再如之前预想的那般艰难。这些有胸襟的客户出于共赢目的,与创业团队一起测试产品,一起规划功能,使得国内首款IEC61131-3可编程系统一上市即实现了从开发成功到应用交付的零过渡。
据悉,该创业团队已经获得典型行业大客户的订单,并按计划交付了产品。截至发稿时止,该IEC61131-3可编程系统已成功应用在中国科学院某自动化研究所的机器人控制平台产品、某央企集团在一特殊工业领域的DCS控制系统和深圳某上市公司的PLC和运动控制器产品上。
国产化的基础软件
IEC61131-3可编程系统的真实战力几何?
填补空白兹事体大
国内广义可编程控制器的市场总量动辄几百亿,其中狭义的PLC、DCS市场分别超过了百亿,相关产品应用面极广,涉及众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在控制领域占绝对核心地位的IEC61131-3可编程系统的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量级如此巨大且需要稳健发展的市场,本土IEC61131-3可编程系统提供商长期缺位,势必会给整个行业埋下严重的安全隐患。
国内首款商业化IEC61131-3可编程系统的上市标志着本土团队成功解锁了在工业软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卡脖子”点。自此之后,大部分国内自动化领域用户在德国CODESYS软件之外,有了一个全新的选择——由本土专业团队开发的IEC61131-3可编程系统软件,并且该系统可以完全适配国产操作系统和处理器芯片,不惧“断供”,可控程度达到百分之百。
“做中国的CODESYS”这颗种子早在张海伟求学阶段就已种下,他告诉笔者:“当时研究生导师提到要做中国的、面向整个行业提供中国自已的IEC61131-3可编程系统,可直到自己工作满十一年之时,国内市场上依然没有一款真正能战的本土IEC61131-3可编程系统。这让我们心中的种子开始发芽,我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带着导师的心愿早日填补上这项市场空白。”
当务之急提升战力
张海伟继而说道:“我们所做的不是只开发一款产品这么简单,我们是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供先进的逻辑控制、运动控制、数据通讯及视觉分析等技术的全自动化软件解决方案,这要求我们从起步开始就要全方位对标全球领先的IEC61131-3可编程系统,换言之,竞品有的功能我们产品要有,对手设置技术壁垒不提供的产品服务我们也会提供。我们每一位成员改变原有生活工作轨迹,挣脱曾束缚我们的条条框框,为的就是顺应我们共同的心声——开发出一款具有战斗力的国产IEC61131-3可编程系统,并依托该产品发出代表国内技术水准的强音。”
奔着这个目标,张海伟创业团队开发出了系统功能完善,同时符合自动化现场控制的IEC61131-3可编程系统,作为新一代开放式控制平台,该系统具有图3所示的功能特点,本文仅对能体现该系统战力的几个主要突破点进行重点介绍。
图3:IEC61131-3可编程系统特点
突破点一,支持IEC61131-3国际标准描述的五种编程语言
包括:LD、FBD/CFC、ST、SFC和IL。为了兼顾用户使用习惯,其中LD语言还同时支持欧系和日系两种编程风格。编程语言丰富与否关系到控制器能否驾驭各种不同场景下的现场设备,因为自动化控制领域的需求非常多样,控制需求的异构性非常强,过去PLC未普及之时,现场多样性的需求只能靠专用控制器来满足,首先这导致为单一场景打造的控制器成本奇高,且由于高度定制化的专用控制器仅与某一类控制场景匹配,其通用化程度必然很低,日后很难量产;其次,本应专注于工艺控制的自动化工程师还要投入精力研究专用控制器的设计制造;再次,对用户而言,独有的专用控制器一旦应用于现场,后期换型将异常困难,这是各个行业都普遍存在的情况。那么为了使可编程控制器的适用范围更加广泛,其支持的编程语言就要足够丰富,以便有能力与现场“说着”不同“母语”的各种场景、各种设备实现“同频沟通”,这是IEC61131-3可编程系统支持五种标准编程语言的内在原因。
突破点二,支持高级语言C/C++扩展。
不同语言在不同的应用场景各有擅长,例如,继电器逻辑控制场景一般习惯用梯形图语言,因为梯形图语言与继电器连线组网很相似;而到了编写复杂算法时,则需要高级语言。当前述五种标准编程语言在某些场景下无法扩展用户想要的功能时,该系统还支持用户编写C/C++代码集成到运行时系统,或者引入第三方成熟的C/C++语言算法(比如视觉和人工智能等算法),来扩展IEC61131-3标准编程语言的适用范围。
突破点三,支持多核与多任务调度。
支持处理器多核任务分配和基于优先级的多任务调度,多任务类型包括周期任务、自由运行任务、时间触发任务和中断任务。
突破点四,支持灵活的数据组织方式。
系统支持标准的数据类型,支持用户自定义数组、结构体、枚举和功能块;另外,支持指针类型,方便工程师组态更为灵活的应用程序。
突破点五, 集成多种标准通讯协议以及遵循PLCopen标准的运动控制功能。
通用总线协议包括Modbus RTU、Modbus TCP、CANopen、EtherCAT、Ethernet/IP、OPC UA等。
突破点六, 采用编译型的代码生成技术。
编译型技术是将用户逻辑直接编译成可执行的二进制机器码,较之解释型技术,编译型技术的用户程序执行效率更高,大约是传统解释型技术的10倍。解释型技术的劣势在逻辑简单的小型PLC应用上还体现得不明显,当应用在中大型PLC,甚至运动控制器等对计算能力要求较高的控制器上时,其劣势就非常明显了。这也是前文所述国内厂商的小型PLC尚可采用自己的系统,但开发中大型PLC及运动控制器时则别无他途,只能购买国外软件的原因。
突破点七, 支持在线“无扰”修改逻辑。
可以在线动态修改用户逻辑,并且对现场控制流程无扰动。
突破点八, 程序编辑和调试手段丰富。
支持仿真、图形及文本语言的断点调试、任务状态信息查看、调用栈查看、交叉引用查看、在线变量读写、监视列表、变量趋势查看、未定义变量自动声明、输入智能识别和日志记录等功能。
自主可控刻不容缓
IEC61131-3可编程系统适用的产品范围很广,所适用的产品(广义上的可编程控制器)在计算机控制领域中起着关键作用,是系统里非常核心的自动化控制部件,这些核心部件往往控制着国计民生相关的关键系统,比如对军工、能源(核电、火电)、化工、轨道交通、重型装备等系统的控制。所以,作为这些核心部件“操作系统”的IEC61131-3可编程系统应与这些核心部件本身一样实现自主开发、安全可控,其国产化进程已刻不容缓。
该创业团队开发的这款IEC61131-3可编程系统软件主要由集成开发环境(IDE)和运行时软件(runtime)两部分组成。
从集成开发环境的开发工具链端看,该系统是基于开源工具链进行开发,开发工具链的源代码是开源的,即在开发软件工具这个环节不会出现受制于人的情况;从集成开发环境的运行端看,集成开发环境可跨操作系统和处理器平台运行,可以运行于windows、linux、麒麟等操作系统,支持在X86、ARM和龙芯等处理器平台上运行;从运行时软件(嵌入式软件)端看,这款IEC61131-3可编程系统的运行时软件采用标准C语言编写,可以很好地适配各种操作系统和处理器平台,也不涉及被限制的问题。
总之,这款产品做到了系统开发工具链端、集成开发环境运行端、运行时软件端“三端”可控,除去开源部分的代码,该系统集成开发环境和运行时软件代码100%由张海伟创业团队自主编写,确保该系统的方方面面都不受制于人,且可以运行在各种操作系统和芯片处理器上,包括国产的操作系统和国产处理器芯片。
数字化的必要阶梯
国产IEC61131-3可编程系统的战略先机谁占?
制造业升级势能最大
当下,智能制造已成为各国制造业升级的主攻方向,世界上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正在大力推广制造业升级;中国也提出了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表明发展支撑智能制造的相关技术、产业既顺应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发展趋势,也成为我国制造业实现内部变革、动能转换以及重塑竞争力的内在需要。
信念坚定不等于盲目跃进,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蜕变不是一蹴而就的。据有关统计,中国制造业的规模虽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但大多数制造企业仍处于由工业2.0向工业3.0过渡的阶段,大部分智能制造相关技术也处于起步阶段,全国范围内仅有16%的企业真正进入到了智能制造的应用阶段。这意味着,中国80%以上的制造企业连工业3.0目标都未实现。
以何为切入点来帮助80%以上的制造企业实现数字化升级更为务实?无非是实实在在解决现场设备、产线、流程等生产控制环节中的各种问题,以及安全质量管控、降本提效等涉及生产运营管理方面的问题,即为制造企业提供紧紧围绕“人、机、料、法、环”而研制的产品和设备。这些产品和设备存在的核心价值在于自身不可或缺地参与了特定对象(物质)的加工生产,通过干预物质的物理变化或化学变化完成产品或商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只要生产加工的工艺过程没有颠覆性变化,那么用以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技术手段就应是循序渐进式的改进完善,不存在脱离原有技术基础的颠覆性革命。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智能制造终极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数字化升级的路径和自动化普及的基础。
国产化担当责任最重
业界共识,自动化控制产品(可编程控制器)是智能制造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先进制造技术和实现制造业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关键支撑,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基础。
于近期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制造业要补齐基础短板,包括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在内的长期以来发展最为薄弱的环节,将有望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获得突破性进展。
在此浪潮下,作为自动化控制层“操作系统”和制造业数字化“必要阶梯”的国产IEC61131-3可编程系统更要当仁不让,主动挑起“核心技术”和“基础软件”应有的担当,为市场上绝大多数基于IEC61131-3标准开发的自动化控制器产品,提供自主可控、便捷高效的统一软件开发平台,为促成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和创新集成,以及信息技术(IT)与运营技术(OT)的真正融合贡献“一己之力”和“一技之长”。
PLCopen中国组织名誉主席、工信部智能制造标准化体系建设工作组专家彭瑜曾撰文感慨“自从在国内活跃多年的德国KW公司被菲尼克斯收购后,因发展目标调整的关系,从2019年中开始不再发展基于IEC61131-3的编程平台的客户。于是在国际和国内IEC61131-3编程平台市场中3S的CODESYS一枝独秀,随之涨价之风盛吹。”无疑,垄断已经带来了行业发展成本的增加,那么“断供”带来的后果会是什么,我们不敢揣测。
张海伟创业团队这款IEC61131-3可编程系统的上市,让我们看到了垄断坚冰融化的曙光,但我们猜得中开始,却不一定猜得中结局。原因就在于“操作系统”平台级软件带给用户使用习惯的惯性和在役在售产品开发一致性的约束能否被创业团队与工控行业用户联手击破,唯愿在自主可控、创新引领的新时代,类似WPS对战WORD的坎坷境遇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丛林适者生命力最强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告诉我们,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竞争的产生是必然,只有强者才能获得更多;中国企业家的精神领袖任正非先生喊出了一句“唯有惶者方能生存”,提醒我们时时刻刻要保持危机意识,各个阶段不忘寻觅生存资源,才能不断为自己“续命”。
面对一个显而易见有益于自身竞争力提升的事物,适于丛林法则者往往反应迅速,愿意大胆尝试,以接纳的心态迎接那必然到来的改变;而不适者或丧失初心,或目光短浅,或走非正道,表现得难以被触动、难以被撼动,最后温水煮青蛙似的失去了弹跳力、失去了每一个有可能改变自己处境的当下、失去了一切。
以上两种不同的取向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命运走向。前者,由低至高、由小至大、由弱至强;后者,日见走低、日见缩小、日见势弱。格局至此拉开……
中国自动化控制市场的格局变化亦同此理。我们不清楚一款新产品其技术成熟和成本被市场接受双双达到质变的那个临界点到底在哪儿,但我们可以确定,当它已成为业内大多数企业的主流选择时,其市场先机已经不在,其参与重塑的市场格局可能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杜甫诗云“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经济史学家内森·罗森伯格认为“技术变迁的社会与经济后果是它们扩散速度的函数,而不是它们第一次应用时间的函数。”那么,面对国内首款能战的IEC61131-3可编程系统的到来,自动化控制市场上的相关企业是无动于衷的观望,还是率先行动占据先发优势?或许,对于需求迫切的企业而言这根本算不得问题,因为这款能战的国产IEC61131-3可编程系统已让他们等待得太久太久,并且其表现已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结 语
通过一款产品证明自己
具有如此战略意义的基础软件产品诞生在北京城北一座商住写字楼中的小写字间里,走进张海伟创业团队的办公区,最先映入眼帘的就两样物品(因为这两样物品的数量明显多于办公区内的其它物品),一样是电脑,人人桌上都支着两到三个显示屏,或台式机的,或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亮着各种开发界面,座位上的工程师目不转睛地看着一行行的代码,那一行行的代码也旁若无人地看着他们;另一样是折叠床,人手一张为了挑灯夜战、彻夜不归而准备的简易折叠躺椅黑黢黢地挤在一起,占了墙角很大一块地方,可能是为了打开方便,每张折叠床都收得很不整齐,一副给点儿外力它就会自动展开的样子……
在座几位工程师的脸上见不到一丝丝松懈,据说他们正在为计划近期交付的完善版本攻坚,而后面的迭代开发、性能优化、功能完善工作计划已经排得满满当当。与工作计划形成反差的,是他们少言寡语、安静清冷的性格,也许,这就是资深研发该有的样子——不需要用语言介绍自己,不需要向外人展示自己,他们需要的只是在自己当打之年推出一款能打的产品,以此面向整个行业提供一种全新而可靠的选择。
科技领域的达尔文主义者们认为:任何成功的技术——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并最后成为某个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必然是最好的,因为它经受了工程学试验的严格检验,并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且,由于它是最好的,因此它最终成为技术的单线进步路径中最新的并且是必经的阶梯。
这一观点的存在,本身就自证了其内在逻辑的合理性。没错!千言万语都不如通过一款产品来证明自己来得有力。这款能战的国产IEC61131-3可编程系统能否成为攀登中国自动化山峰必经的阶梯,能否让提供阶梯的这个创业团队在中国自动化史上留名,我们一起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