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松下Control FPWIN Pro7”编程软件,看“IEC 61131-3”编程标准的优越性

楼主(2024-01-18):
往期精彩文章:

电气工程师项目设计流程:一个项目中,电气工程师要做的设计思路

西门子S7-1200/1500PLC的结构化程序编程模式/套路

S7-1200/1500PLC用FB284库指令控制伺服驱动器的程序

PLC定位控制基础:电子齿轮比对脉冲当量和电机转速的调整作用

步进电动机与交流伺服电动机的性能比较,来看看跟你知道的一样吗?

怎样用软件进行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增益自动调整?

变频器的种类多种多样,根据负载特性怎么选择变频器呢?

怎么让两台伺服电机比例同步运行?伺服驱动器要做哪些设置?

西门子S7-1200PLC  基于AT覆盖变量的V90伺服速度控制程序

S7-1200PLC控制伺服驱动器V90PN-速度控制SIMOTICS电机

欧姆龙自动化设备通过CX-One软件配置单机PLC控制系统详解

欧姆龙自动控制设备通过CX-One软件配置PLC网络系统

PLC如何快速排除故障?这里有一个资深电气工程师所用模板

欧姆龙NJ控制器(PLC)控制欧姆龙总线型1S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操作指引

从“松下Control FPWIN Pro7”编程软件,看“IEC 61131-3”编程标准的优越性

松下Control FPWIN Pro7编程软件,是符合标准“IEC 61131-3”的编程规则的软件,“IEC 61131-3”标准编程优点有以下几点:

    国际公认的标准

    全球系统中的统一规则,减少误解并缩短培训时间

    重用现成的函数和功能块,节省编程和调试的时间

    通过结构和模块化更好地概述

    通过定义的数据类型和封装减少错误

    标准化带来安全投资

从以上几点中,可以看出几个重要的关键词:标准化、函数、功能块、结构和模块化、数据类型。

一、变量类别与数据类型

“IEC 61131-3”标准编程,是用变量代替实际地址,方便修改实际地址,而不用修改程序。编程软件定义好了变量、数据类型、地址,就可以表达出程序的运算结果。

用标准化的变量类别与数据类型代替实际地址,智能联想式的变量输入法来编写程序,再也不用记繁杂的注释,这是标准化编程最大的优点,你甚至可以不用函数、功能块,这个必须要有。因此,多位PLC电气工程师说这是提高编程效率的最大因素。

变量类别与数据类型是“IEC 61131-3”标准的基本概念,是标准化编程中的两个最基本知识。

其中:

VAR,计算机术语,意为变量,用来定义内部变量。

GLOBAL,意为全局。

CONSTANT,意为常数、常量。(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应该归为变量,或者应该把变量叫做标签,如三菱PLC的GX-Works3编程方法。西门子把常量和变量归为块接口数据。)

RETAIN,意为保持、锁存。(常量和保持,在欧姆龙标准化编程中体现为勾选框的方式,有所简化。西门子标准化编程中也是用勾选框的方式确定保持与非保持,但块接口类型有输入变量、输出变量、输入输出变量、临时变量、静态变量、常量。)

EXTERNAL,意为外部,外部变量是全局变量在程序POU头部的参考。(欧姆龙标准化编程中无此条,而是加入内嵌按钮来区分,有所简化。)

INPUT,意为输入。

OUTPUT,意为输出。

IN_OUT,意为输入输出。

IEC 61131-3标准化编程在变量声明过程中,必定需要注明数据类型,可以说变量就是规定了数据类型的形式参数(常量视为变量的一种特殊状态)。

松下PLC的数据类型分为基本数据类型、结构体数据类型(DUT)、功能块数据类型(FB)。

下表为松下PLC编程中的基本数据类型。

常用的基本数据类型为:STRING、TIME、BOOL、INT、DINT、REAL外加一个数组类型。

二、变量类型

把全局变量、局部变量、系统变量,叫做变量的三个类型。

全局变量对整个项目有效,一般建议用全局变量编程。分配到输入和输出或用于触摸和显示的变量、分配到某个地址的变量、需要在其他程序访问的变量等,必须声明为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的地址输入可以用FP格式(松下),如X0、Y0;也可以用IEC格式,如%IX0.0、%QX0.0、

局部变量是系统保存到任意位置的中间结果的占位符。它们在各自POU的POU头中声明。

局部变量只能用于随附POU本体,在POU头中,从全局变量列表中采用的变量,用外部变量VAR_EXTERNAL参考和专为当前POU头声明的变量之间进行区分。

若要访问特殊数据寄存器和特殊内部继电器,请使用PLC独立系统变量。

IEC指令(系统变量)的优点:减少以前需要熟悉的指令数量、数据类型安全、IEC指令包含复杂功能、可扩展、工作量少清晰编程、易读。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

工控学习资料下载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