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编程标准IEC61131-3教程系列(2)-软件模型

楼主(2024-01-18):
IEC61131-3为PLC编程开发定义了一个软件模型,该模型描述了如何采用分层/分级的方法将一个复杂的项目分解成若干小的组成部分,并定义了各部分之间的接口规范。今天这篇文章,我们来介绍下这个软件模型,并结合西门子PLC、Codesys软PLC分析下该模型。

下面这张图就是IEC61131-3定义的软件模型: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该软件模型定义了配置、资源、任务、程序组织单元(功能、功能块、程序)、全局变量、访问路径等等。我们来详细介绍下:

1、配置(Configuration)

配置位于软件模型的最上层,可以理解成一整套控制系统。对于小型控制系统而言,比如一个由CPU ST20组成的简单控制系统,属于一个配置;而对于复杂控制系统,比如一个由多个CPU组成的、具有分布式模块的控制系统,也属于一个配置。配置就是一套控制系统,或者是一套设备,在Codesys V3版本之后直接将其称为“设备”;一个配置由一个或几个资源组成。

2、资源(Resource)

资源位于软件模型的第二层,用于支持任务的运行。对于一个小型控制系统,比如上面说的CPU ST20系统,资源可以理解为CPU本身。对于具有多个CPU的大型系统,每一个CPU都是一个资源。资源可以包含多个任务、程序组织单元等。在Codesys V3版本之后,资源被称为“应用”。

3、任务(Task)

任务是程序的调度者,用来执行一个或多个程序(Program)。任务分为很多类型,比如:主任务、周期性执行的任务、由中断触发的任务等等。西门子PLC中的组织块就属于任务的角色,OB1相当于主任务、OB30~OB38属于周期性执行的任务、OB82属于诊断中断的任务等等;在Codesys中,任务分为周期型(Cyclic)、事件型(Event)、自由运行型(Freewheeling)、状态触发型(Status)。周期型任务是以固定时间间隔来执行;事件触发型任务在事件变量的上升沿开始执行;自由运行任务其内部程序在任务启动时就开始执行,程序的执行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状态触发型任务当其状态变量变为TRUE时开始执行;任务具有不同的优先级,优先级高的任务可以中断优先级低的任务而抢先执行;

4、程序组织单元(Program Organization Unit,POU)

程序组织单元是用户程序的基本单位,包括变量声明区和代码区两部分。变量声明区用来定义该POU中使用的变量的名称、类型及初始值;代码区是使用IEC61131-3推荐的五种编程语言写的程序代码。

IEC61131-3定义了三种程序组织单元:功能(Function)、功能块(Function Block)和程序(Program)。

功能(Function)是包含局部变量和指令的代码,可以设置输入/输出参数。功能没有静态变量,因此每次调用都会产生同一个结果;

功能块(Function Block)与功能的区别在于它有属于自己的存储区,可以存放静态变量。功能块也可以设置输入/输出参数,但由于程序代码中静态变量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对于功能块的调用并不一定产生同样的结果;

可以将程序中经常使用的代码(比如电机运行控制)写成功能或者功能块,这样就可以反复调用。既能节省项目编程的时间,又提高了程序的可读性,体现了该软件模型将复杂任务分解成小的简单模块的思想。

程序(Program)可以分为主程序与子程序,可以被任务启动,并调用功能或者功能块。程序中可以定义全局变量、地址映射、局部变量等等;

5、全局变量、访问路径

全局变量用于程序组织单元之间交互数据,访问路径提供了当前配置对外通信的接口。

好了,关于IEC61131-3的软件模型就先介绍到这里。后续文章我们会继续该标准的介绍。

我最近开通了微信视频号【李工谈工控】,介绍一些工控小知识,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可以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