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无授权TwinCAT CAM Design的使用

楼主(2024-01-18):
在工作中实践总结,在朋友圈分享讨论,做最接地气的公众号

内容摘要

TwinCATCAM Design是倍福公司提供的凸轮编辑器,功能强大,使用方便,但每台需要使用这个工具的开发电脑都要购买授权才能使用,即使是在TwinCAT 3中也不提供试用版授权。非授权用户可以使用TwinCAT CAM Design编辑曲线,但曲线不能保存,因而也不能激活到控制器,所以用户必须在PLC程序中生成凸轮表。本文介绍一种方法,结合TwinCAT CAM Design和PLC程序共同生成理想的凸轮曲线。

关键词:
TwinCAT CAM Design,凸轮编辑器,凸轮曲线

正文:

1.     背景介绍

TwinCAT CAM Design是倍福公司提供的凸轮编辑器,提供编辑凸轮曲线的可视化界,该界面作为一个TwinCAT插件集成在TwinCAT开发环境的Motion项目下。在TwinCAT CAM Design中编辑的曲线,保存在TwinCAT项目中,使用该项目激活配置时凸轮曲线也会下载到控制器,供PLC程序中的功能块MC_CamIn等调用。TwinCAT CAM Design中不仅可以选择多种方式平滑主从轴的位置曲线,而且可以显示二阶、三阶的曲线。当主轴匀速运动时,从轴速度、加速度是否连续、平滑,直接关系到最终机械运动是否平稳,所以观察二阶、三阶的凸轮曲线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规避问题。这个工具功能强大使用方便,但是需要购买授权才能使用,即使是在TwinCAT 3中也不提供试用版授权。非授权用户可以使用TwinCAT CAM Design编辑曲线,但曲线不能保存,因而也不能激活到控制器,所以用户必须在PLC程序中生成凸轮表。本文介绍一种方法,结合TwinCAT CAM Design和PLC程序共同生成理想的凸轮曲线。

2.     用PLC代码读取从凸轮编辑器下载的曲线

TwinCAT CAM Design非授权用户虽然不能保存曲线,但是可以下载曲线。利用这个功能,PLC程序就可以把编辑完成确认理想的曲线读上来。点数多的则另写代码保存为文件,点数少甚至可以直接“手抄”关键点信息。相关过程如下:

    在Motion / NC Task / Table 下添加一个Slave
如果没有授权,系统提示“No License-No Possibility to store modified cam data permanentyly”。不用理它,直接点击“确定”即可。

    编辑一条曲线
包含静止段、加速段、均速段。加速度段用“Aumtomatic”可以得到速平滑的曲线。

    下载曲线到目标控制器
先确认目标控制器处于Runing模式,才能向它下载凸轮曲线:

点击“Download”,正常情况下系统不会有任何提示。

    从PLC读取凸轮表
声明变量和功能块实例:

凸轮表的大小定义赋初值。

*编辑关键点生成的表,类型为22,即“Motion Function”;pArray到指定到ADR(Table3),后面才能在数组Table3看到读回来的结果。
读取3号凸轮表,并放到CamTable3

    从PLC读取凸轮表

对比TwinCAT Cam Design中的几个关键点信息,可见读取正确:

虽然MC_MotionFunctionType中定义了很多类型,最常用的还是1和15,前者用于直线连接,后者用于自动平滑。

3.     用凸轮编辑器验证PLC写入的凸轮曲线

    在PLC程序中定义和初始化凸轮表数据,并写入凸轮表
声明变量和功能块实例:

凸轮表的大小定义

*编辑关键点生成的表,类型为22,即“Motion Function”;pArray到指定到ADR(Table1),凸轮表关键点信息

在Table1中指定关键点信息,把CamTable1写入1号凸轮表:

    目标控制器处于运行模式,并下载PLC程序,启动运行。

    编写PLC逻辑,确认先赋初值,后用MC_CamTableSelect写入凸轮表

    在TwinCAT Cam Design中上载凸轮表
先新建一个凸轮表,再用Change Id,改为与PLC程序中写入的Table ID一致:

    在新建的凸轮从轴界面,点击“Upload”

系统提示会覆盖目前的数据,点击“OK”

    对比上载的曲线关键点信息和PLC程序中的赋值

上载的凸轮曲线关键点:

PLC中的Table1的关键点信息:

4.     PLC程序示例

见附件CAM.zip。

注意事项:
对于复杂或者点数较多的凸轮表,用辑器完成并读入PLC后,建议以写文件的方式保存成不同的文件。而后续的PLC程序可以读取不同的文件来填充CamTable的数据。

用IE浏览器可访问本文的PDF完整版:

http://www.baclizzy.com.cn

按日期查找即可;

示例程序和配套文档推荐用FTP工具下载:

ftp://baclizzy.com.cn:21/Lizzy的倍福园地

按日期查找即可

喜欢本文?识别二维码,可关注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