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分离TwinCAT3的PLC程序和系统配置

楼主(2024-01-18):
在工作中实践总结

在朋友圈分享讨论

做最接地气的公众号

内容摘要

在TwinCAT 2中,系统配置是.tsm文件,PLC程序是.pro文件。但在TwinCAT 3 中,是一个完整的TwinCAT项目。如果只要把配置给人但不想让他看见PLC代码怎么办呢?如果要多人同时调试一台控制器上不同端口的PLC程序怎么办呢?

摘要
1 生成和使用不含PLC代码的TwinCAT项目

1.1  生成不带PLC代码的TwinCAT项目

1.2  使用无PLC代码的TwinCAT项目

2  创建和使用不含TwinCAT配置的PLC项目

2.1   新建PLC项目和导入PLC程序

2.2   在目标系统上调试PLC程序

2.3   重新装载PLC项目

3  注意事项
正文
1      生成和使用不含PLC代码的TwinCAT项目

1.1    生成不带PLC代码的TwinCAT项目

在完整的TwinCAT项目中,选中PLC项目,从右键菜单选择“Independent Project File”,设置PLC项目为独立项目文件。这个操作等效于在PLC项目的属中设置“Save in own file”为True。

激活配置,Login,确认一切正常。
然后移除PLC程序,保留Instance:

1.2    使用无PLC代码的TwinCAT项目

(1)   使用上一步Remove掉PLC程序后的TwinCAT项目

使用Remove即可,不用单独删除,因为Remove之后还可以从PLC项目的右键菜单选择Reload Proejct File,如果有源代码的话,很容易恢复。 (2)   或者客户直接从控制器装载

       如果不想让该用户看到PLC源代码,则要确认创建引导程序时,不要勾选Project Sources。

2      创建和使用不含TwinCAT配置的PLC项目

2.1    新建PLC项目和导入PLC程序

(1)   新建PLC项目

但不用新建PLC程序,在自动新建Untitled程序时,点取消。
(2)   添加原来的PLC程序

程序文件夹可能来自原来的项目,也可能是来自其它工程师的邮件、文件共享等。

(3)   确认端口号和目标系统

比如导出前是使用851,现在也应该是851。否则可以右键“Change ADS Port”来修改。否则下到错误的端口去,就完全控制不了IO。

2.2    在目标系统上调试PLC程序

(1)   Login,调试

(2)   修改代码

2.3    重新装载PLC项目

如果单独的PLC项目中调试完成的代码,要分发给其它工程师,或者开发电脑,只需要替换POU文件。然后用Reload Project File装载新程序。例如:要替换MAIN.TcPOU,就将它复制到项目文件的相应目录,覆盖原文件。然后重新装载项目:

3      注意事项

PLC与配置分离后,PLC的接口变量,不能再变。Taks及I、Q、M区都不能再变化,只能修改逻辑。经测试,也可以增加中间变量。
原文链接:http://www.baclizzy.com.cn/2021/20210311_分离TwinCAT PLC和系统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