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TwinCATNC轴的标记位

楼主(2024-01-18):
保持对技术的好奇心,拓宽知识的边界,提高认识的分辨率

2018.02.12,测试了Axis_Ref.Status中的以下标记位:

    轴正常的标记:Error,ControlLoopClosed,Operational,PTPmode

    轴停止的标记:Stopping,HasBeenStopped, NotMoving, StandStill

    加减速段及匀速段标记:Accelerating、Decelerating、Constantvelocity

    到位标记:InPositionArea、Status.InTargetPosition

关于这些标记位的功能对比如下:

(原图太多,公众号实在不方便插图,需要的同事可留言索要完整版的PPT)

1,轴正常的标记

    Status.Error:任何故障,包括软件故障和硬件故障都会置位

    Status. ControlLoopClosed与Status.     Operational:

    - 静止时,上使能二者同时置True;下使能 ControlLoopClosed早一个周期。

    - 运动中下使能/跟随误差报警,二者同时变False,并且Error置True

    - 暂时没有测试出二者严重背离的情况。

    Status. Coupled: 当前耦合到了其它主轴,作为齿轮或者凸轮从轴运行,不接受动作指令。但集成到插补通道时不会置True。

    Status. PTPmode: 可以作为独立主轴动作,接受动作指令。耦合到其它主轴或者集成到插补通道时,此标记为False。

2,轴停止的标记

    Status.Stopping:

    - 仅当用MC_Stop中止当前动作,此标记位才生效。表示轴处在SetVelo渐渐趋于零的阶段。

    - 作为从轴时,此状态位无效;走定位的过程中轴在正常减速停止阶段,此状态也无效

    Status.HasBeenStopped:

    - 仅当用MC_Stop中止当前动作,此标记位才生效,表示已接收到停止指令, SetVelo可能已经减到0,也可能没减到0.

    - 作为从轴时,此状态位无效;走定位的过程中轴在正常减速停止阶段,此状态也无效

    Status.StandStill:

    - 仅当用MC_MoveVelocity和MC_Stop时及MC_Reset才有效,表示SetVelo 已减为0。

    - 作为从轴时,此状态位无效;但走单独的MC运动指令时,该位有效。

    - 从Function走连续的Reverse运动时如果不Stop,则此状态位恒为0,无论轴是在运动还是静止状态;

    - Status.NotMoving:

    - 总是有效,表示当前的SetVelo为零。

    - 无论作为主轴还是从轴,这个位都是有效的。它只表示Generator的一个状态,只考虑SetVelo而非ActVelo

    - 真正是否停稳或者是否动作到位,要用其它状态位。

3,加减速段及匀速段标记

    Status. Accelerating、Decelerating、Constantvelocity

    - 作为主轴和齿轮从轴时,这三个状态位都有效。

    - 和NotMoveing标记一样,只表示Generator的状态。

    - 如果作为从轴运动时,主轴动作不规律,或者编码器故障,这个状态位可能失灵。

4,到位标记

    Status.InPositionArea、Status.InTargetPosition

    - InPositionArea和InTargetPosition标记的触发范围可以设置,进入范围后Generator还是要继续工作,直到SetVelo为零。下一个动作触发,三个标记立即置0。

    - 走定位或者定速标记都有效,但Reset后这两个标记也会清空无效。

    - 唯一用实际位置来判断的标记位,要注意设置适当的窗口大小,应符合工艺要求,既缩短节拍,又不要产生机械碰撞。

(******************************)

喜欢本文?识别二维码,可关注公众号

-技术区

前人趟过的雷

Lizzy Chen的系列教材

TwinCAT与Step 7编程异同

数字输入输出电路

倍福系统的CAN 2.0通讯解决方案

关于EtherCAT和TSN的对比

PageFault,不得不说的故事

TwinCAT运动控制的位置反馈

TwinCAT程序更新之九重天

TwinCAT DB Server:从PLC直接操作数据库

ADS加不上路由的若干可能性(第3版)

使用倍福系统做项目开发的检查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