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TwinCAT控制任务的CPU耗时统计与分析

楼主(2024-01-18):
保持对技术的好奇心,拓宽知识的边界,提高认识的分辨率

(V1.0.0)

常常有人问,CX9020到底能带几个轴?

有人推荐4个轴以内,也有人说用过CX9020带了8个轴。同样的问题也可以针对任何一款倍福控制器。每次我都会这样解释:

如果带“轴”只要求能控制伺服或者步进电机动起来,实际上只用PLC也可以做到,因为驱动器本身就有定位功能,PLC只要告诉它走若干个脉冲当量,并触发它运动就可以了。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款CX控制器都可以带“无限”轴:借助EtherCAT,一个驱动器就是一个从站,一条EtherCAT网络可以带65535个从站。此外,一台控制器上可以有多条EtherCAT网络,如果控制器集成的是千兆网卡,还可以利用CU2508倍增器,驱动8条EtherCAT!

狭义上讲,工程师说起“带轴”的能力,通常是指MotionControl这个范畴。那么使用MotionControl,CX9020到底能带几个轴呢?倍福每一款CX控制器分别能带几个轴呢?

理论上,任何一台带NC功能的倍福控制器都可以配置255个轴。

但是能配置不等于能运行!实际上,能带几个轴并且正常工作,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

    CPU的运算能力,以及单核还是多核

    操作系统;CE还是WES

    TwinCAT版本:TC2还是TC3

    NC任务的控制周期

    PLC任务的运算量,除了PID运算,是否大量读写文件或者Novram

    控制器上是否运行TwinCATPLC HMI

    控制器上是否运行第三方应用程序

    轴与轴之前的联动关系:速度耦合还是位置耦合,还是组成插补通道,有无坐标变换

    系统中有无时间敏感的任务,比如低于1ms的任务,且个别从站之间要求时钟同步

    系统中有无某种后台运行的Server,以及来自Client的访问量如何,比如:

TcpIpServer

OPC Server

ModbusTcp Server等

即使这10个因素都考虑到了,也只有定性的趋势而没有定量的公式来计算某个控制器到底能带多少轴。最后还是需要有经验的销售或者技术人员,通常其它项目经验和本项目的实际需求,以及控制器性能对照表,估算一款适合的控制器。通常样机开发的时候估算会偏保守,就是根据经验选中一款控制器之后,再上浮一个CPU主频级别。等样机试制完成,再根据实际的CPU利用率,重新选择适合的控制器。

为什么倍福运动控制器的可带轴数量这么难以计算呢?

这是由PC-Based控制的技术路线决定的,因为倍福的运动控制器——TwinCAT NC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硬件,而是与PLC、HMI和其它应用程序共享一个CPU。虽然NC的优先级比其它任务要高,但是如果只有NC正常运行而PLC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执行,或者控制器上的HMI画面反应迟饨,用户都不会接受。PLC的程序量有多大、控制器上装了多少第三方应用都是不可限量的。NC的控制周期本身,针对不同的应用也可以设置为250us到5ms之间的值,变化倍数达到20倍,所以倍福控制器到底能带多少轴,永远是个caseby case的问题。

对比第三方的运动板卡或者运动控制器,因为是独立的硬件——包括CPU、内存和IO接口,其繁忙程度与PLC和HMI互不影响。另外,运动控制的最大计算量是基本恒定的,所以一套硬件最多带几个轴是确定的,厂商就可以在后台软件里固定某个板卡或者运动控制模块最多能带几个轴。

对倍福用户来说,有意义的问题不是它的运动控制系统能带几个轴,而是整套系统——包括PLC、NC、HMI和所有后台服务——带几个轴能正常运行,并且满足项目的生产速度和精度。所以有经验的工程师在选型的时候,会考虑前面所讲到的10个因素。

为了更加准确地估算合适的CPU,或者说更准确地预测CPU利用率,本文基于CX控制器和EtherCAT的大量测试数据,统计不同CX控制器上的TwinCAT任务消耗CPU时间,分析这些时间的规律,结合TwinCAT和EtherCAT的底层机制,试图破解CPU时间消耗的秘密。

1.     TwinCAT的CPU利用率构成

TwinCAT的CPU利用率,取决于它的每个任务消耗的CPU时间和任务周期。假定系统有两个任务——PLC任务和NC任务

平均的CPU利用率=PLC任务耗时/PLC任务周期+NC任务耗时/NC任务周期

最大CPU利用率=(PLC任务耗时+NC任务耗时)/NC任务周期

最小CPU利用率=NC任务耗时 / NC任务周期

虽然低优先级的任务不会影响到高优先级的任务,但是在最大CPU利用率发生的瞬间,低优先级的任务和其它非实时任务可能会受到影响,特别要注意那些驱动分布时钟的任务。

2.     Task消耗CPU时间的构成

Task消耗的CPU时间包括“计算”和“IO刷新”,比如:

IO Additional Task消耗的时间,只有IO刷新。

PLC Task消耗的时间,包括PLCTask中显示的Last Execute time,和IO刷新时间。

NC Task消耗的时间,包括NC发生器及单位换算、总线协议处理,和IO刷新的时间。

因为IO刷新时由任务触发的,所以不同任务的IO刷新时间是独立的。以EtherCAT为例,通常情况下,多个任务会触发多个EtherCATFrame,每个Frame都要花费独立的CPU处理时间。

3.     IO AdditionalTask的耗时统计

IO任务所消耗的时间,都用来刷新EtherCAT。刷新EtherCAT时,CPU会把TwinCAT任务的输出变量的地址中的值写入到控制器的内存中分配给EtherCAT网卡专用的地址区间,并从该区间某些地址读取数据赋给相应的输入变量。

接下来,EtherCAT网卡中的DMA(直接内存访问)芯片检测到发送触发信号后会把这些数据组合进规则的EtherCAT数据帧并发送出去。但这一部份工作不消耗控制器的CPU。

3.1.  CPU内存复制的依据

CPU内存复制的依据是TwinCAT配置时指定的映射关系。

任务刷新IO的时候,重要的是这两个内存地址的对应,这就是变量映射。类似的变量映射还有很多,所有的映射都可以从EtherCAT的Image中观察:

内存复制的规则

规则1:如果任务中没有变量映射到EtherCAT地址,则CPU不需要内存复制,该任务不会消耗IO刷新时间。

规则2:如果所有任务中只有1个变量映射到EtherCAT地址,EtherCAT都会创建Frame,并在该Frame中包含所有IO从站的数据。这个任务消耗的IO刷新时间就是刷新所有从站的时间。

规则3:如果第二个任务有变量映射到某个从站,则创建另一个Frame,并在该Frame中包含所映射从站的数据。

3.2.  IO刷新时间的统计

Frame的长度与IO数据大小正相关,测试数据时只记录Frame长度、控制器与IO刷新时间的关系。记录的数据取自以下界面:

由于IO刷新时间,也是影响CPU利用率的一个重要部分,同系列的控制器,IO刷新时间直接正比于CPU主频。所以实际项目中可以根据下面的数据来估算IO刷新时间,并根据任务周期计算出CPU利用率。

AdditionalTask IO刷新

EL3702等超采样模块,数据量大,但节点数不多

数据量/时间

数据量/时间

数据量/时间

数据量/时间

CX2020,TC3,WES7
  EK1200, EBus

43Byte/12us
  100Byte/11.5us

1250Byte/14.5us

CX2020,TC3,
  2条EtherCAT

748Byte+100Byte
  20us

CX2020,TC3,
  前面的网口

543Byte/15us

748Byte/15us

1217Byte/16us
  末站丢失:

16-19us

CX5130,TC3,WES7
  EK1200, Ebus

63Byte/29-43us
  107Byte/28-37us

1217Byte/34-50us

CX5130,TC3,WES7
  2条EtherCAT

543Byte/37.4-54.5us

748Byte+100Byte
  记漏

CX5130,TC3,WES7
  前面的网口

CX5130普遍数据波动,可能是PLC或者NC任务没有清空,重试

748Byte/36-55us

1217Byte/38.3us
  末站丢失:

39-55us

CX1020,TC2,CE
  内部Ebus

43Byte/75us

341Byte/100us

681Byte/110us

1077Byte/135us

CX1010,TC2,CE
  内部Ebus

43Byte/150us

341Byte/192us

689Byte/206us

1089Byte/230us

CX5020,TC2,CE
  前面的网口

82Byte/95us

334Byte/103us

736Byte/121us

1072Byte/131us

CX9020,TC2,CE
  内部Ebus

82Byte/91us

334Byte/104us

736Byte/140us

1072Byte/160us

3.3.  IO刷新时间估算示例

假定:CX2030的PLC任务周期10ms,Frame长度200Byte,NC任务周期2ms,Frame长度500Byte。

估算:依据CX2020,543Byte,15us来估算:

平均CPU利用率为:

15/2000+15/10000

=1.5%+0.15%

=1.65%

CX2020的主频1.46G,CX2030的主频1.5G,所以:

CX2030的CPU利用率为:

1.65/1.5*1.46

=1.61%

假定:CX9020带这些EtherCAT从站,

估算:依据CX9020,按334Byte,104us来计算

平均CPU利用率为:

104/2000+104/10000

=5.2%+1.04%

=6.24%

如果NC周期1ms,则平均CPU利用率为:

104/1000+104/10000

=10.4%+1.04%

=11.44%

为了同系列CPU的利用率互相转换,特摘录各系列的CX控制器时钟主频如下:

CX1010: Celeron M ULV 500 MHz主频

CX1020: Celeron M ULV 1 GHz主频

CX1030: Pentium M 1.8 GHz主频

3.4.  IO刷新时间的分析

统计数据除了用于估算CPU利用之外,对比分析还可以发现以下规律:

    控制器带两条EtherCAT

一个任务驱动同样总数的IO模块,放到1条EtherCAT网络,比放2条EtherCAT网络节约时间。比如CX2020用一条EtherCAT带1250字节的Frame需要耗时15us,而一条EtherCAT带748字节Frame,另一条带100字节的Frame,同样的Task需要耗时20us。

    两个任务带一条EtherCAT

两个任务驱动同样总数的IO模块,比同一个任务刷新这些IO的时间几乎翻倍。所以TC3中允许任务合并是个优化,假如PLC有个任务是2ms,NC中有个任务也是2ms,在TC3中就可以合并为同一个任务。

    一个任务带一条EtherCAT,数据量超过1个Frame

一个任务驱动的IO模块太多,一个Frame放不下,要放到两个Frame时,消耗的时间并没有明显增加。只与数据的总量有关系,是否与自动增加Frame无关。CX1020带两包数据分别918和721字节,耗时180us;带1包数据1473字节耗时151us。

    刷新IO的时间取决于配置的从站数量及过程数据

IO刷新需要的时间,与配置的从站多少相关,而与实际从站多少无关。所以可以带上一个从站,而配置70个从站,来实测带满70个从站需要的IO刷新时间。配置了从站多而实际少,与所有从站正常通讯所需要的时间,反而会增加。这是由于需要增加额外的时间来处理异常。

4.    PLC任务的耗时统计

在项目完成之前无法预知PLC代码量,更无法预估其CPU占用率。得益于PC控制的仿真运行功能,如果客户已经有类似规模的程序,可以下载到与目标控制器同系列的硬件CPU上运行,不带任何物理IO,查看实际的CPU利用率,再乘以测试CPU与目标控制器的CPU主频之比,就可以推算出在目标控制器中运行这套PLC程序占用的CPU利用率。

但是了解一些常见的耗时较多的PLC命令在不同控制器上运行时所花费的时间,对于预防潜在的问题会有所帮助。

4.1.  写文件

以下数据为向本地存储卡写入500kByte数据到文件,需要花费的时间

CX9020

CX5020

CX1020

CX5130

CX2020

创建文件并写入数据

8ms

4ms

2.1ms

向已有文件写入数据

4.8ms

1.8ms

     实际测试结果显示,如果写文件的代码位于最低优先级,则其它任务不受其影响。如果不将写文件的代码与其它正常逻辑分开到不同的任务,则写文件的周期,正常逻辑会受影响,严重时可能隔一个周期才能执行。所以:应将写文件的代码位于最低优先级。

4.2.  Novram

CX9020

CX1020

映射方式,1kBytes

279us

映射方式,6kBytes

1493us

1472us

Write方式,1kBytes

580 us

PLC执行时间:180us

Write方式,6kBytes

2060 us

PLC执行时间:539us

Write方式,10kBytes

3140 us

PLC执行时间:1033us

实际测试显示,

使用映射的式,时间花在IO刷新上。如果Novram变量忘记拖放到慢的任务下,高优先级任务就会受影响,比如原本任何周期从2ms,实际要4ms才执行一次。

使用Write方式,CPU时间花在PLC执行上。从TaskInfo可以看到在写数据的那个周期执行时间特别长,但并不影响高优先级任务。

       所以:使用Write方式,Novram的写入频率更加可控,且占用的CPU资源更少。比如用来计数的变量,可以数据改变了才写入Novram区。而不用象映射方式每个任务周期都写Novram,浪费CPU资源。但是要注意,写Novram的代码要放到低优先级且周期较长的任务中。

4.3.  温控PID

CX9020

CX1020

CX5130

CX2020

4.4.  同一个CPU的指令执行时间的对比

了解PLC指令的执行时间并进行对比,可以在优化代码节约CPU资源时更加胸有成竹。下面是使用指令GetCpuCounter测试得到的常见指令执行时间对比:

MEMCPY耗时为普通赋值语句的3倍。

赋值、取反再赋值、判断的运算时间相当,称之为PLC基本指令时间。

整数加减运算是PLC基本指令时间的2-2.5倍

整数乘除运行是PLC基本指令时间的1.5-2倍

测试条件:CX1020和笔记本电脑上的32位虚拟机。

测试数据:

时段

测试内容

CX1020

1000次

虚拟机

1000次

虚拟机

4000次

(*读取CpuCounter的语句*),单次

(*MEMCPY指令耗时测量*)  ,多次

(*判断语句*)  ,多次

(*取反运算并赋值*)  ,多次

(*赋值语句*)  ,多次

(*减法运算并赋值*)  ,多次

(*乘法运算并赋值*)  ,多次

基于以上测试结果,之前常用的每个PLC周期执行的批量赋值语句,是非常消耗CPU资源的做法。在小项目中这种方式可以短平快地开发程序,在大型项目中这种方式就有优化的空间。比如令地址连续,然后用MEMCPY内存复制。在TwinCAT3中可以用Union实现内存共享,项目开发之初详细规划数据存储地址和流向,可以提升程序执行的效率。

4.5.  Display Flow Control对CPU执行时间的影响

当前高亮显示的代码行,会增加CPU执行时间。不高亮显示的代码行不受影响。

从SystemTaskInfoArr看出,把高亮显示代码行的窗体最小化后,LastExecTime恢复正常。

影响的程度:LAN连接的影响最大,本地虚拟机影响小10倍,虽然用ping指令响应都<1ms.

只有Display Flow Control才会影响代码执行,并且影响的程度与PLC周期无关。

4.6.  Login的影响指令执行时间的分析

PLCControl对程序的Login,不会影响代码执行。只有DisplayFlow Control才会。

与不带IO映射且直接Login到801查看结果相比,PLC执行时间没有区别。

*CPU利用率可能有区别,因为消耗的是IO刷新的时间,不是CPU运算的时间。

5.    NC任务的耗时统计

NC Task消耗的时间,包括NC发生器及单位换算、总线协议处理,和IO刷新的时间。

NC发生器的时间可用虚轴测量。

单位换算和总线协议处理,只有带上物理轴才能测量出来。

IO刷新时间的计算遵循第3节中描述的规则。

因此,本节重点测试的是虚轴运行时间和少量实轴的转换时间。

5.1.  虚轴运行时间统计

虚轴运行的时间,在轴处于断使能、上使能、走定位运动、速度耦合运动、位置耦合运动等状态时,需要消耗的CPU资源是不同的。一个系统中实际上不可能所有的轴都同时做最耗资源的位置耦合运动,为了测试方便,本测试中的数据都是所有轴同时做相同运动时的数据。为了便于对比分析,所有控制器上运行同一套PLC程序和轴配置:40个虚轴,其中1个主轴39个从轴。即使是CX9020也是如此,但为了不至于系统崩溃,把CX9020上的NC周期设置为了10ms。

实测的SAF最大任务执行时间如下:

40个虚轴

实测(SAF )

任务最大耗时

CX2020

(TC3单核)

SAF:145-154us
SVB:3.5-3.8us

CX5130

(TC3单核)

SAF:389-426us
SVB:7us

CX5130

(TC3双核)

SAF:382-437us
SVB:6.2-7.8us

CX1020,

SAF:591us
PLC:925us

CX5020,

SAF:591us

CX9020

SAF:2723us
SVB:42us

根据以上CPU消耗时间,加上任务周期就可以计算出需要的CPU利用率。

5.2.  虚轴运行时间的分析

5.2.1.  凸轮到底有多耗资源

有一个常识,是电子凸轮比电子齿轮运动更耗资源,实测数据也显示确实如此。在单轴定位、凸轮、齿轮运动中,最节约资源的就是齿轮了。但是电子凸轮与单轴定位相比,到底哪个更耗资源呢?不同的控制器,测试结果并不相同。

从40个虚轴的同时定位运动和39对凸轮运动的CPU耗时来看,

CX9020:定位比凸轮的CPU耗时低8%

CX5020:定位比凸轮的CPU耗时高40%(此数据可能有误,需要重新测试)

CX1020:定位比凸轮的CPU耗时低10%

CX5130:定位比凸轮的CPU耗时高20%

CX2020:定位比凸轮的CPU耗时低7%

ARM和x86平台的控制器,定位运动节约资源,而ATOM的控制器CX5xxx系列,则凸轮更耗资源。但是CX5020的数据中,走凸轮的耗时甚至比使能后静止的耗时更少,这是不可能的。

以凸轮最耗资源的数据CX1020来看,也仅比定位运动高10%。所以预留CPU利用率时,可以直接以全部走凸轮运动这种最坏的情况来考虑。

另外,测试还发现,FixTable与Motion Function的凸轮表,对CPU消耗并无明显区别。执执效果在虚轴上测试也看不出区别。

5.3.  带不同类型的实轴时的SAF耗时

理论上,步进轴只有速度环,位置环需要在NC里完成。而CSP伺服的位置环在驱动器里面完成,所以NC带步进轴应该比带CSP伺服轴更耗资源。

但在用EL7041(步进轴,速度模式)和EL7211(伺服轴,位置模式)做对比测试时,发现结果并无明显差别。原因可能是步进电机并没有外部编码器来做闭环控制,而是以模块发出的脉冲数做为虚拟的位置反馈值。

5.3.1.  带不同轴时SAF耗时统计

NC运算(36个虚轴,3个实轴,NC:2ms,PLC:10ms,

1个步进,2个伺服,无PLC程序,

完全在System  Mangaer中控制轴的运动

使能

轴定位

CX1020,只配1实轴
  (步进为实)

SAF:380-382us

SAF:391-392us

CX1020,只配2实轴
  1个伺服和步进为实

SAF:384-385

SAF:397-398us

CX1020,配3实轴
  3实轴同时动

SAF:398-400

SAF:418-420us

CX1020,实轴不动
  3虚轴同时动

SAF:398-400

SAF:418-420us

CX1020,配3实轴

但禁用后两个模块

SAF:423-425us

5.3.2.  SAF耗时数据分析

    只要配置成了实轴,不论虚轴动作还是实轴动作,IO刷新时间不变,位置发生器耗时不变,协议转换单位换算的时间都不变,所以SAF的耗时不变。

    分别配置1个、2个、3个实轴时,SAF耗时是递增的,这表示只有配置成实轴,NC才会启用单位换算的和协议转换。

    增加一个步进实轴和增加一个伺服实轴,SAF的耗时增加是不同的。可以推论,NC驱动一个内置反馈的步进轴比驱动一个伺服轴要节约CPU资源。原因可能是,伺服轴除了状态字控制字目标位置实际位置之外,过程数据更多,需要做的转换工作也更多。到于NC带步进模块时需要增加的位置环控制,因为没有真正的外置编码器,所以简化了。
5.3.3.  关于全闭环的NC轴耗时

做全闭环的时候,NC的SAF耗时应该增加,增加的具体时间未能测试。

5.4.  带实轴的NC任务耗时估算实例

5.4.1.  测试数据

测试条件:CX1020,两个实轴都是EL72xx伺服模块,等效于COE伺服。数据如下:

40个轴全部走定位运动

CX1020,0实轴

SAF:542us

CX1020,1实轴

SAF:652us

CX1020,2实轴

SAF:658us

这是由于不带实轴时,SAF任务完全不触发EtherCAT通讯。而只要带了1个实轴,那么同一个Frame中所有的IO从站数据都要由SAF任务去刷新。所以实轴数量从0到1,任务耗时增加了90us,而从1到2只增加了6us。增加的这6us用于第2个实轴的单位换算、协议转换等处理。

可以推算,第1个实轴的652us中,有542用于虚轴运动,6us用于单位换算协议转换,还有104us用于EtherCAT通讯的IO刷新。

5.4.2.  估算带40个实轴的NC任务耗时

因为根据3.2节的IO刷新时间统计,

数据包在1200字节时,刷新时间为135us,

数据包在681字节时,刷新时间为110us,

如果40个轴都是实轴,以每个伺服20个字节计算,Frame会略大于800,所以取IO刷新时间取135us应该足够。所以SAF耗时为:

虚轴运动542+IO刷新135+单位换算及协议转换6*40=646+240=917us。

如果NC任务周期2ms,则对CPU利用率的贡献为:917/2000=45.8%

显然,再加上PLC任务,控制器最终的CPU利用率很可能超过60%,所以CX1020以2ms的任务周期带不动40根轴。

5.4.3.  估算带20个实轴的NC任务耗时

虚轴运行时间和实轴的单位换算时间,与轴的数量直接成正比,但是NC的IO刷新时间并不是与轴成正比的。所以要根据实际配置的EtherCATFrame大小,估算IO刷新时间。

根据3.2节的IO刷新时间统计,

数据包在1200字节时,刷新时间为135us,

数据包在681字节时,刷新时间为110us,

如果20个轴都是实轴,以每个伺服20个字节计算,Frame会略大于400,所以取IO刷新时间取110us应该足够。所以SAF耗时为:

虚轴运动542/2+IO刷新110+单位换算及协议转换6*20=271+110+120=501us。

如果NC任务周期2ms,则对CPU利用率的贡献为:501/2000=25%

再加上10ms的PLC任务,控制器最终的CPU利用率也很难超过50%,所以CX1020以2ms的任务周期可以带动20根轴。

5.4.4.  特别说明

增加一个实轴所增加的CPU开销,需要多几个实轴测试才能准确。也可以平时在项目中积累数据,到新项目估算时才能尽量准确。

另外,上一节的测量数据也表明,带不同类型的轴CPU消耗不同,所以带几十个轴时也要考虑是否这些轴都是同一类型。比如不同品牌的伺服,可能过程数据就不同。是否启用探针功能、外部跟随误差等等,也会影响到NC需要处理的数据量。总之,积累的数据越丰富,估算时的依据就越完整,估算结果就越接近实际。

6.    什么是安全的CPU利用率

所谓安全,是指程序能稳定工作,跟外围的编程调试、通讯接口能正常响应,本机如果有HMI等应用程序也要能正常响应。从前面的描述可以知,CPU利用率总是在不停地波动,所以在平均CPU利用率之外,还要考虑它的波动范围。

实际测试的结果:

CX1020,无HMI或者第三方应用程序,在CPU利用率超过70%以后,就相继出现以下问题:

Scope电子示波器先是卡慢,继而卡死。

SystemManager变得很慢,继而TimeOut

PLCControl中创建引导程序失败,PLC停止都不行,必须断电重启。

所以,对于CX1020,CPU利用率应控制在60%以内。这些都是经验数据,不可一概而论。如果控制器上运行的第三方应用程序或者服务较多,CPU利用率还应该再降低。从趋势上来说,越是主频低的控制器,安全的CPU利用率越低。因为在线编程调试的资源是必须预留的。越是主频高的控制器,或者是多核CPU,其安全CPU利用率越高。

至于CX51、CX20系列的安全CPU利用率,需要再做测试。即测试CPU繁忙的极限,直到出现ADS通讯卡死等问题。

总之,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每个应用项目选择安全的CPU利用率。

由于手机显示表格不方便,如果要查看完整的表格数据,请到本公众号的文档共享FTP按日期查找到本文的PDF版本。

(******************************)

喜欢本文?识别二维码,可关注公众号

本公众号配套文档:ftp://baclizzy.com.cn:21

支持IE访问:http://www.baclizzy.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