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nCAT3 控制LXM28E介绍

楼主(2024-01-18):
下图是施耐德电气的Lexium 28E系列伺服驱动:
该系列驱动器支持EtherCAT现场总线。
下面主要介绍通过TwinCAT 3实现对LXM28E的控制。
硬件准备:
LXM28E伺服驱动器一套;
PC一台;
网线一根;
软件准备:
倍福TWINCAT3.1软件;
(注意:3.1.4020 之后的版本才能支持win10系统)
Win10 64BIT专业版操作系统;
本例未使用倍福的硬件,而是采用PC仿真PLC来实现控制。
LXM28E伺服设置:
P3-05:设置从站地址
P3-08:设置为3,选择EtherCAT协议
TwinCAT配置
1. 导入LXM28E XML文件;
默认路径:
C:\TwinCAT\3.1\Config\Io\EtherCAT,将XML文件拷贝到此路径下;
2.单击New TwinCAT Project新建项目;
新建完成后如下图;
3. 添加主站设备,从站设备;
点击OK确定后MOTION下面新增一个NC轴,双击打开发现ID为1,此ID为LXM28E的从站站号,此参数按顺序增加,不可更改,必须与LXM28E中的P3-05参数相同;
点击Settings,link to I/O中已链接新建的LMX28E轴,如下图,
4.右键PLC选项,添加standard plc project
5.添加库;
PLC中的references为库管理器,双击后点击add library添加需要使用到的库,本例中我们需要使用到TC2_MC2库;
6.编码器设置;
7.程序实现;
声明一个axis_ref类型的轴变量axis1,然后link到Motion下的Axis;
调用MC_Power等功能块实现伺服的控制;
ps. TwinCAT软件,例程,LXM28E XML文件,LXM28E手册等资料汇总
后台回复"2020.06.19"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