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使用TwinCAT3对伺服进行NC控制

楼主(2024-01-18):
点击快速加入TwinCAT VIP社区

推荐阅读:

    倍福TwinCAT3软件

    倍福TwinCAT 2配置Ethercat伺服做运动控制

    如何新建TwinCAT软件项目连接EtherCAT伺服

    TwinCAT3扫描EtherCAT从站伺服并修改伺服参数

五:NC控制

1 如果以上配置我们已经全部完成,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NC控制了,首先我们要先点击这里进行配置的激活 (ActivateConfiguration)

会出现对话框,全部点击确定,进入到Run mode模式如图。

2、激活配置后,将 TwinCAT 切换到运行模式,先点击 MOTION,点击 Axis1,点击Online 选项卡,可以在这里对伺服轴进行调试(注:如果在 Online 选项卡里面看不到轴的当前位置,那么请确保前面的电机型号添加以及激活配置等操作是否正常完成)。

3、通过控制器的NC调试界面来控制伺服运转。在运行模式下,使用NC下的Oline功能,点击当前页面的“SET”跳出一个对话窗口,再点击“ALL”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对驱动器进行使能。(Set Enabling对话框点 ALL 即可对轴

点击快速加入TwinCAT VIP社区使能,允许正转,反转,速度比 100%)。

使能之后可以看到 Ready 状态会打勾,代表电机已使能,Controller,Feed Fw,Feed Bw 这些状态也会勾上,然后按下 F1 至 F4 即可对电机进行点动操作,按下 F1 点动,放开 F1 电机停止,点动速度在 Parameter 选项卡中的 Manual Velocity 中设置,默认速度为 100mm/s与 600mm/s,分别对应慢速点动和快速点动。

以上就是KincoEtherCAT驱动器和倍福TwinCAT3 简单NC应用,更多TwinCAT3 NC控制使用方法,请参考倍福官方技术手册或加入VIP。

点击快速加入TwinCAT VIP社区领取完成教程

完结……

点击阅读原文,一起探讨移动机器人。

请点“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