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编程软件FPWIN Pro7.4.0.0

楼主(2024-01-18):
松下PLC编程软件Control FPWIN Pro又更新了,目前最新版本号:7.4
该版本更新内容如下:
7.4.0.0版本中的新内容
新增功能
代码生成
用于获取FP7 MEWNET单元的PLC链接信息的新指令。
FP_ETHERNETIP_DATA_EXCHANGE_FB
FP_ETHERNETIP_DATA_GET
FP_ETHERNETIP_DATA_SET
·获取FP7 MEWNET单元的PLC链接信息的新指令。
·FP_MEWNET_W_GET_STATUS
·FP_MEWNET_W_GET_NETWORK_STATUS
·FP_MEWNET_W_GET_ERROR_OCCURRENCY
·FP_MEWNET_W_GET_TIME_INTERVAL
·FP_MEWNET_W2_GET_STATUS
·FP_MEWNET_W2_GET_NETWORK_STATUS
·FP_MEWNET_W2_GET_ERROR_OCCURRENCY
·FP_MEWNET_W2_GET_ERROR_HISTORY
·FP_MEWNET_F_GET_NUMBER_OF_IO_POINTS
·FP_MEWNET_F_GET_STATUS
·FP_MEWNET_W_SET_PARAMETERS
·FP_MEWNET_W2_SET_STATION_NUMBER
·FP_MEWNET_CLEAR_ERRORS
·数据类型为STRING的变量现在支持可用于变量初始化和POU本体的UTF-8字符串字面量,例如utf8#'敬具'。
注
·UTF-8是一种宽度可变的字符编码,每个字符使用一到四个字节。
·UTF-8支持所有Unicode字符。
·LEN、MID、LEFT等面向字节的字符串函数不计算字符的数量和位置,而计算字节的数量和位置,例如LEN(utf8#'敬具')返回6。
·Unicode中从80hex 到FFhex 的特殊字符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具体因输入时它们是
UTF-8字符串还是UTF-8字符串而异,例如LEN('ö')返回1,而LEN(utf8#'ö')则返回2。
·由于不能保证固件指令正确处理UTF-8字符编码,因此必须对其进行明确且详细的检查!
·CASE语句现在支持任何基本数据类型的选择器和具有常量变量的CASE标签。
ST编辑器
·语法着色为用户变量、系统变量和指令提供了其他颜色。
查找和替换
·快捷方式<Alt>+<G>现在可用于执行[转到声明]操作。
·快捷方式<Alt>+<F>执行[查找参考]操作,该操作替代[转到参考]操作。
·[查找参考]操作在[查找结果]窗格中输出搜索结果。该命令可用于正文编辑器[执行数据监控(Y)]和[配方编辑(E)]。
·搜索区域[当前编辑器]现在包含POU的标题和正文。
·[查找结果]窗格的可用性已得到改进。
其他
·16位PLC现在支持导入FPWIN GR7 fpx项目文件。
·Control FPWIN Pro指令可通过其FPWIN GR7名称在[指令列表(I)]中找到。
FP0H PLC(自版本1.50起)现在可配置现场总线主站单元(FMU)。
错误修复
代码生成
·更正了代码生成,使SET DT0.0能被正确地编译。
·更正了在SlaveAddress或SlaveData处的参数是带有索引修饰符的地址时(例如IXDT100, Adr_Of_VarOffs(Var := DT100, Offs := i1), aiData[i1]),函数FP_READ_FROM_SLAVE、FP_WRITE_TO_SLAVE、F146_READ_DATA和F145_WRITE_DATA的代码生成
·指令FP_ASCII_TO_BIN、FP_ASCII_CHECK和FP_BIN_TO_ASCII现可正确地使用字符串变量作为ASCII数据
·同样,在SFC操作/转移:TON、TOF、TP以及TM_1s_FB等定时器采用EN/ENO、或者在if控制语句中,如果执行条件为FALSE,则会正确保留它们的值。
·更正了使用具有布尔结果且不带参数的函数的代码生成。
·更正了在将对一个文字进行NOT操作后的结果与另一个文字组合的情况下的代码生成。
·对F165_HighSpeedCounter_Cam的代码生成做了修正,并反映在FP0H里了。
其他
·新变量对话框现在将显示数组和DUT数据类型的所有初始值。
·已更正"打开一个支持只读密码且未设置密码的已关闭的用户库时会显示密码对话框"的错误。
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x1CpEb_Mb6vDTXfXApB4A
提取码:gg0k
-------------------------------------
项目合作 方案设计
高级培训 思维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