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松下PLC编程软件FPWIN GR7操作简介

楼主(2024-01-18):
松下PLC编程软件FPWIN GR7操作简介

一、FPWIN GR7编程软件程序块(PB)的种类

1、初始执行型程序(FP7机型支持):仅在第一次扫描时执行的程序。

2、每次扫描执行型程序(全机型支持):在PLC每次扫描时都执行的程序。

3、一定周期执行型程序:每隔一定周期执行的程序,可将执行周期指定为每隔1ms或0.1ms。

二、FPWIN GR7编程软件程序输入

1、鼠标输入程序

直接点击工具栏中的符号就可以输入相应符号,如果是常闭触点,先点击常开触点再点击“NOT/”取反按钮。

下降沿微分也是用上升沿微分的取反(DF/)来表示。高级指令要点击“Func(功能指令)”在弹出的“指令列表”中选择指令。

2、键盘输入程序

参照功能键栏符号左下角对应的数字,用电脑键盘的功能键“F1~F11”一一对应,即可输入相应符号或选择相应功能。

第二行的功能键是用电脑“Shift键”+“F1~F11”来输入,

第三行的功能键是用电脑“Ctrl键”+“F1~F11”来输入。

用电脑“Ctrl键”+“↑↓→←”来输入或删除连线。

高级指令也可在弹出的“指令列表”中选择指令,并在输入栏中直接输入。

折回输入是程序行不够输入程序时,需要另起一行输入,光标放在行末尾处,点击“编辑”菜单中的“折回匹配输入...”→确认“折回编号”→确认折回输入和折回输出位置。

三、松下FPWIN GR7编程软件程序转换

1、离线转换

离线转换编程软件在离线状态下的程序转换。

2、在线转换

在线转换编程软件在在线状态下的转换,转换程序的同时也下载到了PLC里面,与三菱、欧姆龙PLC软件中的在线编辑写入同样效果。

3、PB转换

PB转换是不同程序块分别独立转换,当前激活程序块下的程序转换。

4、将网络(程序行)指定为非转换对象

将网络(程序行)指定为非转换对象可以对网络行的程序屏蔽,即使下到PLC中也是无效的。在编辑菜单中可选择操作,也可以在程序行右击,在右键菜单中选择操作。

5、将程序块指定为非转换对象

将程序块指定为非转换对象可以对程序块PB进行屏蔽,在程序块号右击,在右键菜单里选择操作。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

工控学习资料下载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