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经典】PLC之MODBUS 通讯案例

楼主(2024-01-18):
1. 硬件设置
程序中的 Modbus 通讯是在两个 S7-200 CPU 的 0 号通讯口间进行的(最好每个 CPU 都有两个通讯口)。在主站侧也可以用相应库文件 "MBUS_CTRL_P1" 和 "MBUS_MSG_P1"通过1号通讯口通信。通讯口 1 用 Micro/WIN 与 PG 或 PC 建立连接,两个 CPU 的通讯口 0 通过 Profibus 缆进行连接(电缆的针脚 连接为3,3,8,8 -> 见图 01)。另外,需要确定逻辑地M相连 。

2. 参数匹配

对于 MODBUS 通讯,主站侧需要程序库 "MBUS_CTRL" 和 "MBUS_MSG",从站侧需要程序库 "MBUS_INIT" and "MBUS_SLAVE"。

在 Micro/WIN 中您需要为主站和从站新建一个项目,程序与参数设置见图.02。

必须要保证主站与从站的“Baud”和 “Parity” 的参数设置要一致,并且程序块 "MBUS_MSG" 中的 "Slave" 地址要与程序块 "MBUS_INIT" 中的 "Addr" 所设置的一致 (见图. 02)。

在 Micro/WIN“系统块”中设置的通讯口 0 的波特率与 MODBUS 协议无关 ("Mode" = "1")。

下面的表格列出了程序块各个参数选项及其含义。
主站
MBUS_CTRL

MBUS_MSG

从站
MBUS_INIT

MBUS_SLAVE

3. 库的存储地址

项目完成后必须要在 Micro/WIN 中定义库的存储地址,当定义完存储区后, 要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再被

其它程序所使用 (主站侧: "DataPtr" + "Count" 从站侧:"HoldStart" + "MaxHold")。

4. 保持寄存器值的传输

将程序下载到相应的 CPU 后,可以在状态表中给主站侧的 V 存储区赋值,然后从站侧监视数值的变化。
当主站的 I0.0 使能后,VW2 中的内容就被发送到从站并写入从站的 VW2 。

保持寄存器值的传输见图. 04。

指针 "DataPtr" 代表了被读的 V 区起始地址。

参数 "Count" 指定了被写入地址 "Addr" = "4xxxx" (保持寄存器)字的个数。

相应 V 存储区的变量将被写到保持寄存器启始地址 "Addr" = "40002" ("RW" = "1")中。

保持寄存器是以字为单位传输的,它与从站的 V 区地址对应。

指针 "HoldStart" 指定了与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 40001 相对应的V存储区的初始地址。
可以按下面公式计算从站的V区目标指针:
2 * (Addr - 40001) + HoldStart = 2 * (40002 - 40001) + &VB0 = &VB2

另外,要保证主站侧所要写入的数据区包含在 "MaxHold" 定义的数据区内 :
MaxHold >= Addr - 40001 + Count = 40002 - 40001 + 1 = 2

End

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5000张电气CAD工程图纸,这回总算整理全了,扫描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建议收藏!

往期推荐

如何查看PLC接线图,并根据图纸进行PLC实物接线?

西门子S7-200 SMART PLC如何实现PID 自动/手动调节切换

如何分辨NPN和PNP?怎么和PLC接线?

最新电气绘图软件EPLAN,附超详细安装教程!

看完他的PLC技巧,我终于明白他凭什么月薪2万了!

ABB机器人搬运项目程序的分析,这么详细,看完就会了!

在看点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