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详解Modbus通信协议

楼主(2024-01-18):
本文旨在让您对Modbus有一个很直观的了解,总结关于Modbus相关的知识,非常适合初学的同学,同时如有错误,欢迎修改意见和建议。

什么是协议

在了解什么是Modbus之前,我们先来看下什么是协议

协议是一个汉语词汇,读音为xié yì,意思是共同计议,协商;经过谈判、协商而制定的共同承认、共同遵守的文件。

简单地说,在我们的单片机之间互相通信,以及单片机和上位机通信中,规定了不同的内容规范,这个规范是通信的双方都需要遵守的,这样就可以实现两者的通信。

而这个协议规范可以有很多种,来适应不同的设备以及通信要求等,我们常见的就有IIC SPI UART串口通信协议等等。而Modbus也是一个串行通信协议。

什么是RS-485 RS-232

我们在看Modbus的时候,经常会看到485串口,232串口,这些是什么呢?

RS232,RS485是一种电平标准

数据在通信双方之间传输,本质是传输物理的电平 比方说传输5V的电压 -1V的电压信号,这些物理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会受到很多干扰,比方说你传输一个5V的电压,到了接收端可能就变成了4.8V,并且通信的双方高低电平的参考电压可能不同。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电平标准,来判断多少V的电压是高电平 1,多少V的电压是低电平 0 这就诞生了 RS-485 RS-232

RS232:是电子工业协会(Electronic Industries Association,EIA) 制定的异步传输标准接口,同时对应着电平标准和通信协议(时序),其电平标准:+3V~+15V对应0,-3V~-15V对应1。

全双工

逻辑1:-15V–5V

逻辑0:+3V–+15V

RS485:RS485是一种串口接口标准,为了长距离传输采用差分方式传输,传输的是差分信号,抗干扰能力比RS232强很多。两线压差为-2~-6V表示0,两线压差为+2~+6V表示1

半双工

逻辑1:+2V~+6V

逻辑0:-2V~ -6V

注意485的电平指的是485-A和485-B两根传输线,两线间的电压差。而不是传输线上的电压

如果还想继续了解可以看博主的这个博文:

USB转串口 TTL RS-232 RS-485 COM口 UART区别

也就是RS-485电平标准确定传输过来的数据是0还是1,在此基础上,这些字节数据根据modbus通信协议来进行数据的交互传输。

硬件层协议:解决0和1的可靠传输,常有RS232、RS485、CAN、IIC、SPI …

软件层协议:解决传输目的,常有Modbus、TCP/IP、CANopen …

Modbus协议说明

Modbus诞生于1979年 莫迪康公司 后来被施耐德电气公司收购。Modbus提供通用语言用于彼此通信的设备和设备。

Modbus已经成为工业领域通信协议的业界标准,并且现在是工业电子设备之间常用的连接方式。Modbus作为目前工业领域应用最广泛的协议

最简单的说,Modbus就是一个总线通信协议,像IIC SPI这种,但是他不依赖于硬件总线

Modbus之所以使用广泛,是有他的优点的

Modbus协议标准开放、公开发表且无版权要求

Modbus协议支持多种电气接口,包括RS232、RS485、TCP/IP等,还可以在各种介质上传输,如双绞线、光纤、红外、无线等

Modbus协议消息帧格式简单、紧凑、通俗易懂。用户理解和使用简单,厂商容易开发和集成,方便形成工业控制网络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常用的IIC通信协议,需要在物理上连接iic总线,然后加上拉电阻,规定好物理层的高低电平。

而 Modbus协议是一种应用层报文传输协议,协议本身并没有定义物理层,定义了控制器能够认识和使用的消息结构,不管它们是经过何种网络进行通信的。所以能够适应多种电气接口,因此使用非常广泛。

Modebus通信过程

注意Modbus是一主多从的通信协议

Modbus通信中只有一个设备可以发送请求。其他从设备接收主机发送的数据来进行响应,从机是任何外围设备,如I/O传感器,阀门,网络驱动器,或其他测量类型的设备。从站处理信息和使用Modbus将其数据发送给主站。

也就是说,不能Modbus同步进行通信,主机在同一时间内只能向一个从机发送请求,总线上每次只有一个数据进行传输,即主机发送,从机应答,主机不发送,总线上就没有数据通信。

从机不会自己发送消息给主站,只能回复从主机发送的消息请求。

并且,Modbus并没有忙机制判断,比方说主机给从机发送命令, 从机没有收到或者正在处理其他东西,这时候就不能响应主机,因为modbus的总线只是传输数据,没有其他仲裁机制,所以需要通过软件的方式来判断是否正常接收。

举例

现在,我们来探讨Modbus数据传输的方式,可以简单地理解成打电话。并且是单向通信的打电话

主机发送数据,首先需要从机的电话号码(区分每个从机,每个地址必须唯一),告诉从机打电话要干什么事情,然后是需要发送的内容,最后再问问从机,我说的话你都听清楚了没有呀,没有听错吧?

然后从机这里,得到了主机打过来的电话,从机回复主机需要的内容,主机得到从机数据,这样就是一个主机到从机的通信过程

就好比老师和你打电话,老师拨通了你的电话号,然后老师跟你说,小王呀,我这里需要你给我发东西,发的内容是上周的一周总结,你说好的,然后打开你电脑的文件夹,把你的周报发给老师,这就是一个通信过程。

Modbus存储区

既然从机存储数据,那么肯定要有一个存储区,那就需要文件操作,我们都知道这文件可以分为只读(-r)和读写(-wr)两种类型

并且存储的数据类型可以分为 :布尔量 和 16位寄存器

布尔量比如IO口的电平高低,灯的开关状态等。

16位寄存器比如 传感器的温度数据,存储的密码等。

Modbus协议规定了4个存储区 分别是0 1 3 4区 其中1区和4区是可读可写,1区和3区是只读。

并且Modbus还给每个区都划分了地址范围 主机向从机获取数据时,只需要告诉从机数据的起始地址,还有获取多少字节的数据,从机就可以发送数据给主机

Modbus数据模型规定了具体的地址范围,每一个从机,都有实际的物理存储,跟modbus的存储区相对应,主机读写从机的存储区,实际上就是对从机设备对应的实际存储空间进行读写。

Modbus协议类型

在上面我们已经说明了Modbus可以在各种介质上传输,那么他的传输模式也分为三种。包括ASCII、RTU(远程终端控制系统)、TCP三种报文类型

串行端口存在多个版本的Modbus协议,而最常见的是下面四种:

Modbus-Rtu

Modbus-Ascii

Modbus-Tcp

ModbusPlus

Modbus RTU是一种紧凑的,十六进制表示数据的方式,Modbus ASCII是一种采用Ascii码表示数据,并且每个8Bit 字节都作为两个ASCII字符发送的表示方式。

RTU格式后续的命令/数据带有循环冗余校验的校验和,而ASCII格式采用纵向冗余校验的校验和。

Modbus协议使用串口传输时可以选择RTU或ASCII模式,并规定了消息、数据结构、命令和应答方式并需要对数据进行校验。ASCII 模式采用LRC校验,RTU模式采用16 位CRC校验。通过以太网传输时使用TCP,这种模式不使用校验,因为TCP协议是一个面向连接的可靠协议。

当然常用的就是RTU模式,ASCII一般很少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需要发送一个数字10 那么RTU模式下,只需要发送0x0A 总线上传输数据形式为:0000 1010

而ASCII码模式则将数据1和0转为’1’和’0’,需要发送0x31(1) 0x30(0)两个字节数据。总线上传输数据形式为:0011 0001 0011 0000

详细的我们等下再阐述

Modbus-RTU协议

Modbus报文帧结构

一个报文就是一帧数据,一个数据帧就一个报文:指的是一串完整的指令数据,本质就是一串数据。

Modbus报文是指主机发送给从机的一帧数据,其中包含着从机的地址,主机想执行的操作,校验码等内容

Modbus协议在串行链路上的报文格式如下所示:

从机地址: 每个从机都有唯一地址,占用一个字节,范围0-255,其中有效范围是1-247,其中255是广播地址(广播就是对所有从机发送应答)

功能码: 占用一个字节,功能码的意义就是,知道这个指令是干啥的,比如你可以查询从机的数据,也可以修改从机的数据,所以不同功能码对应不同功能.

数据: 根据功能码不同,有不同功能,比方说功能码是查询从机的数据,这里就是查询数据的地址和查询字节数等。

校验: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可能数据会发生错误,CRC检验检测接收的数据是否正确

Modbus功能码

Modbus规定了多个功能,那么为了方便的使用这些功能,我们给每个功能都设定一个功能码,也就是指代码。

Modbus协议同时规定了二十几种功能码,但是常用的只有8种,用于对存储区的读写,如下表所示:

当然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03和06 一个是读取数据,一个是修改数据。

CRC校验

错误校验(CRC)域占用两个字节包含了一个16位的二进制值。CRC值由传输设备计算出来,然后附加到数据帧上,接收设备在接收数据时重新计算CRC值,然后与接收到的CRC域中的值进行比较,如果这两个值不相等,就发生了错误。

比如主机发出01 06 00 01 00 17 98 04, 98 04 两个字节是校验位,那么从机接收到后要根据01 06 00 01 00 17 再计算CRC校验值,从机判断自己计算出来的CRC校验是否与接收的CRC校验(98 04主机计算的)相等,如果不相等那么说明数据传输有错误,这些数据就不能要。

CRC校验流程:

1、预置一个16位寄存器为0FFFFH(全1),称之为CRC寄存器。

2 、把数据帧中的第一个字节的8位与CRC寄存器中的低字节进行异或运算,结果存回CRC寄存器。

3、将CRC寄存器向右移一位,最高位填以0,最低位移出并检测。

4 、如果最低位为0:重复第三步(下一次移位);如果最低位为1:将CRC寄存器与一个预设的固定值(0A001H)进行异或运算。

5、重复第三步和第四步直到8次移位。这样处理完了一个完整的八位。

6 、重复第2步到第5步来处理下一个八位,直到所有的字节处理结束。

7、最终CRC寄存器的值就是CRC的值。

此外还有一种利用预设的表格计算CRC的方法,它的主要特点是计算速度快,但是表格需要较大的存储空间,该方法此处不在阐述

下面我们来看详细的发送和接收数据:

1、主机对从机读数据操作

主机发送报文格式如下:

含义:

0x01:从机的地址

0x03:查询功能,读取从机寄存器的数据

0x00 0x01:代表读取的起始寄存器地址.说明从0x0001开始读取.

0x00 0x01:查询的寄存器数量为0x0001个 Modbus把数据存放在寄存器中,通过查询寄存器来得到不同变量的值,一个寄存器地址对应2字节数据; 寄存器地址对应着从机实际的存储地址

0xD5 0xCA:循环冗余校验 CRC

从机回复报文格式如下:

含义:

0x01:从机的地址

0x03:查询功能,读取从机寄存器的数据

0x02:返回字节数为2个 一个寄存器2个字节

0x00 0x17:寄存器的值是0017

0xF8 0x4A:循环冗余校验 CRC

2、主机对从机写数据操作

主机发送报文格式如下:

含义:

0x01:从机的地址

0x06:修改功能,修改从机寄存器的数据

0x00 0x01:代表修改的起始寄存器地址.说明修改0x0001-0x0003的存储内容

0x00 0x17:要修改的数据值为0017

0x98 0x04:循环冗余校验 CRC

从机回复报文格式如下:

含义:

0x01:从机的地址

0x06:修改功能,修改从机寄存器的数据

0x00 0x01:代表修改的起始寄存器地址.说明是0x0000

0x00 0x17:修改的值为0017

0x98 0x04:循环冗余校验 CRC

从机的回复和主机的发送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说明出现了错误

Modbus-ACSII协议

在消息中的每个字节都作为两个ASCII字符发送

十六进制的0-F 分别对应ASCII字符的0…9,A…F

也就是0x30~0x3A 0x41~0x46

下方是ascii的报文帧

1个字节起始位

2个字节地址位

2个字节功能位

n个数据位,最小的有效位先发送

LRC(纵向冗长检测) 注意校验方式不同

结束符 \r \n

可以看到数据部分更加繁琐,正常我们使用都是用RTU格式,ASCII码格式有了解即可。

总结:

ModbusASCII有开始字符(和结束字符(CR LF),可以作为一帧数据开始和结束的标志,而ModbusRTU没有这样的标志,需要用时间间隔来判断一帧报文的开始和结束,协议规定的时间为3.5个字符周期,就是说一帧报文开始前,必须有大于3.5个字符周期的空闲时间,一帧报文结束后,也必须要有3.5个字符周期的空闲时间否则就会出现粘包的情况。

注意:针对3.5个字符周期,其实是一个具体时间,但是这个时间跟波特率相关。

在串口通信中,1个字符包括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一般情况)、1位校验位(或者没有)、1位停止位(一般情况下),因此1个字符包括11个位,那么3.5个字符就是38.5个位,波特率表示的含义是每秒传输的二进制位的个位,因此如果是9600波特率,3.5个字符周期=/960038.5=0.00401s1000=4.01ms

Modbus-TCP协议

我们首先看下Modbus-TCP和Modbus-ACSII的区别

Modbus-TCP并不需要从从机地址,而是需要MBAP报文头

并且不需要差错校验,因为TCP本身就具有校验差错的能力

MBAP报文头格式如下:

其中事务处理表示符合协议标识符我们正常使用设置为0即可 长度为6个字节 0x0006

简单来说,也就是Modbus-TCP是在Modbus-ACSII的基础上,去掉校验,然后加上五个字节的0和一个06

最后附上 Modbus标准协议手册链接

Modbus标准协议手册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Z小旋」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as480133937/article/details/123197782

——End——

「有用请分享」

版权声明:文章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点击下方“硬件攻城狮”关注;电子技术干货准时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