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实例 | PLC控制三层简易电梯实例讲解! ...
项目实例 | PLC控制三层简易电梯实例讲解!

楼主(2024-01-19):
如下图所示是采用PLC构成三层简易电梯电气控制系统。电梯的上、下行由KM1和KM2表示,一层有上升呼叫按钮SB4和指示灯E4,二层有上升呼叫按钮SB6和指示灯E6以及下降呼叫按钮SB5和指示灯E5,三层有下降呼叫按钮SB7和指示灯E7。一至三层有到位行程开关SQ1~SQ3。电梯内有一至三层呼叫按钮SB1~SB3和指示灯E1~E3电梯开门和关门按钮SB10和SB11,电梯开门和关门分别通过E8和E9来表示,关门到位由行程开关SQ5表示,开门到位由行程开关SQ4表示,具体控制要求如下:
三层电梯的PLC控制示意图
(1)当电梯的轿厢停于第一层或第二层时,按第三层上升按钮,则轿厢上升至第三层后停;
(2)当电梯的轿厢停于第三层或第二层时,按第一层下降按钮,则轿厢下降至第一层后停;(3)当轿厢停在第一层,按第二层上升按钮,则轿厢上升至第二层后停;(4)当轿厢停在第三层,按第二层下降按钮,则轿厢下降至第二层后停;(5)当轿厢停在第一层,若第二层、第三层均有呼梯信号,则轿厢上升至第二层暂停后,继续上升至第三层;
(6)当轿厢停在第三层,若第二层、第一层均有呼梯信号,则轿厢下降至第二层暂停后,继续下降至第一层。
根据控制要求,分配I/0
根据控制要求分析,设计并绘制PLC系统接线原理图
PLC系统接线原理图
设计顺序功能图
电梯是根据外部呼叫信号以及自身控制规律等运行的,而呼叫是随机的,所以电梯控制系统实际上是一个人机交互式的控制系统。单纯用顺序控制或逻辑控制是不能满足控制要求的。
因此,在本实例中将电梯控制程序划分为“数据采集与显示数据”、“呼梯判断”、“上行处理”及“下行处理”几个子程序。“数据采集与显示数据”采用逻辑控制,“呼梯判断”、“上行处理”及“下行处理”采用顺序控制。总体设计图如下图所示:
主程序流程图
呼梯判断由顺序控制流程完成,主要依据是内呼梯优先,由先判断内呼来保证这一点,呼梯判断功能图如下图所示。
呼梯判断功能图
上、下行处理流程由顺序控制流程完成,在上、下行流程中,遵守的主要原则是“内呼优先,上行上呼优先,下行下呼优先,上行流程与下行流程相对称,因此下面只列出上行处理功能图。
上行处理功能图
梯形图程序
根据顺序功能图编写的三层简易电梯电气控制系统的梯形图程序,如下图所示。
主程序
图 子程序1:数据采集与显示
图 子程序2:呼梯判断
子程序3:上行处理
子程序4:下行处理
程序输入与调试
把上图所示的程序传入PLC中,按照原理接线图配线。接通相应平层行程开关,分别将电梯置于第一层至第三层。分别按下内呼梯按钮、外呼梯按钮,观察电梯的升降运行是否符合控制要求。按下开门、关门按钮观察电梯的门控动作是否正常。
来源:机工电气,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粉丝专属【100+个PLC案例程序 领取】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西门子案例》

网友A(2024-10-13):
哪里有这个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