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四个高频问题详解!

楼主(2024-01-19):
导读:

最近发现很多新手学员,问了很多同样问题,今天整理一下,供大家参考一下。

1、三菱位组合元件问题

只处理ON/OF状态的元件叫“位元件”如X ,Y, M, S,这些元件组合后也可以具有数据存储功能,组合方式将4个连续的位元件合成一个单元,多个单元组合就是组合位元件,组合位元件由Kn加首位位元件表示,即用KnX、KnY、KnM、KnS表示, n表示组数,数值在1~8之间,组合位元件及其包含的元件如表1所示,

K1X0

X0--X3

K1Y0

Y0--Y3

K1M0

M0--M3

K2X0

X0--X7

K2Y0

Y0--Y7

K2M0

M0--M7

K3X0

X0--X7
X10-X13

K3Y0

Y0--Y7
Y10--Y13

K3M0

M0—M11

K4X0

X0--X7
X10--X17

K4Y0

Y0--Y7
Y10--Y17

K4M0

M0—M15

K5X0

X0--X7
X10--X17
X20--X23

K5Y0

Y0--Y7
Y10--Y17
Y20--Y23

K5M0

M0—M19

K6X0

X0--X7
X10--X17
X20--X27

K6Y0

Y0--Y7
Y10--Y17
Y20--Y27

K6M0

M0—M23

K7X0

X0--X7
X10--X17
X20--X27
X30--X33

K7Y0

Y0--Y7
Y10--Y17
Y20--Y27
Y30--Y33

K7M0

M0—M27

K8X0

X0--X7
X10--X17
X20--X27
X30--X37

K8Y0

Y0--Y7
Y10--Y17
Y20--Y27
Y30--Y37

K8M0

M0—M31

表1

例如,K8X0就是以X0为起始连续的32个位,就是从X0到X37。注意X,Y是八进制排列的。K8M0就是以M0为起始连续的32个位,就是从M0到X31。注意这里是十进制排列的。

如下图1第一行程序,当M0条件接通,给D0寄存器赋值常数2,常数2的二进制数为10,K4Y0是以Y0为起始的连续的16个位,从Y0—Y7,Y10—Y17,此时Y1接通。

第二行K8Y0就是以Y0为起始的连续的32个位,从Y0—Y7,Y10—Y17,Y20—Y27,Y30—y37。接通M1,会把对应的Y点的输出状态传送到D4,D5数据里面去,由于使用的是DMOV,指令前面加D,故是32位指令执行,此时D4,D5里面存放着Y0—Y37的状态,并以十制数显示。可以监控具体的每一个位的状态。

图1

2、外部输入点常开常闭的理解

常开或常闭触点是指在没有任何外部作用下的自然状态(比如通电),这时候的常开触点就是断开的,常闭就的接通的。在PLC程序中,如果引用了常开触点,那么当对应的I/O外部信号接通时候,常开就有效。常闭正好相反,外面接了常开按下去,然后里面的是程序触点常闭的就是断开。

图2

第一种情况如上图2,当PLC外部输入按钮接常开触点,程序里面分别使用了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见下图3,当外部按钮没有被按下,由于第2行程序中使用了常闭触点,PLC拨码拨到RUN模式下,Y001会输出,当按下X000按钮,此时第1行的程序中使用了常开触点X000会接通,Y000会输出。同时常闭X000触点会断开。

图3

图4

第二种情况如上图4,当PLC外部输入按钮接常闭点,程序里面分别使用了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当外部按钮没有被按下,由于PLC外部输入点接的常闭触点,PLC拨码拨到RUN模式下,程序内部常开触点X000接通,此时Y000线圈有输出,见图5。

图5

当按下X000按钮,此时外部的输入按钮常闭点断开,程序中的X000常开触点相应也会断开,Y000线圈不会输出。

程序中的常闭触点X000就会闭合,Y001线圈就有输出,见图6。

图6

3、三菱GX Works3软件功能认证问题处理

由于三菱新版本的GX Works3 Ver1.080版本软件新增加了“用户认证模式”功能,默认为启动模式。

软件默认打开用户认证权限后,会出现以下两种现象:

(1)是要求用户认证通过才能使用PLC,导致用户在使用FX5U和R系列编程的时候,经常由于忘记用户名和密码,这种情况下只能把PLC寄回三菱才能解决。

(2)是会导致触摸屏跟PLC会通讯不上。因此,需要提前禁止GX WORKS3的用户认证功能。

禁止用户认证模式操作方法见下图7。

1 在GX Works3软件标题菜单中,选择“视图”-“用户认证模式切换”

图7

2 确定后重启GX Works3软件,再进行读取操作,则能进入正常读取程序的操作流程。

4、FX3U 数据寄存器D拆分的问题

如下图8 D40.2是一个编程位元件。在应用上和辅助继电器M一样。有线圈可以进行驱动。有无数个常开,常闭触点,可以组成驱动条件。也可以构成功能指令操作数。注意只有FX3系列以上PLC具备此功能。

图8

如图81号D40代表的是数据寄存器的编号,2号位置代表本数据寄存器D40的Bit位。

字元件位址,数据寄存器D是一个16位的寄存器,其二进制位由低位到高位分别编号为0-F.拆分后,如下图9,表2是使用D2寄存器拆分举例说明。

图9

表2

图9

图9举例说明D数据寄存器的用法,大家可以拓展更多功能。

4、总结:

基础知识需要在编程软件里面仿真,才能记忆深刻,灵活运用。

来源:技成培训网,作者:技成-贺东歌,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