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FPXH系列教程 —— 1.1课程安排

楼主(2024-01-22):
大家好,欢迎大家查看我的课程,接下来主要讲的是松下PLC相关课程,我尽量把每一节课讲清楚,帮助大家通过这个课程学会松下PLC的使用,在此先预祝大家能够通过本次课程学习,学会PLC的使用,也欢迎学生有什么问题,在下面留言,我好安排时间同大家解答。
【第一讲 课程导论】
1.3 松下PLC的基本特点(成本低、运行快、运动控制方便)
1.4 松下PLC的使用案例介绍(螺丝机、喷漆机、点锡机、点胶机等)
解析:
第一讲,主要讲课程导论。会在第三节中详细描述松下PLC的基本特点,松下PLC在市场上具有一点的市场占有率,很多企业都有在使用,相比于其它知名品牌,它价格比较低,运算速度快,在运动控制方面的应用比较方便。
第四节主要给大家举一些市场上应用到松下PLC的产品,在自动化行业里面,不管是标准设备,比如螺丝机,喷漆机,点锡机,点胶机很多都用这个品牌做运动控制。另外很多企业的非标机器也是采用到松下PLC。
【第二讲 松下PLC之FPXH系列的硬件与软件介绍】
2.1 PLC FPXH的型号选择(IO点、运动类型)
2.2 PLC扩展单元与扩展插卡的选择与使用(兼容FP-X的插卡)
2.5 FPWIN GR7软件的基本使用方法(安装、编程、在线调试)
解析:
先讲它的型号选择,大家在选择型号时,可以通过IO点数或者运动类型进行选择,根据自己设备的输入输出点数来选择PLC的大小,或者大家通过选择PLC的运动控制类型,它分运动控制型与普通型,运动控制型是针对运动类的,特别适合多轴联动,这个到时会详细讲解。
第二节讲 PLC扩展单元与扩展插卡的选择与使用,它是兼容旧机型FP-X的
第五节讲解它的基本使用方法,在这节课上我会教大家如何安装、编程、在线调试这款软件。
【第三讲 PLC常见的基本指令的使用方法】
这节课实操性比较强,所以会结合一些案例操作同大家讲解。
在本节课中,大家会接触到输入输出的使用与案例分析,与或非的使用与案例分析,上升沿、下降沿、置位与复位的使用与案例分析,数据比较指令的使用与案例分析等。
第四讲 PLC常用的高级指令的使用方法
这节课内容量大,会和大家详细介绍数据传送指令的使用与案例分析,算术运算指令的简单介绍,移位指令的使用与案例分析,以及索引指令的使用。这些都是概念型文字,大家在听的时候会容易犯糊涂,所以在这章开始之前大家要先做好预习工作,可以先看看我给大家提供的学习资料,课前预习一下。
第五讲 PLC脉冲指令的使用(重点)
5.5 JOG运行的使用
5.6 原点返回的使用
5.7 位置控制的使用
5.8 直线插补的使用
这个是本系列教程的重点也是难点,多轴控制系统都会使用上面的基本指令,到时也会花大时间给大家详细讲解。
第六讲 快速编程的基本方法(重点)
6.2 四部曲之001求同存异,分类建模
6.3 四部曲之002系统布局,人机排布
6.4 四部曲之003系统布局,模块排布
6.5 四部曲之004举一反三
这部分是我自己结合工作经历,总结出来的编程规律,帮助大家更好地提升编程思维。
第七讲 案例分析(重点)
7.1 转盘式非标设备案例分析
7.2 直线式非标设备案例分析
7.5 多轴运行非标设备案例分析
每个类型的设备我会有2个到3个的案例同大家讲解,帮助大家更好地消化这部分内容,这部分相关的编程资料也在后面的资料文档里面有提供,帮助大家课后的消化。只要掌握这部分内容,一般的非标设备程序的编写大家都不在话下。
第八讲 PLC与周边设备的扩展知识
8.1 PLC与触摸屏的通讯
8.2 PLC与感应器连接的基本知识(NPN PNP)
8.3 PLC与步进电机连接的基本知识(接线、故障分析)
8.4 PLC与伺服电机连接的基本知识(接线、故障分析)
8.5 PLC与变频器连接的基本知识(接线、故障分析)
本节课会结合实际操作实物给大家看,帮助大家更直观地应用。
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