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一起学习松下PLC,FP0R,脉冲输出程序编写.【附带基础回顾】

楼主(2024-01-22):
前两年买了一个FP0R C32,后来改设备又拆了一个FP0R T32,好像多一个电池(时钟)

这几天没事,闲着没事搞两下。

PS:此文章着重软件编程,不套路硬解接线等等。

软件:Control FPWIN Pro 7
硬解:FP0R-T32CT.

手册:官网下载的是用老编程软件对绝对地址编程,感觉比较乱,这里就不用了,直接用Control FPWIN Pro 7的帮助文件。

编程:

1.1简介:

通俗点,用 工具指令 可以自己写成功能块,多次调用.这个比较适合现在的需求。

1.2.直接打开软件看看

感觉还可以吧,LD ST SFC FBD IL,都有,这里新建还是用熟悉的LD吧。

可以看到设置WR,DT的使用设置范围。

ps1:有个不爽的地方,用户区域,非保持和保持中间有间隔.系统使用的。
ps2:异常处理感觉松下很奇葩,动不动就会亮红灯。这里不讨论,着重玩脉冲。

打开高速计数器和脉冲输出:

配置还行吧好多个高速计数器,4路脉冲输出,挺强悍的。

随便配置一下,

配置一路高速计数器留着玩

4路脉冲配置上。一般我不用系统原点回位,暂时不设置系统的X原点输入。

右侧系统变量,轴变量全部监控:感觉挺好的呀,啥都有,也有绝对地址,不用自己去折腾。

指令列表:也很方便的感觉,都给你分类了

F1——帮助看看(变色的都是我点开看过的)

综上,说简单吧,又有点复杂,说复杂吧,都是中文的这点好。

第一步,我喜欢JOG让伺服动起来(JOG运行)

麻烦的手册:

上诉:启动FB端子,方向,初始和最终速度,目标速度,加减速时间。

有个PulseOutput_Channel_Configuration_DUT ,这个是什么呢?

我去,一大堆配置的东西。没手册,模棱两可,管它的,搞起来。

JOG运行程序:

_dut,就是手册所描述的,轴控必须要这个东西。。。

变量需要新建一个PulseOutput_Channel_Configuration_DUT类型的变量,我这里直接_dut,

然后再给_DUT内部变量赋值:(吐槽,手册真的是汉化的,但是没详细说明)

JOG搞定。

然后,JOG动起来以后,轴位置就会变了,Y口也输出了。

我习惯了35回原点模式(当前位置设置为0点),试错了几个FB,得出以下:
PulseControl_ElapsedValueReset 将经过值设置为0
PulseControl_ElapsedValueContinue 复位后继续脉冲计数

以上两个,就OK

继续:JOG,设置原点搞定了。

相对运动,绝对运动,程序贴图:

其它:因为是封装FB,肯定需要反馈当前轴位置,速度呀,包括busy,Error信息啥的,随便做了一个。

软件挺方便的,ST也能用

最后,上线。

JOG_CW,ok

JOG_ccw,OK

当前位置设置为0点:

绝对移动:

相对移动:

ps:感觉松下的轴控挺复杂的。

需要注意的问题:

1,diInitialAndFinalSpeed  (DINT)  必须小于:diTargetSpeed  (DINT),也就是初始和最终速度小于目标速度,不然PLC直接亮红灯。
2,可能是型号的问题,反馈速度最快1000.
(待解决:diTargetSpeed  (DINT)
目标速度: 根据PulseOutput_Channel_Configuration_DUT中所选的频率范围设置此值:

FP S、FP-X:1至9800(1,5Hz~9,8kHz)

48至100000(48Hz~100kHz)

191至100000(191~100kHz)

F171_PulseOutput_Trapezoidal:1至50000(1Hz~50kHz)

FP0、F168_PulseOutput_Trapezoidal:40至5000(40Hz~5kHz)

ps1,上述程序直接改轴号就可以让4个轴分别JOG,绝对,相对,设置原点操作。

PS2:松下也是奇葩,如果轴是反转运行,停止以后,方向信号会一直ON。

PS3:定义FB变量不能用数组,奇葩,不然用FOR+数组变量4轴一起搞定了,还好只有4轴,拖4个FB也还好。

存在问题
初始和最终速度是可调的,加减速时间也是可调的。目标速度也是OK的。但是反馈速度不对,不知道为何。不管了。

测试视频,用示波器确认了,频率确实是设置的目标频率,加减速没办法测试了,调整有效果就行。

输出模式只有脉冲+方向,没有CW.CCW输出。好像以前的编程软件有,这里倒是没找到,不管了。

中国移动

01:35

80%

微信(135)

工控一家人

感觉松下PRO7这个软件开发的非常成功,几乎兼容他旗下所有系列的PLC(远古时期的除外),使用非常方便,我个人感觉比三菱,欧姆龙,基恩士的软件好用多了!我记得松下FB是可以使用数组的吧,结构体都可以使用的!

白天我淘宝查了下,价格略贵。

纯玩的。

欧姆龙CP2E-N30,30个点,2轴,几百块。

当然,编程软件没这么好用。

松下这个相比codesys 博图来说,开放度也一般,比如LD ST混用,实际使用这个是非常好用的。

松下PRO 7这个软件资料非常少,那个定位库都是欧洲那边开发的,你要问供应商要,他们才会提供,更不会说官方封装库供大家用,我用PRO7这个软件都是一个人,自己摸索,软件里面自带的手册,里面案例也不精简,我TM的不知道走了多少弯路!我到目前,我感觉我封装的定位库,不是很完美,没办法,能用就好了!其次,这个软件,写的程序很占内存,随随便便写写就2万多步!小型PLC烦躁的很!

最后也是梯形图下去的,传统PLC用FB慢

需要程序资料的可以添加小编微信,发送“学习资料”即可获得。

需要PLC程序的添加小助手微信哦!

往期 · 推荐

40个变频器常见问题,收藏熟记还有啥搞不定的故障?

一台设备出现故障,除了这四种原因,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FX5UPLC通用函数和FB块做步进伺服运动控制中的定位计算

【德国西门子】100年前为中国建的发电机组还正常运转

看看国外电气柜,你有什么新设计思路和原则

分享、在看与点赞,至少我要拥有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