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三菱PLC程序转换成欧姆龙PLC程序? ...
如何将三菱PLC程序转换成欧姆龙PLC程序?

楼主(2024-01-22):
关注公众号“PLC发烧友”,一起涨知识!
之前有学员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将三菱PLC程序转换成欧姆龙程序,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欧姆龙PLC,不清楚,给学员回答是要对照程序在欧姆龙软件上面编辑。今天了解到这是可以通过软件直接转换的,那么就可以大家讲解一下。
一、三菱PLC软件中的处理步骤
第一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比如GX Developer,打开三菱PLC源程序。
第二步:在软件中,找到截图中的图标,将梯形图程序切换成语句表程序。
第三步:将转换过来的语句表程序,进行全部COPY,我们按Ctrl+C快捷键即可。下图就是转换过来的语句表程序。
二、欧姆龙PLC处理步骤
第一步:打开欧姆龙软件CX Programmer,新建一个欧姆龙PLC工程。接着选择对应的型号,比如CP1E,然后点击旁边的设定。
第二步:点击设定之后,会弹出设备类型设置的对话框,我们选择CPU类型,比如N40,即PLC的点数,设置好之后点击确定。
第三步:将程序粘贴到欧姆龙PLC软件中
在打开的软件界面中,点击一下梯形图编辑区,然后进行粘贴,按下Ctrl+V快捷键即可,接着会弹出如下窗口,我们选择被转换的PLC型号,比如FX3 Series。
第四步:点击选择,选择保存的路径,输入文件名,然后点击保存。
第五步:然后回上个菜单,可看见转换列表文件路径已经有了路径名,我们点击“OK”即可。
第六步:点击完OK之后即可完成转换,如下图,就已经将三菱PLC程序转换成欧姆龙PLC程序了。
使用的时候注意一下,如果有些指令不能直接转换,那么进去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以上就是将三菱PLC程序转换成欧姆龙PLC程序的方法,你掌握了吗?赶快试一下吧。
来源:技成培训原创,作者:蔡慧荥,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小编给大家整理三菱全套资料,包含:三菱软件、案例、手册等超全资料哦!扫码免费领取,不要忘记啦!
扫码免费领取
往期推荐
(博途)S7-300PLC工作台自动往返控制程序设计
PLC四大基本项目精讲:电机起停、水塔水位、正反转、星三角减压...
步进电机知识详解,再不怕看不懂步进电机了!
1000张电气控制电路接线图,这回总算整理全了,建议收藏!
举例说明 PLC调试,模拟量跳变、掉线或无穷大,怎么破?
一文带你搞懂:如何让步进电机动起来
EPLAN软件安装常见问题,你必须要知道的(很重要!)
【案例】电磁阀常见故障与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