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编程看这里!欧姆龙PLC如何实现与温度仪表485串口通讯?

楼主(2024-01-22):
点击技成培训置顶,每日7:30准时为您推送

众所周知,OMRON PLC与其它仪表或设备通讯(无论是OMRON仪表或第三方仪表),都要用带协议宏的串口通讯模块或模板,根据仪表或设备的通讯协议作相应的程序,建立相应的连通通道,才可以对仪表进行读写。

因此今天特意为大家送上欧姆龙与温度仪表483串口的连接通讯。所用的PLC为OMRON C200HE-CPU42,配通讯模块C200HW-COM06,使用其A口(RS485)与温度表TTM-120通讯。

所用温度仪表“神王”TTM-120通讯协议

EIA标准:RS485

通讯:站 1~31

传输:半双工

通讯码:ASCll  7位(BCC除外)  8位(MSD位=0)

接口方式:2线制

通讯速度:1200,2400,4800,9600

通讯距离:500Mmax

字符:启动位:1位

停止位:1/2位

数据:7/8位

校验:无/奇/偶

BCC校验:预先/不选择

通讯地址:1~99

通讯格式:

读数据:STX(02H 起始码)+地址(2位)+R+标识码(3位)+ETX(03H 结束码)

仪表返回:STX(02H 起始码)+地址(2位)+ACK(06H 响应)+标识码(3位)+数据(5位)+ETX(03H 结束码)

写数据:STX(02H 起始码)+地址(2位)+W+标识码(3位)+ 数据(5位)+ETX(03H 结束码)

仪表返回:STX(02H 起始码)+地址(2位)+ACK(06H 响应)+ETX(03H 结束码)

错误信息响应:STX(02H 起始码)+地址(2位)+NAK(15H 错误响应)+错误格式(1位)+ETX(03H 结束码)

用协议宏软件CX-PROTOCOL作协议宏程序

可用CX-PROTOCOL中现有的系统标准协议COPY到新建的程序中,再作修改,当然也可重新编制。

在新建的程序的DEVICES中选择所用的PLC型号。

通讯口A参数设置方式为:PROTOCOL MACRO;并以仪表的通讯格式设置波特率等参数。

协议宏程序中有若干内容:主要是发送信息列表;接受信息列表;这两个表是协议宏的基本程序。再有就是具体的发送形式和接受形式,其它功能的读写形式,仪表的其它功能的读写形式。

我作了四种,根据仪表协议中的各个格式,编制宏程序,如下:

发送信息列表:

①写数据:SD(01)_1<h>:STX <t>:ETX  数据形式:变量格式($(R(2),5)) 地址格式:ASCll变量格式($(R(1),2)"W":写请求标识符(仪表功能参数:写入设定值)“空格SV” 数据格式:<h>++"W"+" SV"+($(R(2),5))+<t>

②  读请求:SD(02)_1地址格式:ASCll变量格式($(R(1),2)"R":读请求标识符(仪表功能参数:读入过程值)“PV1” 数据格式:<h>++"R"+"PV1"+<t>

接受信息列表:

①接受响应:RV(01)_1"ACK":响应接受数据格式:<h>++"ACK"+<t>

②接受数据:RV(02)_1数据形式:变量格式(&(W(1),*)) 存入PLC指定的接收数据数据格式:<h>+(&(W(1),*))+<t>写入命令设置:编号:050命令:发送&接受发送命令:SD(01)_1接收命令:RV(01)_1 读入命令设置:编号:051命令:发送&接受发送命令:SD(02)_1接收命令:RV(02)_1 编制设置完成,下装到PLC中。

用CX-PROGRAMMER作通讯程序

程序用协议宏指令PMCR完成与仪表的通讯:

三个操作数:

一:控制字:端口+协议宏序列号

二:发送数据首址 占2/3个字,首字是指令字数;下一字为仪表地址;对于写命令要多一个字为设定值

三:接收数据首址 占4个字,首字是命令字数;下两字是接收的5位数据。

对于写命令该操作数为虚设字,没有实际意义

每个端口只能执行一个通信序列,可以不同的时间段产生PMCR指令的执行脉冲。

榻榻方法方法付
对于若干个仪表,每表设置不同的站号,就可由程序分别对其作读写操作,只有地址相符的仪表才能响应。

长按扫码了解课程
技成培训网

技成培训网是一家致力于制造业远程教育品牌。专注12年,专业课程涵盖了电工基础、PLC、变频器、伺服、人机界面、机械制图、数控、机器人等精品课程,致力打造制造业线上高端互动学习交流平台;累积已达200多万学员

喜欢点这里

免费学PLC和电工课程,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