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欧姆龙PLC仿真环境搭建及通信测试

楼主(2024-01-22):
-Begin-
前言

欧姆龙PLC是工控领域市场率较高的品牌之一,有低端CP/CH系列,中端CJ系列,高端NX/NJ系列。对于上位机开发来说,主要的协议有Hostlink协议、FinsTCP/UDP协议、EtherNetIP协议,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通过软件来搭建仿真环境,在没有硬件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协议测试。
仿真搭建

1、首先需要安装好欧姆龙的编程环境,现在 CX-ONE 已经集成了欧姆龙的大部分的软件,大家直接安装 CX-ONE 即可,公众号回复 238 即可下载。

2、安装完成之后,CX-ONE会有一系列的软件和说明文档。

3、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个叫做CX-Simulator,这个就是用来搭建仿真环境的。

4、双击打开CX-Simulator之后,会弹出下面的窗体,选择创建新的PLC或者打开一个已经存在的PLC。

5、由于是第一次使用,所以我们创建一个新的PLC,下面这个是创建项目所存储的路径。

6、这里选择一个CPU类型,我这边选一个常用的CP1H系列PLC。

7、PLC设置向导之注册PLC单元,就是配置PLC模块,这边不需要配置其他模块,直接点击下一页即可。

8、PLC设置向导之网络通信设置,这里可以设置的是节点地址,默认是10。

9、PLC设置向导之串口通信设置,双击之后,选择真实串口Real Comms,这里需要使用虚拟串口助手VSPD,虚拟出一对串口,我虚拟的一对串口是COM3和COM4,所以这里我选择COM3。

10、设置完成之后,点击Connect,即实现仿真部分的搭建。

编程下载

1、打开CX-Programmer,新建一个新的项目,CPU类型选择和仿真一样的型号CP1H,点击设定,进入类型设置,选择具体型号,这里为X系列。

2、网络类型选择FinsGeteway,点击设定,进入子界面,这里要设置一下FINS目标地址里的节点,和仿真环境一致,设置为10。

3、进入编程界面之后,点击设置。

4、接下来配置一下,主要设置两个地方,一个是通信参数,这里设置为9600 N 8 1,另一个是单元号,默认是0,可以不用改,后面会用到。

5、配置完成后,点击在线,弹窗之后,选择是即可。

6、下载PLC程序,选择CPU,右击,选择传送到PLC,进行PLC程序下载。

7、勾选设置和特殊单元设置,点击确定。

8、PLC程序下载成功。

9、点击内存,在接下来的界面中,选择D区进行实时监控。

10、提前将D0-D4的数据分别设置为1-5,便于后续测试。

通信测试

Hostlink协议有两种模式,分别是C-Mode和Fins,其中C-Mode比较简单,但是功能上不如Fins强大,为了方便起见,这里以C-Mode模式进行测试。

下面以读取D0-D4的数据为例,报文结构如下:

起始符:@

单元号:00

指令:RD

开始地址:0000

长度:0005

校验:XOR

结束符:*\CR

这里使用串口助手进行测试,该串口助手自带校验和结束符,所以提前设置好,如下所示:

我们连接虚拟串口的另一个串口COM4,通信参数设置为9600 N 8 1,报文编码格式为ASCII,在发送栏中输入@00RD00000005,点击发送即可。

我们可以看到,发送完成后,自动有了回应,说明仿真环境搭建成功。

我们分析一下返回的数据:

@00RD000001000200030004000557*\CR

其中的0001,0002,0003,0004,0005正是对应D0-D4的值。

码字不易,给个赞吧!~~~

-END-

后台回复『软件』『文章』,可以获取更多软件和相关原创技术文章。
我们开通了视频号,里面有很多上位机开发常用技能和案例分享,欢迎关注我的视频号。

点击『阅读原文』,快速进入免费直播课,欢迎点赞、在看、分享、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