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一文解读欧姆龙PLC比较标志

楼主(2024-01-22):
在使用欧姆龙CX-programmer软件进行编程时,我们经常会使用许多比较指令。这些指令会生成一些比较标志,例如P_EQ表示等于标志,P_GE表示大于或等于标志,P_GT表示大于标志,P_LE表示小于或等于标志,P_LT表示小于标志。

这些比较标志可以作为通断条件使用。在实际应用中,有时可能会出现以下图示情况,输入触点导通,线圈不导通,这是不正确使用出现的原因,比较标志需要放在比较指令后面。

下面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些比较标志的正确应用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欧姆龙CMP指令,CMP指令是一种用于比较两个数值的指令,常用于控制系统中的逻辑判断和决策。该指令可以比较两个16位的数据,如果它们相等,则将零标志位设置为1,否则将其清零。

P_EQ

用CMP指令比较两个数的值,如果它们相等,则P_EQ标志位为1,否则为0。可以根据P_EQ标志位的值来判断两个数是否相等。

P_GE

用CMP指令比较两个数的值,如果第一个数大于或等于第二个数,P_GE标志位为1,否则为0。可以根据P_GE标志位的值来判断第一个数是否大于或等于第二个数。

P_GT

用CMP指令比较两个数的值,如果第一个数大于第二个数,P_GT标志位为1,否则为0。可以根据P_GT标志位的值来判断第一个数是否大于第二个数。

P_LE

用CMP指令比较两个数的值,如果第一个数小于或等于第二个数,P_LE标志位为1,否则为0。可以根据P_LE标志位的值来判断第一个数是否小于或等于第二个数。

P_LT

用CMP指令比较两个数的值,如果第一个数小于第二个数,P_LT标志位为1,否则为0。可以根据P_LT标志位的值来判断第一个数是否小于第二个数。

详细学习欧姆龙PLC,请长按扫码,免费领取以下学习资料,包含255个欧姆龙PLC案例程序,软件安装包,仿真软件安装包,通讯课程练习,驱动软件和免费课程等。

长按扫码,免费下载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免费下载!

2023-08-20

【西门子】全套资料汇总,非常实用!

2023-08-18

78页常用电气元件PPT,建议电气人都保存一份!

2023-08-10

电气工程师必备计算软件(自动生成),建议人手一份!

2023-08-10

最新电气版CAD绘图软件,附超详细安装教程!

2023-07-21

最新电气绘图软件EPLAN,附超详细安装教程!

2023-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