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充电接口电路设计

楼主(2024-01-22):
11月份,有个朋友问我这个电路这块的内容,我这里一直没怎么做,就电路设计部分来谈谈看这个是怎么来弄的。

1)Model S/X

       特斯拉的快充系统是比较有趣的,它的主要特点是可以把交流和直流从一个接口输入

复用其功率引脚和控制系统,其中交流控制器系统是通过动力总成CAN(500kb)的连接进入的,而在直流充电时,采用一个快速充电CAN(125kb)的私有网络,主要包含以下控制器,电池管理系统(BMS)和主充电器(主要负责对接外面的接口并把CAN的连接器建立起来)。如下图所示:

图1 快充通信示意图

采用单线CAN的通信方式

图2 快充通信的连接

     这里的电路结构是通过车载充电机的接口判断电路进行的,接口输入对Pilot进行判断,然后在里面分成Pilot的ADC和数据判断两根,以电压的值和ADC输入两个信号连接到车载充电机里面。如果采用交流,就用这套PWM的这套机制来弄,如果切换到直流,就使用继电器接通CAN的继电器来处理。

备注:Proximity的信号处理相对更简单一些

2)Model 3的这块板

这里面包含三个主要的部分,充电门、控制器、锁止装置、应急解锁部分。最为核心的是这个控制器。这个控制器的功能,按照连接接口划分,主要包括:

J1:电源和总线通信部分,是这个总成的控制对内的部分;

J2:充电接口本体部分,控制解锁装置、接受外部的信号;

J3:包含充电口、传感器、充电显示。

小结:供参考,实际怎么样的,这种跨多个部件的设计没有图纸很难说清楚,我是根据不同的资料汇总而成,难免有疏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