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如何选择合适的二极管?

楼主(2024-01-22):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PCB设计中如何选择二极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正向电压
2、正向电流
3、非重复峰值正向电流 (IFSM)
4、重复峰值正向电流 (IFRM)
5、重复峰值反向电压 (VRRM)
6、功耗
7、结温和存储温度
8、热阻
9、反向恢复时间 (trr)
10、电流应力
11、电压应力
12、功率应力
13、热应力
二极管有很多用途,可以作为整流器、反向阻断器、开关转换器等。但不管是用在哪里,都需要考虑相同的参数,通常来说,都可以在 Datasheet 中找到。在电路设计选择二极管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参数。
二级管
一、二极管正向电压 (VF)
正向电压:是二极管偏置时阳极和阴极之间的压降测量值。在Datasheet 中,正向电压在下面几个表格和图表中会写。下面是VS-E5TH3012S2L-M3的正向电压规格。
二极管正向电压
在电气特性下,通常会提供最小值、典型值、最大值。
在典型的正向压降特性中,正向电压和正向电流之间的关系是在特定温度下。在设计的时候,你要知道二极管的电流水平是多少,使用该电流并投射到图表中。
在这个图表中提供了很多信息。正向电压降在负温度下最大,但在最热温度下最小。假设流向二极管的实际电流为10A,预期温度仅为25℃,则要使用的正向电压为1.5V。
2、二极管正向电流 (IF)
正向电流额定值是二极管Data中的平均整流正向电流,是二极管可以处理的最大电流。如果大于这个值,二极管可能会损坏。下面为VS-E5TH3012S2L-M3 二极管的正向电流额定值 。
二极管正向电流 (IF)
三、非重复峰值正向电流 (IFSM)
在一些Datasheet中也被叫做非重复浪涌电流或者峰值电流,是二极管可以处理的一次性浪涌电流。如下图,只需要不超过表中的条件,二极管就不会被损坏。
非重复峰值正向电流 (IFSM)
当在系统启动期间可能会有非常高的单脉冲浪涌电流,因此二极管额定值非常中重要。
四、 重复峰值正向电流 (IFRM)
这里是重复电流,但不是直流或者连续电流,有一个特定条件,比如波形的类型、持续时间和频率,只要不超过这个值,二极管就可以允许。
重复峰值正向电流 (IFRM)
当在系统启动期间预计会有一些浪涌电流脉冲。
五、重复峰值反向电压 (VRRM)
这是选择二极管的一个重要因素,重复峰值反向电压是二极管可以承受的最大重复反向电压,超过这个值就会损坏二极管。下面是来自VS-E5TH3012S2L-M3 二极管的数据表。
重复峰值反向电压 (VRRM)
这个额定值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二极管反向偏置时,就会看到电压电源,此外,在电感电路中,有一个反冲电压会加到电源电压上,就会导致电路开路电压非常高。
六、功耗
在选择二极管,功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正向电压(VF)和正向电流(IF)会导致一定的功耗。当在开关转换二极管时,开关损耗会增加传到损耗(VF时间IF)。
有的 Datasheet 会提供二极管的典型功耗,但有的也不会提供。典型功耗通常在25℃的标准环境温度下获得的二极管额定功率。
二极管的功耗能力取决于结温、应用温度(环境或外壳温度)和热阻。它可以使用等式计算
功耗,能力 = (T J max – Tamb max) / Rth JA
或者
功耗,能力 = (T J max – Tc max) / Rth JC
TJ max是数据表中给出的最大结温
Tamb max 是最高工作环境温度
Tc max 是最大外壳温度
Rth JA 是结点到环境的热阻
七、结温和存储温度
二极管结温通常在下表的范围内,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二极管就会被损坏。另一方面,还有储存温度。存储温度是一个非功能性额定值,意味着二极管不用导电。看起来简单,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存储不当,也会导致二极管失效。
结温和存储温度
八、热阻
热阻可以是从结点到外壳((Rth JC)或从结点到环境 (Rth JA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二极管额定值。主要是用来计算二极管在特定情况下或者环境温度下的功耗能力。如何使用热阻,在上面功耗那部分有讲。
热阻
九、反向恢复时间 (trr)
当二极管用于开关转换器、开关模式电流或任何正向和反向偏置连续变化电路时,反向恢复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在此类应用中,所需的反向恢复时间非常短。反向恢复时间越长,反向电流流过的时间就越长,这对应于开关损耗。
反向恢复时间 (trr)
十,电流应力
电流应力是测量允许流向二极管的实际电流有多大。一般来说电流应力水平在50%-70%。在某些情况,也会允许80%-90%,主要还是取决于电路的设计。
电流应力 =(实际电流 / 额定电流)x 100%
实际电流是流向二极管的电流,而额定电流可以是二极管的正向电流或峰值浪涌电流。
二极管实物图
如何获得实际电流
如果电路正在运行,则可以使用电流表将其串联到二极管获得实际电流。这里要确保电流表保险丝能够处理电流水平。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就可以和电流探头一起使用。
将电流探头夹在连接二极管的导线上,可以将测量设备设置为记录平均值 (DC) 或 rms 值。对于示波器,这2个参数可以同时显示。
十一、电压应力
与电流应力相同,电压应力是对二极管允许的实际电压有多大的测量。一般来说约为 50%-70%,但在某些情况和限制下,它会高达 90%。
电压应力 =(实际电压/额定电压)x 100%
实际电压是二极管在反向偏置期间将经历的电压,而额定电压是重复的峰值反向电压。
如何测量电压应力
可以使用电压表测量实际电路峰值反向电压,只需在二极管2端连接电压表,将电压表负探针连接到阳极,将电压表正极探针连接到二极管阴极。
如果二极管是在连续打开和关闭,就需要使用是示波器来测量电压。
二极管实物图
十二、功率应力
功率应力是二极管允许的功率耗散。在大多数情况下,电源应力设置为50%。但在某些设计下,会高达80%以上。
功率应力 =(实际功率/额定功率)x 100%
实际功率是二极管的实际计算功耗。另一方面,额定功率是二极管的等效功率耗散能力。
十三、热应力
热应力是用来评估二极管工作的温度有多高,一般在50%左右。在一些设计下,可能会达到80%。只要工程师能够断定二极管在产品预期使用寿命之前不会失效,就没有问题。
热应力 =(实际温度/额定温度)x 100%
实际温度可能是外壳或结温,而额定温度是数据表中指定的温度。
原文链接: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224436410403570215/
免责声明:本文来源电子工程师小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谢谢!
加入粉丝交流群
张飞实战电子为公众号的各位粉丝,开通了专属学习交流群,想要加群学习讨论/领取文档资料的同学都可以扫描图中运营二维码一键加入哦~
(广告、同行勿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