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和G120X的PN通讯-使用SINA_PARA_S读写G120X参数 ...
Smart200和G120X的PN通讯-使用SINA_PARA_S读写G120X参数

楼主(2024-01-22):
点击蓝字“西家传动” 关注公众号!
1软件设置
使用Smart 200做PN通讯时,PLC和MicroWIN SMART调试软件均需升级到V2.4。
1.1 安装GSDML文件
<图1-1 安装G120X GSDML文件>
选择"GSDML Management",安装需要进行通讯的G120X所对应版本的GSDML文件。
1.2 PROFINET向导配置
(1)激活PROFINET controller,点击next。
<图1-2 激活PROFINET controller>
(2) 输入PLC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添加需要控制的G120X从站的GSDML文件,注意要和实际的变频器版本一致;对新添加的G120X设备输入IP地址和设备名称,注意这里输入的地址和名称需要和实际的G120X当前的IP地址设备名称一致;最后点击"next"。
<图1-3 PLC和G120X的IP地址配置>
(3) 选择所需要的报文,点击"Add";设置报文发送和接收的起始地址。SINA_PARA_S块为非周期通讯,不需要特定的周期通讯报文,在这里就选择"Standard telegram 1, PZD-2/2"。
<图1-4 G120X报文配置>
(4) 向导的最后一步会总结当前从站的一些通讯参数,注意记录Device Number、API、Slot number和 Subslot number,这些数据在使用SINA_PARA_S时需要填写。最后点击"Generate"。
<图1-5 G120X通讯参数>
(5)关于G120X的调试,需要注意P15 = 57,“PROFINET控制”。
2使用SINA_PARA_S读写G120X参数
2.1 SINA_PARA_S管脚定义
<表2-1 SINA_PARA_S管脚定义>
Device_Parameter字节定义
<表2-2 Device_Parameter字节定义>
2.2 SINA_PARA_S应用实例-读写p1120参数
程序块管脚地址连接
<图2-1 SINA_PARA_S输入输出管脚互联>
读取P1120
<表2-3 读取P1120各管脚参数值>
<图2-2 SINA_PARA_S读操作在线监控>
修改P1120
<表2-4 修改P1120各管脚参数值>
<图2-3 SINA_PARA_S写操作在线监控>
写操作之后,重新读取P1120的数值,此时P1120=40s
<图2-4 写操作之后读取P1120>
【西家传动原创,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