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Smart200通过S7-200 TCP通讯

楼主(2024-01-22):
测试环境:Win10、KingView7.5SP3、200Smart V2.5
1-组态PLC
PLC IP设置为192.168.2.1
随便写段程序用来测试数据
2-配置、安装S7-200 TCP驱动2.1-配置驱动参数文件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记事本,然后导入kvS7200.ini文件进行修改
修改配置文件
2.2-安装S7-200 TCP驱动
开始菜单-->组态王-->驱动安装工具
选择驱动文件和组态王安装路径
点击安装,安装完成后,关闭
3-配置KingView3.1-添加驱动
点击新建驱动
选择S7-200TCP,下一页
输入名称,下一页
选择COM
输入PLC IP,0表示的是CPU插槽号,下一页
完成
3.2-添加变量I、Q、M、V 打开数据词典在右侧新建的驱动Smart200中添加变量,点击新建
创建I类型变量
变量类型:I/O离散,即外部I/O变量。内存离散为内部变量
连接设备:选择3.1中创建的IO驱动
寄存器:直接输入I地址
数据类型:根据实际类型选择 读写属性:读写
创建Q类型变量
创建M类型变量
创建V类型变量 读取PLC中VW3的数值,采集频率改为500ms
这里的地址要写V3
4-创建画面测试
以VW3为例,动画连接中选择模拟值输出,关联VW3的变量
运行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