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两台SMART200PLC 怎样profinet通信

楼主(2024-01-22):
往期精彩文章:

电气工程师项目设计流程:一个项目中,电气工程师要做的设计思路

西门子S7-1200/1500PLC的结构化程序编程模式/套路

S7-1200/1500PLC用FB284库指令控制伺服驱动器的程序

PLC定位控制基础:电子齿轮比对脉冲当量和电机转速的调整作用

步进电动机与交流伺服电动机的性能比较,来看看跟你知道的一样吗?

怎样用软件进行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增益自动调整?

变频器的种类多种多样,根据负载特性怎么选择变频器呢?

怎么让两台伺服电机比例同步运行?伺服驱动器要做哪些设置?

西门子S7-1200PLC  基于AT覆盖变量的V90伺服速度控制程序

S7-1200PLC控制伺服驱动器V90PN-速度控制SIMOTICS电机

欧姆龙自动化设备通过CX-One软件配置单机PLC控制系统详解

欧姆龙自动控制设备通过CX-One软件配置PLC网络系统

PLC如何快速排除故障?这里有一个资深电气工程师所用模板

欧姆龙NJ控制器(PLC)控制欧姆龙总线型1S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操作指引
现代高度智能化项目中,PLC和PLC之间用到的通信协议很多,比如Modbus,canope,profinet等等,今天我们以西门子Smart200PLC来介绍如何让它们以Profinet来“握手”。需要满足一下几个条件:1.)一台装有STEP 7‑Micro/WIN SMART V2.6版本软件电脑;2.)两台版本在2.5以上的smart200系列PLC,注意型号是SR/ST都可以,CR的不行;3.)通讯必须的网线及交换机(2条,一条给编程电脑连接,一条给两台PLC连接);满足以上几个条件我们开始编程,在编程的前提我们先简单了解下Profinet通讯的知识:

它的模块布局规范:

它的具体通讯参数:

今天本次实验的模块(PLC控制器):1.)控制器ST60 IP:192.168.0.60

控制器ST602.) 智能IO设备(SR60) IP:192.168.0.50

智能IO SR60以上是本节课程实验控制器。我们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开始组态智能IOCPU(SR60)如下图:

组态完毕IO智能模块(SR60),后下载到对应的PLC里面,这就算完成了。再次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开始组控制器CPU(ST60),先把智能IO(SR60)的GSD文件安装:

安装完毕智能IO的GSD文件我们来组态控制器(ST60):

添加PROFINE网络组态:

以上给控制器组态并添加profine通讯完毕,我们把它下载到对应的控制器里面后,开始监控数据是否能相互控制(传送、接收)。
来源:网络。

声明:本资料信息由本公众号从网络收集整理而成,版权归原公司、机构、作者所有。资料仅供学习参考,切勿用于商业用途,本公众号对资料中观点保持中立态度,如涉及版权问题,请第一时间告知删除,非常感谢!

工控学习资料下载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