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mart200与KepServer通讯

楼主(2024-01-22):
测试环境:SmartV2.5、KepServer6.4

1-安装KepServer6.4

      默认安装步骤即可,安装完后先不要运行

      破解步骤:

      1)在电脑右下角任务栏右键点击KEPServerEX图标,关掉 KEPServerEX 程序。

      2)在 任务管理器里面的,服务选项卡里面找到所有KEPServerEX服务,右键点击服务停止服务。必须把所有KEPServerEX服务都停止了。

      3)把破解补丁覆盖到安装目录下。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0548547276179865662-编写PLC程序      写一个自加的程序,VW3每秒自加1,大于等于500的时候重新计时。在状态图表中。

3-配置KepServer
3.1-添加通道
        连接性-->右键-->新建通道

      选择西门子驱动

      设置通道名称

      选择适配器,即电脑与Smart200通讯的网卡

      下一步

      下一步

      完成

3.2-添加设备
      名称随便写

      没有专门的Smart200,使用S7-200即可

      输入PLC IP

      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TCO/IP端口号

        指定TSAP,可用值为200、201、300、301。

      完成

3.3-添加标签      以V0.0为例,数据类型默认即可,会自动识别。地址要跟PLC中的地址一样。

      关联如下4个变量

3.4-监视KepServer
      点击监视按钮,在左侧选择通道和设备,右侧为添加的变量,与PLC数值同步变化。右键变量可以修改其数值,修改后PLC中的数据也会变化。

4-视频演示
      自己录的有杂音,选择性观看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054855386291486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