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PLC与ABB机器人实现Profinet通讯

楼主(2024-01-22):
西门子1200PLC作为Profinet控制器,ABB机器人作为Profinet的IO设备。
一、博途软件硬件组态
1、博途软件中安装ABB机器人GSD文件。GSD文件默认保存路径在C:\ProgramData\ABBIndustrial IT\Robotics IT\DistributionPackages\ABB.RobotWare-6.08.1040\RobotPackages\RobotWare_RPK_6.08.1040\utility\service\GSDML文件夹中。依次点击“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D)”,找到GSD文件夹,安装需要的GSD文件。
2、打开博途软件,创新新项目,添加1200PLC,设置PLC的IP地址等参数。
3、在“网络视图”下,添加ABB机器人硬件。在硬件目录下找到ABB BASIC V1.4,双击添加到网络视图中。
4、分配连接的Profinet控制器,选择PLC_1。
5、设置Profinet IO设备的名称和IP地址。
6、根据实际通讯需要添加通讯数据的长度,这里添加输入和输出都是64个字节。并设置输入输出的PLC地址。
7、保存硬件组态并下载到PLC中。
二、ABB机器人通讯配置
1、设置ABB机器人Profinet IO设备的名称,与PLC硬件组态中设置一致。
2、设置ABB机器人通讯数据长度,与PLC硬件组态中数据长度一致。
3、设置ABB机器人Profinet通讯相关参数,IP地址和通讯接口。IP地址需与PLC组态中的配置一致。LAN3口即机器人控制柜上的X5口,设置完成后重新启动机器人系统。
4、添加通讯变量,这里测试功能需要,所以只添加两个组输入和两个组输出,长度为一个字节。实际项目中,请根据需要添加变量。输入变量名称、类型、总线、数据长度。添加完成后重新启动机器人系统。
三、通讯测试
1、ABB机器人控制柜上的网线连接X5,计算机IP地址修改为192.168.102.***网段。
2、博途软件中,点击“转到在线”,PLC和ABB机器人显示绿色的,说明硬件配置正确。
3、PLC发送数据,ABB机器人接收数据。在监控表中手动赋值。查看机器人接受到的数据。
4、ABB机器人发送数据,查看PLC接收到的数据。
5、收发数据一致说明西门子1200PLC与ABB机器人之间使用Profinet通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