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与ABB机器人是如何通讯的?

楼主(2024-01-22):
自动化软件:下载入口

资料直通车:会员入口

西门子博途的使用方法及应用实例教程!

西门子S7-1500项目设计与实践全套教程!

西门子通讯原理与方法精通教程免费下载!

600多个电工常用电路图集打包免费下载!

热门品牌的PLC编程系列丛书免费下载!

【ABB机器人有那些通讯方式? 】针对工业机器人,我们一般会关注两个方面:运动性能,直接决定了机器人是否能够用于特定的工艺,比如精度和速度;通信方式,直接决定了机器人能否集成到系统中,以及支持的控制复杂度。通常,ABB机器人支持的通信方式有:

  (1)普通IO:

  a)Signal

  b)Group signal

  (2)总线:

  a)Profinet

  b)Profibus

  c)DeviceNet

  d)EthernetIP等

  (3)网络:

  a)Socket

  b)PC SDK

  c)RWS(robot web service)

  d)OPC

  e)RMQ(robot message queue)

  (4)其他:confidential

接下来,我就重点介绍一下西门子博途中S7-300的PLC是如果通过DP与ABB机器人进行通讯的。

1    博途TIA的配置
在博途软件中新建项目,本案例选取西门子S7-300PLC,其型号为CPU 313C-2DP,该PLC 为集成式的PLC,自带PROFIBUS-DP口,可以作为主站也可以作为从站,在本案例中,PLC作为主站。

第一步:添加GSD文件。

在博途软件里,依次点击“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如下图:

选中GSD文件,并点击安装,安装因电脑而已,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第二步:双击“设备组态”,并将视图切换成网络视图,如下图:

第三步:在右侧“硬件目录”功能栏里的搜索栏里输入anybus,出现如下搜索结果:

第四步:展开Anybus-CC PROFIBUS DP-V1,并按住鼠标左键,将其拖拽到网络视图中,如下图:

第五步:按住鼠标左键选中PLC_1的DP口,并与slave_1的DP口相连,如下图所示:

做到这里,PLC与机器人的硬件组态就已经结束,为了保证正确率,我们需要检查主站与从站的地址,默认的情况下,PLC作为主站,其地址为2,Slave_1也就是机器人端默认的地址是3,如下所示:

2    机器人端设置
第一步:在示教器的“配置”菜单里,确保系统里支持Industrial Network,展开Industrial Network,并确保系统里存在PROFIBUS_Anybus,如下图所示:

第二步:在“配置”菜单下,展开PROFIBUS Internal Anybus Device,如下图所示:

第三步:如果第二步里面出现了PB_Internal_Anybus,则无需添加,如果没有出现,则添加,如下图所示:

其中,Name位置填入名称,Input Size(bytes)和Output Size(bytes)填入相应的通讯容量,其中最多支持512位,也就是64的字节。其余内容无需更改,添加完毕后,点击确定。

3    PLC侧通讯程序的编写
PLC侧的通讯程序较为简单,只需要将对应的位值移动到相应的地址即可,在本案例中,PLC与机器人没从通讯输入输出一个字节。

第一步:展开左侧项目树下的分布式I/O,依次展开,找到设备组态,并双击。如下图:

第二步:在右侧的硬件目录菜单栏,找到“Input 1 byte”和“Output 1 byte”,并分别双击,使之出现在左侧的Slave_1下面,这一步的内容就是告诉PLC每次和机器人发送和接受是以一个字节为单位。如下图所示:

第三步:确定PLC的通讯地址,这一步至关重要,关系到程序里面的地址如何确定,分别选中“Input 1 byte”和“Output 1 byte”并右击,选中“属性”,这里采用各自的默认地址即可,如下所示:

做到这里,所有的配置已经设置完毕。

最后一步:在Main程序块中添加如下的程序:

改程序代表将PLC将1通道的1.0-1.7一个字节的状态值发送到256.0-256.7,其中256.0-256.7对应的就是机器人的接收端的第一个字节,我们可以在机器人示教器的IO监控界面里进行监控如下所示:

【延伸阅读1】什么是机器人系统集成?

机器人是集合机电一体的高科技产品,能够模仿人类的动作,是当今社会中工业生产的主要力量。工业机器人由多个部件组成,可以说机器人的生产带动了多个行业的发展,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工业机器人市场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起来了解机器人系统集成的未来趋势。

  工业机器人的业务主要有两块,一块是机器人本身的研发,包括关键零部件、控制系统等,这一部分保证了工业机器人的可靠运动;另一块是机器人在实际应用中针对现场的集成开发,包括工装夹具、现场使用的焊枪、喷枪等,完整的一个系统的调试开发,就是机器人系统集成。机器人集成未来趋势:非标标准化行业细分化。

  非标标准化是指,机器人集成是一项客户定制化要求较高的工作。而设备一旦非标准,则很难大规模量产。难以量产会导致一方面成本难以降低,另一方面难以迅速上量。

  但标准化难度较大,什么样的企业有机会实现标准化呢?这又回到了我们在智能制造系列一中反复强调的工艺是门槛。对某一行业的工艺有深入理解的标的,有机会将机器人集成模块化、功能化、进而作为标准设备来提供。

  目前我国的机器人系统集成已经有了新的突破,当下的机器人种类非常多,如喷涂机器人,码垛机器人,装配机器人等等,分别适用于不同的领域,这样未来人们的主要工作都倾向于知识,技术类,远离繁重的体力劳动,希望以上的知识能够为大家带来帮助。

【延伸阅读2】工业机器人项目集成方案如何设计?——ABB机器人集成

非标设计,简单的说,非标设计是为了满足企业某种特殊的生产需求,将脑中解决需求的想法实物化而制定数据、资料的工作。那么我们可以明白定义中两点性质:

(一)非标设计的定义
(1)满足生产需求
(2)制造出生产设备(即想法实物化)。

(二)非标设计的内容

为了制造生产设备,必须明确以下内容:考虑什么,如何考虑,想制造出什么设备。
(1)如果想制造出设备,其功能又如何?
(2)实现该功能的机构、材质、尺寸、加工方法如何?
(3)是否能真正组装起来?怎么搬运,是否拆卸?追加加工,维修保养是否方便?
(4)制造设备的成本如何?
这些都是非标设计需要考虑的内容。关于如何考虑,在以后的文章中会详细讲解。想说下非标设计考虑的对象:大体上可分为机械、电气以及控制,机械是整个设备的躯体,电气是整个设备的心脏,控制是整个设备的大脑。细致的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支承整体结构的结构体

(2)产生力的动力源

(3)接收信息数据的检测

(4)处理信息的中心

(5)传递力的传动机构

(6)产生操作动作的末端

(三)非标设计的流程

       对于非标设计来说,想把企业需求实物化,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在此之前,我们先要整体规划,制作设计本身怎样进行下去的设计计划,满足那些需求,头脑中的想法表示在图面上的草案图阶段,进行各种研讨以及确定设备信息数据的计划图阶段,设计出满足制造需求的零件图、装配图,最后才是进行实物的生产。

(四)非标设计的态度

       制造产品的全部信息数据都是由设计者决定的,因此对设计者要求有重大的责任,即设计者对自己做出关于产品的信息数据负有责任,那么这就要求设计者必须要求有相应做事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