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ABB机器人与PLC的多种通信方式集结

楼主(2024-01-22):
年初钜惠!想要plc程序案例撩我

(点击上方红字,免费领资料)

工业机器人与PLC之间以“I/O”连接方式传输信号时

PLC的信号有:数字量输入信号(DI)、数字量输出信号(DO)、模拟量输入信号(AI)、模拟量输出信号(AO)

工业机器人的信号有:数字量输入信号(DI)、数字量输出信号(DO)、模拟量输入信号(AI)、模拟量输出信号(AO)等信号(不同品牌的机器人,还分有其它的信号类型)

下面我们以数字信号传输为例,西门子S7-1200与ABB机器人I/O信号的传输

硬件连线:

PLC

机器人(此处为ABB机器人DSQC651板)

Q0.0

DI0

I0.0

DO32

PLC端:按下启动按钮,PLC端Q0.0输出信号给到机器人的DI1,机器人DI1 接收到信号,开始运行已编写好的程序;动作完成后,机器人端:DO1置1输出信号给PLC的I0.0,PLC I0.0接收到信号(判断机器人动作已完成)可以继续执行下一步的动作。。。

因此,当PLC与机器人相互关联的I/O信号更多时,即可配合实现更多逻辑需求。

ABB工业机器人与PLC之间以通信方式:

PLC端可以通过CPU集成的通信接口,或扩展通信模块方式增加通信的功能,

机器人端可以通过主板集成的通信接口,或扩展通信板方式增加通信的功能,

以ABB工业机器人为例,通常可以实现的与多种PLC之间常用的通信方式有,

(1)Profinet通信

(2)Profibus DP通信

(3)Ethernet/IP通信

(4)Devicenet通信

下面是ABB机器人常用的通信方式

1.普通IO:

a)iSignal

b)iGroup signal

2.总线:

a)Profinet

b)Profibus

c)DeviceNet

d)EthernetIP等

3.网络:

a)Socket

b)PC SDK

c)RWS(robot web service)

d) OPC

e)RMQ(robot message queue)

4.其他:confidential

双方通信的步骤:

下面我们以西门子S7-300与ABB机器人间做ProfiNET通信为例讲解:

1)硬件环境

S7-300CPU集成有ProfiNET通信口,支持做ProfiNET通信

增加选项888-2或者888-3选项通过主机自带网口实现Profinet的主从站通讯

2)硬件连线

网线直连,普通网线的一头插S7-300 ProfiNET通信口,另一头插机器人自带的通信口

3)参数设置

PLC端,在S7-300硬件组态中,安装ABB机器人profinet GSD文件(注:ABB机器人GSD文件下载方法打开robotstudio,ADDIN,找到对应版本robotware,右击ABB.RobotWare6.06.1025\RobotPackages\RobotWare_RPK_6.06.1025\utility\service\GSDML),在组态窗口把机器人挂到ProfiNET网络上,并分别设置好双方的IP地址,如:

PLC的为192.168.0.1

机器人的为192.168.0.2

组态完成后,PLC端获取到了通信的I/O地址,如IB256为输入,QB256为输出

机器人端(以888-3选项为例)IP:192.168.0.2子网掩码:255.255.255.0,“控制面板”——“配置”——“主题选择communication”-——“IPSETTNG”——点击“ProfinetNetwork”——修改IP并选择对应的网口——重启——再进入控制面板,配置,主题I/O,PROFINET InternalDevice——配置输入输出字节和PLC端一致。

4)编程调试

通过以上述步骤后,PLC与机器人即可通信了,双方的I/O关联地址分别为:

PLC

机器人(此处为ABB机器人DSQC651板)

QB256

DI0

IB256

DO32

这样,根据项目的要求,即可通过PROFINET通信方式,当PLC需要给机器人信号时,通过QB256发送给机器人,而机器人需要反馈信号给PLC时,通过DO[32-39]发送给PLC,实现了信号的输送。(有需要详细连接案例ABB机器人配置PROFINET做主站、从站,ABB机器人做EthernetIP主站、从站,ABB机器人ProfiBus通讯,ABB机器人做socket通讯的可关注微信公众号联系小编)。

如何成为优秀的电气工程师?

扫码请咨询

左老师:18817120051(同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