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ABB机器人与西门子PLC的Profinet通信(1)

楼主(2024-01-22):
内容:图+文

ABB工业机器人的选项如下:

(1)888-2 Profinet Controller/Device  该选项支持机器人同时作为Controller/Device,机器人不需要额外的硬件,

可以直接使用控制器上的LAN3和WAN端口,如上图所示中的X5和X6端口。控制柜接口详细说明见上表。

(2)888-3 Profinet Device  该选项仅支持机器人作为Device,机器人不需要额外的硬件。

(3)840-3 Profinet Anybus Device   该选项仅支持机器人作为Device,机器人需要额外的硬件Profinet Anybus Device,

如上图所示的DSQC688。

1.1 ABB机器人通过DSQC688模块与PLC进行Profinet通信

ABB机器人需要有840-3 Profinet Anybus Device选项,才能作为设备通过DSQC688模块进行Profinet通信,

硬件连接,如上图所示。

1.2 ABB机器人通过DSQC688进行Profinet通信的配置

在上表中设置机器人端Profinet通信的输入输出字节大小。这里设置为“4”字节,表示本台ABB机器人与PLC通信支持32个数字输入和32个数字输出。该参数允许设置的最大值为128,即最多支持1024个数字输入和1024个数字输出。

ABB机器人通过DSQC688进行Profinet通信配置的具体步骤如下:

1)单击ABB主菜单,选择“控制面板”,如上图所示。

2)选择“配置”,如上图所示。

3)双击图中的“Industrial Network”,选择“PROFINET_Anybus”,如上图所示。

4)设置ABB机器人的IP地址“192.168.0.2”、子网掩码“255.255.255.0”,单击“确定”,如上图所示。

5)双击“PROFINETInternal AnybusDevice”,如上图所示。

6)双击“PN_Internal_Anybus”,如上图所示。

7)将“Input Size(bytes)”和“Output Size(bytes)”设定为“4”。该机器人的Profinet通信支持32个数字输入信号和32个数字输出信号,单击“确定”,如上图所示。

8)单击“是”,如上图所示。

1.2创建Profinet的I/O信号

根据需要创建ABB机器人的输入、输出信号,表2-9中定义了一个输入信号di0, 表2-10中定义了一个输出信号do0。

创建Profinet的I/O信号的具体步骤如下:

1)添加输入信号di0:双击“Signal”,单击“添加”,输入“di0”,双击“Type of Signal”选择“Digital Input”,

需要注意的是“Assigned to Device”中选择“PN_Internal_Anybus”,“DeviceMapping”设为0,如上图所示。

可以继续设置输入信号di1~di31。

2)添加输出信号do0:双击“Signal”,单击“添加”,输入“do0”,双击“Type of Signal”选择“Digital Output”,

需要注意的是“Assigned to Device”中选择“PN_Internal_Anybus”,“DeviceMapping”设为0,如上图所示。

可以继续设置输入信号do1~do31。

1.3 PLC配置

1.PLC配置前的准备工作

首先需要将ABB机器人的DSQC688配置文件(即GSDML文件)安装到PLC组态软件中。

1)选择“FlexPendant资源管理器”,如上图所示。

ABB的GSDML文件存放路径如下:

PRODUCTS/RobotWare_6XX/utility/service/GSDML,如图所示。找到GSDML下的GSDML-V2.0-PNET-FA-20100510.xml文件。

2)使用U盘将GSDML-V2.0-PNET-FA-20100510.xml复制出来,保存到电脑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