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ABB机器人与西门子PLC的Profinet通信(2)

楼主(2024-01-22):
1、接上篇,内容:图+文

2.创建项目

打开TIA博途软件,选择“启动”,单击 “创建新项目”,在“项目名称”输入创建的项目名称(本例为项目3),单击“创建”按钮,如上图所示。

3.安装GSDML文件

   博途软件需要配置第三方设备进行Profinet通信时(例如和ABB机器人通信),需要安装第三方设备的GSDML文件。

项目视图中单击“选项”,选择“管理通用站描叙文件(GSD)命令”,选中GSDML-V2.0-PNET-FA-20100510.xml,单击“安装”,将ABB机器人的GSD文件安装到博途软件中,如上图所示。

4. 添加PLC

单击“添加新设备”,选择“控制器”,本例选择SIMATIC S7-300中的CPU314C-2 PN/DP,选择订货号6ES7 314-6EH04-0AB0,版本V3.3,

注意订货号和版本号要与实际的PLC一致,单击“确定”,打开设备视图,如上图所示。

5. PLC的IP地址、设备名称的设置

单击PLC绿色的profinet接口,在“属性”中设置以太网地址“192.168.0.1”、子网掩码“255.255.255.0”、PROFINET设备名称“plc_1”,如上图所示。

6. 添加ABB工业机器人

“网络视图”中,选择“其它现场设备”,选择“PROFIBUS IO”,单击“General”,单击“ABB Robotics”,选择“Fieldbus Adapter”,将图标“DSQC688”拖入“网络视图”中。“属性”中设置“以太网地址”的“IP地址”设为“192.168.0.2”。

注意与ABB机器人示教器设置的IP地址相同,如上图所示,在第3图2中DSQC688已被拖入“网络视图”。

“DSQC688”的IP地址“192.168.0.2”和PROFINET设备名称“abbplc”在博途软件的“在线与诊断”窗口进行分配,

“在线与诊断” 界面中,有“分配名称” 和“分配IP地址” 按钮。

7.设置 ABB工业机器人通信输入信号

选择“设备视图”,选择“目录”下的“input 4 byte”,即输入4个字节,包含32个输入信号,与ABB机器人示教器设置的输出信号do0~do31对应,如上图所示。

8.设置ABB工业机器人输出信号

选择“设备视图”,选择“目录”下的“output 4 byte”,即输出4个字节,包含32输出个信号,

与ABB机器人示教器设置的输入信号di0~di31对应,如上图所示。

1.4建立PLC与ABB机器人Profinet通信

用鼠标点住PLC的绿色Profinet 通信口,拖至“DSQC688”绿色Profinet通信口上,即建立起PLC和ABB机器人之间的Profinet通信连接,

如图2-81所示。

表2-11中机器人输出信号和PLC输入信号地址等效,机器人输入信号地址和PLC输出信号地址等效。

例如ABB机器人中Device Mapping中为0的输出信号do0和PLC中的I256.0信号等效,

Device Mapping中为0的输入信号di0和PLC中的Q256.0信号等效,所谓信号等效是指它们同时通断。

2.2.2 ABB机器人通过WAN和LAN3网口进行Profinet通信

ABB机器人需要有888-3PROFINET Device或者888-2PROFINET Controller/Device选项,

才能通过WAN和LAN3网口进行Profinet通信,如下图所示。

2.1ABB机器人通过WAN和LAN3网口进行Profinet通信的配置

ABB机器人通过WAN和LAN3网口进行Profinet通信配置的步骤如下:

1)单击ABB主菜单,选择“控制面板”,如上图所示。

2)单击“配置”,如上图所示。

3)单击“主题”,选择“Communiction”,如上图所示。

4)选择“IP Setting”,如上图所示。

5)单击“PROFINET  Network”,如上图所示。

6)设置IP地址“192.168.0.2”、子网掩码“255.255.255.0”,Interface选择“LAN3”,对应ABB机器人控制柜的接口X5,如上图所示。

7)单击“主题”,选择“I/O”,如上图所示。

8)选择“Industrial  Network”,如上图所示。

9)选择“PROFINET”,如上图所示。

10)设置“PROFINET Station Name”的名字“abbplc”,要与PLC中组态的名字一致,如上图所示。

11)选择“PROFINET  Internal Device”,如上图所示。

12)选择“PN_Internal_Device”,如上图所示。

13)选择“Input Size”“ Output Size”,设置需要的输入输出字节数,需要与PLC的一致,本例为8字节,如上图所示。

2.2创建Profinet的I/O信号

根据需要创建ABB机器人的输入、输出信号,表1定义了一个输入信号di0, 表2定义了一个输出信号do0。

创建Profinet的I/O信号步骤如下:

1)输入信号di0:双击“Signal”,单击“添加”,输入“di0”,双击“Type of Signal”选择“Digital Input”,

需要注意的是“Assigned to Device”中选择“PN_Internal_ Device”,“Device Mapping”设为0,如上图所示。

可以继续设置输入信号di1~di63。

2)输出信号do0:双击“Signal”,单击“添加”,输入“do0”,双击“Type of Signal”选择“Digital Output”,需要注意的是“Assigned to Device”中选择“PN_Internal_ Device”,“Device Mapping”设为0,如上图所示。可以继续设置输入信号do1~do63。

2.3 PLC配置

1.PLC配置前的准备工作

首先需要将ABB机器人GSDML文件安装到PLC组态软件中。

1)选择“FlexPendant资源管理器”,如上图所示。

ABB的GSDML文件存放路径如下:PRODUCTS/RobotWare_6XX/utility/service/GSDML,如上图所示。

找到GSDML下 GSMDL-V2.1-ABB-Robotics-PNSW-Device-20111221.xml。

2)将GSMDL-V2.1-ABB-Robotics-PNSW-Device-20111221.xml使用U盘拷贝出来,保存到电脑中。

2.创建项目

打开TIA博途软件,选择“启动”,单击 “创建新项目”,在“项目名称”输入创建的项目名称(本例为项目3),单击“创建”按钮,如上图所示。

3.安装GSDML文件

当博途软件需要配置第三方设备进行Profinet通信时(例如和ABB机器人通信),需要安装第三方设备的GSDML文件。

项目视图中单击“选项”,选择“管理通用站描叙文件(GSD)命令”,

选中GSMDL-V2.1-ABB-Robotics-PNSW-Device-20111221.xml,单击“安装”,

将ABB机器人的GSD文件安装到博途软件中,如上图所示。

4.添加PLC

单击“添加新设备”,选择“控制器”,本例选择SIMATIC S7-300中的CPU314C-2 PN/DP,选订货号6ES7 314-6EH04-0AB0,

版本V3.3,注意订货号和版本号要与实际的PLC一致,单击“确定”,打开设备视图,如上图所示。

5 . PLC的IP地址、设备名称的设置

单击PLC绿色的profinet接口,在“属性”中设置以太网地址“192.168.0.1”、子网掩码“255.255.255.0”、

PROFINET设备名称“plc_1”,如上图所示。

6.添加ABB工业机器人

“网络视图”中,选择“其它现场设备”,选择“PROFIBUS IO”,单击“I/O”,单击“ABB Robotics IRC5”,

选择“IRC5 PNIO-Device”,将图标“IRC5 PNIO-Device”拖入“网络视图”中。

“属性”中设置“以太网地址”中的“IP地址”设为“192.168.0.2”,

PROFINET设备名称设为“abbplc”。注意与ABB机器人示教器设置的IP地址和PROFINET设备名称“abbplc”相同,如上图所示。

2.4设置ABB工业机器人通信输入/输出信号

选择“设备视图”,选择“目录”下的“DI 8 bytes”,即输入8个字节,包含64个输入信号,

与ABB机器人示教器设置的输出信号do0~do63对应。

选择“目录”下的“DO 8 bytes”,即输出8个字节,包含64个输出信号,

与ABB机器人示教器设置的输入信号di0~di63对应,如上图所示。

2.5建立PLC与ABB机器人Profinet通信

用鼠标点住PLC的绿色Profinet通信口,拖至“IRC5 PNIO-Device”绿色Profinet通信口上,

即建立起PLC和ABB机器人之间的Profinet通信连接,如上图所示。表中机器人输出信号和PLC输入信号地址等效,

机器人输入信号地址和PLC输出信号地址等效。例如ABB机器人中Device Mapping中为0的输出信号do0和PLC中的I256.0信号等效,

Device Mapping中为0的输入信号di0和PLC中的Q256.0信号等效,所谓信号等效是指它们同时通断。

-END-

最好的状态:极致的专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