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将 ABB PLC 应用于小型过程,配置小型ABB AC500 PLC系统

楼主(2024-01-22):
点击上方蓝字“工控明灯”  即可关注!

全球领先的 PLC 制造商之一ABB。

ABB AC500 PLC,Automation Builder 软件。

配置 ABB AC500 PLC 系统

我们将定义一个包含 CPU 和Profibus DP和以太网接口的小型系统。

CPU 将位于主自动化机房的机柜中。

我们将需要 24 伏直流 I/O 和一张数字输入卡、一张数字输出卡和一张模拟输入卡,这些卡远离 CPU,位于过程区的 I/O 面板中。

此外,我们还将包括一个 CP600 操作员控制面板,该面板也将安装在过程区域中。该HMI将允许操作员通过触摸屏界面访问过程。

我们查阅最新的 ABB PLC 自动化目录,以了解有关 AC500 产品线中提供的硬件和每个设备的规格的更多信息。

1) PM583 ETH CPU

首先,选择能够处理通信接口和系统中少量 I/O 点的 CPU。

选择PM583 ETH  CPU,它带有 1 MB 内存、一个以太网端口和两个串行端口。

2) TB 511 端子座

选择TB 511 端子座以支持 CPU 的以太网端口并为 Profibus DP 通讯卡提供一个额外的通讯卡插槽。

3) CM592-DP Profibus-DP

选择CM592-DP Profibus DP Master 通信卡以安装在端子座中的 CPU 旁边。

这个 Profibus 接口有一个标准的 9 针 Profibus 连接器,支持从 9.6 Kilo Bits/s 到 12 Mega Bits/s 通信速率的波特率。

4) CI541 DP + TU509 终端单元底座

为了支持远程配置中的三个 I/O 卡,我们首先需要 I/O 面板中的 Profibus 接口卡与 CPU 终端底座上的CM592 DP卡进行通信。

选择CI541 DP  Profibus 卡和TU509 终端单元底座。

5) I/O 卡 + TU518 I/O 底座

我们将需要三个 TU518 I/O 底座,一个用于单个 DI524 32 点 24 伏直流数字输入卡,一个用于 DO526 八点 24 伏直流数字输出卡,一个用于 AI523 16 点模拟输入卡.

6) CP6615 操作员控制面板

要完成硬件设置,请选择带有以太网端口的 CP6615 操作员控制面板。

该面板具有 15 英寸触摸屏和高清分辨率。我们将把这个 HMI 连接到 PM583 PLC 上的以太网端口。

ABB 自动化生成器软件

打开Automation Builder 软件,将 CPU 添加到新项目中,

将项目命名为 SmallSystem。

双击 AC500 模板图标。

1) PM583 ETH CPU

当新项目窗口出现时, 从选择列表中选择PM583 ETH,然后按Add PLC。

右键单击 PLC 并选择编辑对象。

2) TB 511 端子座

接下来, 在配置窗口中选择PM583 ETH Hardware选项卡,然后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TB 511终端底座。

选择更改 PM/TB 类型 并确认警告消息。

3) CM592-DP Profibus-DP

现在通过右键单击扩展总线 下的插槽 1 并选择添加对象来创建 Profibus 段。

当Replace Object 窗口打开时,选择CM592 DP Profibus Master 卡,然后选择Replace object。

Profibus 卡现在出现在设备树中。

4) CI541 DP + TU509 终端单元底座

右键单击Profibus Master 并选择添加对象。

在“添加对象” 窗口中,选择CI541 DP 卡,然后选择“添加对象”。

设备树更新并显示CI541 模块。

5) I/O 卡 + TU518 I/O 底座

右键单击CI541 DP 设备并选择添加对象。

从设备列表中选择模拟输入卡 AI523,然后选择添加对象。

重复此过程,添加DI524 数字量输入卡和DO526 数字量输出卡。

现在您可以看到设备树中列出的所有硬件组件。

6) CP6615 操作员控制面板

现在我们需要将 HMI 面板添加到硬件配置中。右键单击项目名称SmallSystem,然后选择Add object。

在添加对象 窗口中,选择 左侧窗格中的面板 CP600以过滤设备列表,然后 从列表中选择CP600 控制面板。

双击 设备树中的Panel CP600。当信息窗口出现时,我们看到CP600 到CPU 的连接被默认选中。

硬件现已准备就绪,可以对 PLC 和操作面板进行编程以满足项目要求。

PLC 使用Automation Builder 软件进行编程,控制面板使用称为Panel Builder 600的软件应用程序进行编程。

概括

该视频提供了对 ABB AC500 系列 PLC 和硬件的特性和功能的基本了解。一旦您了解了您的工艺要求,选择正确的 AC500 PLC、通信接口和 I/O 模块应该没有问题。

1、享工控行业内幕,指引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

2、分享工控行业产品,提高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投稿邮箱是gkmd2025@protonmail.com

长按二维码
关注工控明灯               工控明灯
把光明,带给所有需要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