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案例——用计数器控制圆盘正反转动,进阶必学! ...
PLC程序案例——用计数器控制圆盘正反转动,进阶必学!

楼主(2024-01-23):
一、任务目标
该任务是关于计数器指令应用案例。西门子S7-1200 PLC的计数器指令主要完成计数功能,可以实现加法和减法计数。本任务要求读者掌握以下几个内容。
1.加计数指令的使用
2.减计数指令的使用
3.加减计数指令的使用
二、任务描述
按下启动按钮,圆盘正向旋转,圆盘每转一周发出一个检测信号,当圆盘正向旋转2圈后,圆盘停止旋转。在圆盘静止5秒后,圆盘反向旋转,当圆盘反向旋转2圈后,圆盘停止旋转。在圆盘静止5秒后,圆盘再次正向旋转,如此重复。任意时刻按下停止按钮,圆盘立即停止。当再次启动圆盘时,圆盘按照停止前的方向旋转。
三、相关知识
本案例主要使用的是位逻辑及计数器指令,位逻辑指令在其他篇幅已有介绍,在此不赘述。此处为读者介绍计数器指令的相关知识。
1.加计数器指令
CTU:加计数指令,当参数 CU 的值从 0 变为 1 时,CTU 计数器会使计数值加 1。加计数器(CTU)指令相关参数如下表
从指令框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该指令的数据类型。
调用计数器指令时,需要生成保存计数器数据的背景数据块。CTU计数器的参数CU值从0变为1,CTU使计数值加1。如果参数CV(当前计数值)的值大于或等于PV(预设计数值)的值,则计数器输出参数Q=1。如果复位参数R的值从0变为1,则当前计数值复位为0。计数器指令,如图2-4-1所示。
图2-4-1 加计数指令示例
2.减计数器指令
CTD:减计数指令,当参数 CD 的值从 0 变为 1 时,CTD 计数器会使计数值减 1。减计数器(CTD)指令相关参数如下表
从指令框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该指令的数据类型。
调用计数器指令时,需要生成保存计数器数据的背景数据块。CTD计数器的参数CD值从0变为1,CTD使计数值减1。如果参数CV(当前计数值)的值小于或等于0,如果参数LOAD的值从0变为1,则参数PV(预设值)的值作为新的CV(当前计数值)装载到计数器,如图2-4-2所示。
图2-4-2 减计数器指令示例
3.加减计数器指令
CTUD:加减计数指令,当参数 CU 的值从 0 变为 1 时,CTU 计数器会使计数值加 1。当参数 CD 的值从 0 变为 1 时,CTD 计数器会使计数值减 1。减计数器(CTD)指令相关参数如下表
从指令框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该指令的数据类型。
调用计数器指令时,需要生成保存计数器数据的背景数据块。CTUD计数器的参数CU值从0变为1,使计数值加1。参数CD从0变为1,使计数值减1。如果CV的值大于等于PV的值,则计数器输出参数QD=1.如果参数CV的值小于或等于0,则计数器输出参数QD=1。如果参数LOAD的值从0变为1,则参数PV的值作为新的CV装载到计数器。如图2-4-3所示。
图2-4-3 加减计数器指令示例
四、任务实施
本任务的实施步骤主要分为PLC接线、IO地址分配以及程序设计思路:
1.PLC接线如图2-4-4
图2-4-4 PLC接线图
2.IO地址分配
3. 程序设计思路
本任务中的动作主要是控制圆盘转向,而本任务主要是锻炼读者计数器指令的使用方法。故可以使用计数器的当前值判断圆盘是正转还是反转,也是可以使用计数器判断圆盘转了几圈?
4.程序设计
五、经验与总结
在本任务中,先是使用计数器去判断圆盘是否需要正转,然后当圆盘正转2圈之后,计数器的值到达了,则接通另外一个计数器。同时,计数器配合时钟存储器位以达到计时的效果。
(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郭彪,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777个西门子案例程序
以上资料整理不易,资料价值自然不用多说,需要的伙伴请扫码自取!
这么说就明白了,NPN型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2023-02-04
两脚插头如何插三孔插座?
2023-02-04
电气人必看,让你快速掌握电动机的正反转原理
2023-02-03
查缺补漏 | 技成周报第91-120期知识问答汇总
2023-02-03
给交流电机通直流电会怎样?
2023-02-03
西门子PLC结构化编程详解,电气小白建议收藏!
2023-02-02
一键自动计算,超全电气计算EXCEL表格!电气计算不求人!
2023-02-01
实例讲解丨PLC如何使用模拟量?
2023-02-01
漏保怎么知道有漏电电流?
2023-02-01
变频器基本组成、原理及10种控制方式,轻松学会变频器
2023-01-31
西门子S7-200 PLC位逻辑控制常用指令
2023-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