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拿捏这3个知识点,PLC编程不在话下!

楼主(2024-01-23):
更多精彩,点击关注“PLC发烧友”

很多人都觉得PLC很难,实际上只要搞清楚PLC种开关量、模拟量、脉冲量这三个知识点,PLC编程就非常简单了!

开关量的计算

开关量也称逻辑量仅有两个取值,0或1、ON或OFF。它是最常用的控制,对它进行控制是PLC的优势,也是PLC最基本的应用。

开关量控制的目的是根据开关量的当前输入组合与历史的输入顺序,使PLC产生相应的开关量输出,以便系统能按一定的顺序工作。因此,开关量的控制也被称为顺序控制。

顺序控制的优点如下:

一是可以更清晰、简洁地去分布程序的动作,方便编程;

二是监控程序的时候能够清晰地监控程序的运行,同时能快速找到故障问题点、方便维护。

模拟量的计算

模拟量在工业自动化中使用非常频繁,一般用在对电压、电流、压力、速度、温度、 力等数字量的检测和控制,比较高端的还会结合PID进行使用。由于连续的生产过程常有模拟量,所以模拟量控制有时也称过程控制。

01模拟量的特点
模拟量多是非电量,而PLC只能处理数字量、电量。因此要实现它们之间的转换要有传感器,就需要将模拟量转换成数电量。如果这一电量不是标准的,还要经过变送器,把非标准的电量变成标准的电信号,如4—20mA、1—5V、0—10V等等。

02模拟量的计算
1、-10—10V。-10V—10V的电压时,在6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F448—0BB8Hex(-3000—3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E890—1770Hex(-6000—6000)。

2、0—10V。0—10V的电压时,在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1770Hex(0—6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2EE0Hex(0—12000)。

3、0—20mA。0—20mA的电流时,在6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1770Hex(0—6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2EE0Hex(0—12000)。

4、4—20mA。4—20mA的电流时,在6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1770Hex(0—6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2EE0Hex(0—12000)。

当然,不同的PLC有不同的分辨率,具体咱们还是得根据实际情况设定。

03模拟输入的配线的要求
1、使用屏蔽双绞线,但不连接屏蔽层。

2、当一个输入不使用的时候,将V IN 和COM端子短接。

3、模拟信号线与电源线隔离 (AC 电源线,高压线等)。

4、当电源线上有干扰时,在输入部分和电源单元之间安装一个虑波器。

5、确认正确的接线后,首先给CPU单元上电,然后再给负载上电。

6、断电时先切断负载的电源,然后再切断CPU的电源。

脉冲量的计算

01脉冲量是什么
脉冲量是其取值总是不断的在0(低电平)和1(高电平)之间交替变化的数字量。每秒钟脉冲交替变化的次数称为频率。

02脉冲量的特点
PLC脉冲量的控制目的主要是位置控制、运动控制、轨迹控制等。

03脉冲量的控制方式
脉冲量的控制多用于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的角度控制、距离控制、位置控制等。以伺服电机为例:

1、基本的控制思路:脉冲总量确定电机位移,脉冲频率确定电机速度。选用了脉冲来实现伺服电机的控制,翻开伺服电机的使用手册,一般会有如下这样的表格:

2、伺服电机脉冲控制实现方式:

(1)驱动器接收两路(A、B路)高速,脉冲通过两路脉冲的相位差,确定电机的旋转方向。

(2)驱动器依然接收两路高速脉冲,但是两路高速脉冲并不同时存在,一路脉冲处于输出状态时,另一路必须处于无效状态。

(3)只需要给驱动器一路脉冲信号,电机正反向运行由一路方向IO信号确定。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我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