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如何查看PLC接线图,并根据图纸进行PLC实物接线?

楼主(2024-01-23):
更多精彩,关注下方“PLC发烧友”

PLC(可编程控制器)是软硬结合的一门技术,因为我们编写的程序需要外部接线才能实现,而只有接线没有程序的PLC也是没有任何工程意义的,所以,入门学PLC 的时候一定要端正一个观念,那就是PLC 不仅仅是编程,还包括PLC的外围线路。

PLC 的接线可以分两部分,一是电源接线,一是IO 接线,电源接线很简单,确认PLC 的供电电源,市面上的PLC 一般是两种规格的供电,DC24V 和AC220V,接线前,一定要确认PLC的电源,否则就是一阵青烟,一般PLC 电源部分都会有标识,具体可以参考硬件手册。一般 PLC 的包装盒里也会有一张简易说明,需要注意的是,接地线一定要接,不能省略。

IO 接线是PLC接线的重点,也就是PLC 的输入输出接线,它包括数字量和模拟量。从应用的角度出发,所谓PLC 的输入,就是人发给PLC 的命令信号。这些命令通过各种开关,按钮,限位,温度传感器,电位器等等实现的。

先讲解数字量的接线,它包含PNP 和NPN 两种形式,其实很简单,照手册接就可以,不过很多初学者没有耐心去看手册,这点是不对的。这两种接线方式的区别就是公共端的接法不一样。PNP又称正逻辑,源型接法,高电平有效。NPN又称负逻辑,漏型接法,低电平有效。

初学入门怎样理解PLC的输入信号,以及NPN与PNP逻辑的接线与实现?

如上图所示,这是施耐德PLC的硬件手册的接法说明,从图中可以看出 0V 和COM0 端短接,当 I0 上的开关闭合后,输入I0 就会有24V 输入,很明显这是PNP 接法。那么,具体我们在实际中是怎么应用的呢,可以参照一份图纸: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和手册中有什么区别呢?对了,图纸中并没有用PLC 的DC24V 电源,而是外接电源,一般在实际应用中,都采用此种方案,因为,当输入数量过多,或者是外部接线过长时,由于PLC 提供的电源功率比较低,可能会出现过载,因此建议,大家都配备DC24 V 开关电源。

接下来就是现场接线了,按照图纸接好线,那么PLC 的输入部分就算完成了。

而PLC的输出,就是PLC去驱动机器设备,是靠继电器,晶闸管,晶体管去实现的。而这正是PLC输出的三种类型。今天,就为大家讲述PLC的输出意义以及如何实现。

PLC的输出在内部是各种电路,我们作为使用者看到的是各种接线端子。

PLC的输出

如上图,画面左边的一排螺丝就是我们接输出的地方,无论任何PLC 都是这种形式,无非是排列方式不一样,螺丝换样子而已。单从外观,我们是无法区分PLC输出的类型的。一般是从型号上区分,PLC 的型号上一般都有表示输出特性的字母。

R 是英文 Relay的缩写,表示继电器输出,可接交直流负载

T 是英文 Transistor的缩写,表示晶体管输出,只能接直流负载

S 是英文 Silicon的缩写,表示晶闸管输出,只能接交流负载

比如图中PLC 的型号是 K7M-DRT20U,字母R、T就是表示输出的字母。它表示此PLC是继电器和晶体管混合输出的。大多数PLC都是用这些字母表示的,应用最广泛的西门子PLC是用单词简写表示,比如DC/DC/RLY 就分别表示电源/输入/输出的类型,很显然RLY表示是继电器输出。

晶体管输出可以发出高速脉冲,一般是控制伺服,分PNP和NPN两种接法。晶闸管输出可以直接接交流负载,一般很少用。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继电器输出,和我们平常用的继电器是一摸一样的。它性价比高,可接交直流负载,它仅仅是一个触点,所以不分NPN和PNP。

缺点是:反应时间慢(相对于晶体管而言),而且有机械寿命(晶体管只有老化,而无寿命)。那么,我们是怎么根据手册来接线的呢?下面我以施耐德TM218LDA40DRPHN 为例向大家说明,从型号看,它是继电器型输出。

PLC 手册

如图,这是PLC的硬件手册,看黄色荧光笔部分,我画出了一个输出回路,由此可以看出PLC继电器输出的实质就是一个开关,COM端和输出端子之间构成了一个个的开关。当Q8有输出的时候,COM和Q8之间导通,也就驱动了外部的元器件,比如继电器,指示灯等。而继电器就可以去驱动电机,变频器,气缸等元器件,实现机器动作。

接线图纸

如图所示,这是实际的接线,红色圆圈部分是外接的电源,而黄色荧光笔部分就是Q8这个输出点的回路。电流从右侧24+端子流入COM3,当Q8有输出的时候,COM3和Q8导通,驱动继电器,而主机3就会启动,所以,PLC 的输出其实就是导通了输出点和COM端。同理 Q9 有输出就是导通了COM端和Q9, Q12有输出就是导通了COM4和Q12。需要注意的是,PLC的输出端不止有一个公共端COM,一定要区分使用。

总结:PLC无论是什么品牌,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大家学习PLC不要为了学习而学习,不是为了学习某个品牌。而是掌握原理和实现方法。这样即使换个PLC,也可以轻松掌握。所以,还是要掌握PLC 从手册到图纸的一般套路,希望初学者能认真理解,举一反三。

来源:网络,侵删!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5000张电气CAD工程图纸,这回总算整理全了,扫描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建议收藏!

往期推荐

如何将三菱PLC程序转换成欧姆龙PLC程序?

(博途)S7-300PLC工作台自动往返控制程序设计

PLC四大基本项目精讲:电机起停、水塔水位、正反转、星三角减压...

步进电机知识详解,再不怕看不懂步进电机了!

1000张电气控制电路接线图,这回总算整理全了,建议收藏!

举例说明 PLC调试,模拟量跳变、掉线或无穷大,怎么破?

一文带你搞懂:如何让步进电机动起来